請問台中大里霧峰地區的有線電視,各家的收費和服務品質

楼主(2014-09-28):
有線電視的收視麻煩的地方就是要專線,以目前類比有線電視來講,它的收費我問了台中x屯,
以一年繳費期要5700,免收安裝費,說實在有點小貴,現尚未詢問其他的有線視收費情形。

有朋友在大馬路旁花也5000元可收視兩年,但沒問清楚是那家,如果這個價錢倒可申請安裝。

請教各位前輩台中大里霧峰地區的有線電視,目前的收費和服務情形如何?

网友A:
我家x屯 過幾各月要退了
最進群x在拉新線路在我店面 及住家
有來談牆壁借他掛電錶箱 不需用自己的電
有兩種方式 一電視看免錢 二每個月補貼一千
霧峰應該也在拉新線 去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x屯 過幾各月要退了
最進群x在拉新線路在我店面 及住家
有來談牆壁借他掛電錶箱 不需用自己的電

補貼一千

再花500元買他有線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x屯 過幾各月要退了
最進群x在拉新線路在我店面 及住家
有來談牆壁借他掛電錶箱 不需用自己的電

問題是我的牆他不會借,更別說看免錢,
所以說還是看有沒拉新線的優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我的牆他不會借,更別說看免錢,
所以說還是看有沒拉新線的優惠.......... ...

你那不是最後一間嗎...應該有問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是最後一間嗎...應該有問問吧

沒錯啊!
是線的最末端,但是外頭是掛在電桿上的,所以不用問。 xd

网友B:
嫌有线电视贵的不是有网络电视和卫星电视可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有线电视贵的不是有网络电视和卫星电视可选吗?

其實TV訊號不是用來看節目的,而是用來測試TV 用的,所以有成本的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TV訊號不是用來看節目的,而是用來測試TV 用的,所以有成本的考量。

如果只是要測試用的話,可以使用一台DVD撥放器加上AV轉RF調變器來產生測試用訊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TV訊號不是用來看節目的,而是用來測試TV 用的,所以有成本的考量。

有成本考量...教你一招...
首先申辦第四台的網路(選最便宜地 3M/384K),同軸線就進入家裡了..
然後將外面的500線的分配器直插,不經過hi-pass ..家裡裝個一對多的分配...
第四台與網路就都可以用了...我家目前每月繳費約 NT$99兩.......夠省了吧!!  呵呵

PS:如果線不好看...用一下逼猴+YR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本考量...教你一招...
首先申辦第四台的網路(選最便宜地 3M/384K),同軸線就進入家裡了..
然後將外面 ...

這不算是偷用嗎?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提供的訊息,目前敗下一台AV轉RF轉換器,解決Cable訊號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提供的訊息,目前敗下一台AV轉RF轉換器,解決Cable訊號的問題。

吳大哥我就是為了CABEL訊號才去裝第四台的,那時沒有這個資訊不然就買個AV轉RF轉換器就好了,就不用花上每月近六百元的費用了,況且我都只看港劇和歐美劇,只能上網看,對我而已第四台用處真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吳大哥我就是為了CABEL訊號才去裝第四台的,那時沒有這個資訊不然就買個AV轉RF轉換器就好了,就不用 ...

轉換盒雖然只是一個小盒子(有點小貴),不過至少在cable沒有數位化之前,
都能應付的來,兩個月的租金就回本了,未來cable租約到期時,
你可考慮用此方法來省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