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LT-HM322QL 主機板晶片查詢

楼主(2014-09-28):
HLT-HM322QL 主機板晶片查詢
主機板
請問這個哪邊可以買到~或是有台南的大大有願意出售一顆給我

网友A:
1084 沒廢板可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4 沒廢板可拆嗎?

沒~~前陣子 整理房間 把比較沒用的板都丟掉了

剛剛有去拿一些良品主板 有看到這些 不知道 能不能替代

网友B:
你的1084是可調式,
下面照片上的是固定式3.3v,
若找不到可上拍賣查詢,
這型號很多廠商有做,
跟1117差不多只是電流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084是可調式,
下面照片上的是固定式3.3v,
若找不到可上拍賣查詢,

不知道 ~大大可以推薦一下嗎?? 因為怕買錯
其實  我也有上拍賣~上去看過~不過我對這種東西比較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大大可以推薦一下嗎?? 因為怕買錯

不好意思我看錯,
你用最下面那張圖的ac1084就可以了,
你判斷他壞掉是電壓不對還是沒輸出?
量壞的輸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錯,
你用最下面那張圖的ac1084就可以了,
你判斷他壞掉是電壓不對還是沒輸出?

我沒量.....不過  這棵 電視一開機~畫面正常 ...哪顆馬上  燙手  畫面也就亂了

网友C:
這片主機板不好搞~通常遇到都改公板~不然就殺肉掉~留最有價值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板不好搞~通常遇到都改公板~不然就殺肉掉~留最有價值的面板....

死馬當活馬醫...不行再換公版
電視~不太想改公版是因為~我卡在~不知道 怎樣 能讓電源板不一直保持啟動中

因為怕親友用一陣子 後 有問題

网友C:
這片主機版問題沒那麼單純~只怕你只換1084上去一樣照常發燙~它會時好時壞慢慢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版問題沒那麼單純~只怕你只換1084上去一樣照常發燙~它會時好時壞慢慢搞死你... ...

千萬~不要~~我先抽3根菸給他拜一拜再動手

网友C:
這片主機版我以前被搞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版我以前被搞了好多次了~

風嵐 大  不知道  這片怎差會比較好拆起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風嵐 大  不知道  這片怎差會比較好拆起來~

你是指1084嗎?用單烙鐵+夾子就請的下來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1084嗎?用單烙鐵+夾子就請的下來了呀...

對呀~^^ 烙鐵壞掉了  45W的好像不夠力
還是不動~~不知道 哪台42主板

网友C:
兩隻小腳先加點錫~再加點焊油在整顆周圍~將烙鐵頭停在1084上面大接觸面~直到熱到錫溶整顆會動時,再迅速溶那2隻小腳~夾子一夾就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隻小腳先加點錫~再加點焊油在整顆周圍~將烙鐵頭停在1084上面大接觸面~直到熱到錫溶整顆會動時,再迅速溶那 ...

恩我再試試看~謝謝你

网友C:
我好喜歡你的大頭圖像~好像是在說....我願意~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喜歡你的大頭圖像~好像是在說....我願意~可以喔...

果然像你說的 多做的
換完以後 有點溫溫的  可是不燙手了
可是  狀況一樣 看來只好再拿出V59公板出來了
先去徵徵看面板規格說n_100|
其實有再懷疑是不是 他的問題 因為他溫度也粉高
剛剛有給他 小補悍 給他洗板 明天再裝裝看 不行的話  哪就往改公版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