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N525MI-SI 時好時壞

楼主(2014-09-28):
外觀看起來都沒異狀

就是有一個怪問題
只要開機成功,不斷交流電
不管如何開關機都能成功
斷電幾分鐘後復電,也正常

但只要時間久一點
開不起來就是開不起來

看到說用吹風機吹一吹就能開機
我有試了一下
還真的就開了
開了12小時都沒問題

上班前關掉電源,下班又在開又不能開
這次吹風機無效

就把板子從機殼上拆下來
摸一摸,真的,就只是看一下摸一摸
鎖回去又能開了

又不死心再斷電,隔天又開不了

我這樣要從哪個方向著手?

网友:
應該是CPU有空焊了

网友:
先貼張圖著手,否則你這篇會進垃圾桶然後被禁言~~~~

楼主:
補上圖片,清楚的要跟別人借相機
得再等等

不過確定沒外傷,內傷就不確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片,清楚的要跟別人借相機
得再等等

不能開機時 CR2032 電池電壓多少?

网友:
我也建議先量一下電池.或換一顆電池測.先簡後繁

网友B:
1.check 水銀電池 and 電池座
2.clean RAM
3.replace power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開機時 CR2032 電池電壓多少?

現在又能開了....

現在是3.06V
跟空載一樣。

跟擲筊一樣,靠運氣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heck 水銀電池 and 電池座
2.clean RAM
3.replace power supply

以上都試過,但是就是不一定能開

网友C:
我有一片自己用的微星ms-7592主機板也一樣-.-
只是我都是通電後不管它,大概10分鐘左右最長半小時他就逼一聲開機進系統了
如果吹風機吹他大概3分鐘就可以聽到逼一聲開機
久久一次鬧一次脾氣
送微星2次了每次都是檢測正常...

网友:
有關水銀電池,應該只會發生在  AMD chip 的板子上吧?
在 intel 板子上,應該會發生 checksum bad 之類的問題,但應該都會看到畫面吧?
這個可能要請教碰過這種問題的板友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自己用的微星ms-7592主機板也一樣-.-
只是我都是通電後不管它,大概10分鐘左右最長半小時他就逼一聲 ...

今天又試一次,還是正常...

真是看到鬼了
在發這篇文的時候試了三天,
三天都不行直接開

网友:
這情況跟橋空焊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