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請問高雄哪裡有在修理行動電源?

楼主(2014-09-29):
照片中間的那個孔掉進去了
請問高雄哪裡有在修理行動電源的

网友:
這.....試著自己修修看吧~
基本上很簡單

网友:
線路重焊就好. 沒太太的意外的話.

网友:
這......
很好修耶
給人修不划算吧

网友A:
1.關鍵是要如何拆開不損傷外殼
2.usb充電插座是否已脫焊,有無焊接工具
3.焊接完後用白膠或熱熔膠固定usb充電插座

网友B:
朋友常常拿這類故障給我處理
處理完  朋友會問  多少錢?(掏錢)
我都說   不用錢
因為我不是維修養家
跟朋友收材料費幾十元?   算了 人情做到底(通常很好的朋友啦)
認真算  拆裝工  換零件工 材料費  知識  這個換micro usb 接頭的case
收3-500也不算太多  但是一般消費者恐怕不太能接受1千塊左右的東西花500修
(10400mah有的也才7-800元)
以上有感而發  供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常常拿這類故障給我處理
處理完  朋友會問  多少錢?(掏錢)
我都說   不用錢

這個我買1700,而且才剛買不到1個月,1000以內的話我願意修QAQ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關鍵是要如何拆開不損傷外殼
2.usb充電插座是否已脫焊,有無焊接工具
3.焊接完後用白膠或熱熔膠固定usb充 ...

因為我完全不懂這類東西
外殼又都沒有螺絲之類的可以拆開
所以我完全不敢動QAQ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我買1700,而且才剛買不到1個月,1000以內的話我願意修QAQ

1000乾脆再買一組好了~   這價位可以再買一組品質不錯的電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乾脆再買一組好了~   這價位可以再買一組品質不錯的電源了

這行動電源對我來說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我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行動電源對我來說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我才想修...

看您這個行動電源的造型.....好像是鋼鐵人手碗的型狀

您可以先試著多拍幾張照片貼上來.....讓想幫您維修的大大參考(如何開殼)....
(無法打開...一切就免談了)

如果您離岡山不遠....可以試著找popcorn大大求救.....這個對他來說.....小事一件

网友:
依照片看起來
橫切面是卡榫
現下滿多小3c用品都少用螺絲..完全用卡榫結合..甚至用拆解必斷的卡榫<--不給拆(加黏著劑)
用工具橇開  多少都會加減斷1-2處
修好後組回並不一定完全100%復原
這是你必需先考量的
如您所述  具特殊意義   恐怕想幫修的意願會大大降低
畢竟  完修後萬一有爭議 是這一行最忌諱的

大約25年前了
有一個經銷商拿一顆硬碟  說裡面的資料很重要  想要取出來
我跟他協議  你買一顆硬碟  我把資料救到新硬碟裡
收1600
完工後還給他月結
次月  他家裡的太座  竟然說沒修什麼東西  而且資料根本不重要  不付了
我不是在意指什麼   但是  這世上   消批練   的人還不少

言歸正傳
建議如樓上大大們說的
多po些圖  網上有經驗的師父很多也很熱心
會告訴你怎麼拆
拆完 能自己完修就 happy ending
沒辦法的話拿裡面的板子  徵求較近的大大修一下
再自行裝回
這是個人誠心建議
(個人的維修習慣是  功能第一  外觀 "盡量" 保持原狀  但是 天有不測風雲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買1700,而且才剛買不到1個月,1000以內的話我願意修QAQ

$1700應該有保固一年吧
最少也該有3個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買1700,而且才剛買不到1個月,1000以內的話我願意修QAQ

應該是不用1000啦
只是修好外觀一定會有傷
就看你接不接受了

网友:
這是高周波黏合,必須小心破壞黏合,我都是用厚布包裹,再拿榔頭敲黏合處、讓黏合處分離,但還是有可能會破損。

您可試拿一個不要的ADAPTOR試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