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面板T315XW02 V.L規格書

楼主(2014-09-29):
求面板T315XW02  V.L規格書

楼主:
阿資大:  謝謝你唷~^^

大大知不知道 這片主機板 單獨啟動電源板 要怎啟動 因為電源板都沒有慓示
IMG_20140929_123408  IMG_20140929_123454
有量測...上到下 3~9~10都有5V  其他沒電壓

网友A:
這片電源可以改12V待機~啟動24V...適合V59說
搜一下電源板型號~應該找的到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電源可以改12V待機~啟動24V...適合V59說
搜一下電源板型號~應該找的到資料 ...

哈哈~~~昨天  給他 補悍~加洗板 今天 變成不開機了~~

网友A:
這片面板很好用~如果狀況好的話~可以代用很多不同型號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面板很好用~如果狀況好的話~可以代用很多不同型號面板

找過舊文  ~1+4連接.....可是5~6~7  應該會有12V 才對
可是只有2.5V
24V部份  只有2.0V  怎會這樣@@

這樣~V59公版 12V  跟怎生出來

剛剛 拿原版主機 在測試  開機可以開機

网友A:
1是接地喔
2,3是5VSB
4是PS-ON
5678是12V
9,10是5V
11,12是接地

所以說~你接錯了~沒正常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接地喔
2,3是5VSB
4是PS-ON

不會吧~ 哪我看錯了~~應該 是3+4~對吧  剛剛又測試3+4~只有5V有出來~其他都沒有
在想說 是不是 電源板 被我搞壞了  可是連接 原版主機板~案開機 一樣可以啟動被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吧~ 哪我看錯了~~應該 是3+4~對吧  剛剛又測試3+4~只有5V有出來~其他都沒有
在想說 是不是 電源板 被 ...

可能是必須有負載才有24V吧~我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必須有負載才有24V吧~我猜想

12V也是嗎??
@@
人阿滖~做什麼都不順~= =
昨天半夜~跑去跑銲槍~也可以開去撞別人的車

看完這篇 應 該是3+4~~還是要234一起連 有點看不懂
3+4我試過~感覺 12V好像也要負載才能啟動

剛又找了一下 找出37吋電源板~可是太大 先試試看 可以的話 ~在想辦法給他用進去

測試2塊電源板 都強制啟動~後背光 也都會一起打開~ 卡阿內 是不是 高壓版有問題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也是嗎??
@@
人阿滖~做什麼都不順~= =

我遇過背光直接接24v就會亮.  on-off 必須是低電壓或接地才會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背光直接接24v就會亮.  on-off 必須是低電壓或接地才會滅

哪你的意思是 PSON接5VS在接地 這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會吧~ 哪我看錯了~~應該 是3+4~對吧  剛剛又測試3+4~只有5V有出來~其他都沒有
在想說 是不是 電源板 被 ...

這電源板是STARTMEN TOM202CABB
CON8 腳位定義,風嵐說的沒錯
你把PIN3、PIN4短接即可啟動

如果沒5V/12/24V
1.先測大龍炮上?VDC
2. IC5 LM393 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源板是STARTMEN TOM202CABB
CON8 腳位定義,風嵐說的沒錯
你把PIN3、PIN4短接即可啟動

3+4試過~電壓出來了~可是背光直接打開....
也拿別的電源板 測試  狀況一 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背光直接接24v就會亮.  on-off 必須是低電壓或接地才會滅

阿..背光接24V會亮?
還是背光加高壓板?
如是單背光.接測試器 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背光接24V會亮?
還是背光加高壓板?
如是單背光.接測試器 會亮

電源板24V 有接線到高壓板上 燈管也有插上
不好意思 我比較不會打字~所以 有時 亂害大家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源板24V 有接線到高壓板上 燈管也有插上

PS ON + 5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 ON + 5VS

對 PSON +5VSB
高壓版我也有給他接上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 PSON +5VSB
高壓版我也有給他接上線

要高壓板起動條件
1. 24V
2. GND
3. ON .
4. ADJ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高壓板起動條件
1. 24V
2. GND

高壓版 我只有接24V GND

其他ADJ ON 哪2條我還沒給他接
現在 猜想不會話是高壓版有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壓版 我只有接24V GND

其他ADJ ON 哪2條我還沒給他接

ADJ ON  沒接他又不會啟動當然不會亮阿..
剛剛以說高壓板起動4點..
沒這4點要他供做點亮燈管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PSON +5VSB
高壓版我也有給他接上線

抱歉.應該是說24v接在高壓版.背光就會亮.
高壓版啟動腳. 用電錶量有電壓(3-5v不太記得)所以接一個電阻4.7k到gnd.就滅
這種情形是不是叫反向啟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你的意思是 PSON接5VS在接地 這樣嗎?

妳說的是啟動電源版.我說的是啟動高壓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J ON  沒接他又不會啟動當然不會亮阿..
剛剛以說高壓板起動4點..
沒這4點要他供做點亮燈管難 ...

B大妳沒碰過ADJ ON  沒接他會啟動的高壓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J ON  沒接他又不會啟動當然不會亮阿..
剛剛以說高壓板起動4點..
沒這4點要他供做點亮燈管難 ...

BEER 大: 我有點懂了
所以 目前我該向高壓版查看了~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大妳沒碰過ADJ ON  沒接他會啟動的高壓版嗎.

有阿..那是個案..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妳說的是啟動電源版.我說的是啟動高壓版

哈哈  別見怪...我再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不見怪...我再試試看

建議妳量一下高壓版啟動腳 是高電壓還是低電壓(要接24v的情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妳量一下高壓版啟動腳 是高電壓還是低電壓(要接24v的情形下)

VBLON (Enable Pin) On/Off control Signal; High/Open: On; Low: Off
量測2.8V
VDIM/PDIM (LCD Bright)
量測4.2V
高壓版啟動腳. 如接一個電阻4.7k到gnd.就可滅<<<<還沒測試
哪是不是 在拉一條線到公版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VBLON (Enable Pin) On/Off control Signal; High/Open: On; Low: Off
量測2.8V
VDIM/PDIM (LCD Bright) ...

換過電源板.確認過電源板角位嗎
一你說得應該是高壓板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過電源板.確認過電源板角位嗎
一你說得應該是高壓板腳位

有確認過
leo.rain大: 叫我量測看看高壓板腳位

网友A:
已經看的糊煞煞~阿資大第1個回已經提供規格書了~剛看了一下...
高壓板12腳是啟動腳~高電位跟空接為啟動~
13腳是明暗微調~
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看的糊煞煞~阿資大第1個回已經提供規格書了~剛看了一下...
高壓板12腳是啟動腳~高電位跟空接為啟動~
13 ...

風嵐大:  我對這個比較不了解~不好意思

改版改好了~高壓版順便給他換了
現在夜晚了~~~明天在來開挖後面擋板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