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 PRO 維修

楼主(2014-09-29):
P5Q算是各位的老朋友,這片是同事小孩的上網機,症狀為不開機,附帶掛了一片顯示卡

外觀

自從上次的TM630後,小弟就先參考前輩經驗再動手

直接拆北橋散熱器,北橋紅箭頭MLCC電阻1.9歐母,其他分別9到50歐母

先拆了紅箭頭4顆

上電試機,可以開機了,撐1個小時,完工交件,這4顆MLCC拆下測量並未短路,因為不知道規格,再加上沒的殺肉,所以也沒裝回去

小弟這個算是矇到的,完全不知道為何會修好,所以也交代業主,做感情的沒保固

网友:
那這麼說就是電容漏電導致不開機?!...(拉低了電壓準位)

网友:
這邊的MLCC都是電源旁路居多,小弟不解為何MLCC接近導通卻不會燒掉?

楼主:
因為拆下的MLCC量了也沒短路,所以也不知道真正故障原因

不過業主說了,剛掛掉時沒有顯示輸出,原機使用顯示卡拿去別台也是沒作用(打電動用,一片6000大洋以上的),牽拖M/B害死顯卡,小弟有建議POWER最好更換

网友A:
單純拆下來就好了嗎??   我那邊也有一塊P5K不開機的,之前也參考其它大大拆那個MLCC,不過其它大大是有補回去的說,所以小弟一直沒動手~~

過2天有空來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純拆下來就好了嗎??   我那邊也有一塊P5K不開機的,之前也參考其它大大拆那個MLCC,不過其它大大是有 ...

小弟沒上作業系統,所以也不知道沒補回MLCC是否有影響,業主小孩已經買片新MB在用,這片當成備品,看能不能要求業主上作業系統操一操

楼主:
小弟拆時沒用風槍,直接上焊油跟有鉛錫,再用烙鐵熔下,比較不會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