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紫外線殺菌燈管,對於淨水有用嗎?

楼主(2014-09-29):
請問 紫外線殺菌燈管,對於淨水有用嗎?

贊成方:紫外線的確可以殺死99.99%的細菌,
高強度短時間,與低強度長時間,效果相同

反對方:認為效果有限,
美國、日本、歐洲各國絕大多數家庭 皆未使用紫外線燈管殺菌作為居家淨水設備
紫外線燈管的殺菌量=照射強度 X 照射時間。

紫外線的殺菌原理,主要是光線的輻射將細菌的DNA鏈斷裂,使細菌無法複製繁殖及生成主要蛋白質,使細菌進入衰弱期而達到滅菌的效果。但少部分反而會讓細菌回歸到準備期而與其他的細菌配對,而再進入生長期,也就是二次感染。在水中殺菌的狀態,有可能因為細菌的懸浮量不同,無法達到全面性的殺菌,死角的細菌仍可能繼續孳生。

紫外線燈管的殺菌時間只在一瞬間,隨著使用時間,讓效力漸漸降低

想聽聽各位的意見,謝謝

网友:
水燒開喝就好了,幹嘛用紫外線?

网友:
就我的了解,紫外線的作用不是淨水,是殺菌!

就反對方所持:
--->>美國、日本、歐洲各國絕大多數家庭 皆未使用紫外線燈管殺菌作為居家淨水設備
紫外線燈管的殺菌量=照射強度 X 照射時間。

顯然資訊有問題! 尤其是: "皆未使用紫外線灯...."
不知其根據為何?

而且紫外線灯管的杸菌能力,除了紫外線強度、照射時間,還有一個重要的叫 波長 !

通常紫外線灯殺菌不會單獨使用,而是過濾後再殺菌,這才能提高殺菌效能。

至於 a471 大提到水燒開喝就好了,這點有肓點:
我們都知道水的沸點約在100度,在高山沸點會更低,殺菌效果有限,
而且某些病毒細菌具有耐高溫的特性,必需要煮沸較長時間才能有效滅菌,
但是有誰會讓水長時間煮沸再放冷來喝?

而且自來水煮沸後又有一個三卤甲烷的致癌物,所以說煮沸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紫外光(要看它的波長),作用是"殺菌"
以正常作用下,其作用時間的確為"瞬間"

有疑慮的部份應該是,它的作用是不是我們想要的

网友:
我想~在台灣自來水應該算乾淨的了,水中也加氯殺菌了
重點應該是除氯,除鐵質及其他礦物質,紫外線燈就當輔助殺菌吧
不衛生的水源除外,一般人應該不用喝到無菌水吧

有誰會讓水長時間煮沸再放冷來喝?
有啊~我家女人。
話說~RO膜孔徑不是連細菌都無法通過嗎?RO還不夠,還要煮沸。我...........無言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生飲標準5道濾心過濾出來的水

网友:
你也可以將水給微波 在裡面微生物  一定會死的

而且只要幾秒鐘就好   火力調最強   打3秒

网友A:
紫外光"殺菌"的原理不是在波長,而是在瀕率。因為電磁波的瀕率越高,其所含的動能也越高,也就是說電磁波的質量(電子伏特)越高,那對生物細胞的破壞也就越大,反而其"功率"大小的影響就沒有那麼顯著,功率大最多把你煮熟,瀕率高會直接把你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光"殺菌"的原理不是在波長,而是在瀕率。因為電磁波的瀕率越高,其所含的動能也越高,也就是說電磁波的 ...

功率過高的紫外線,會損壞機殼,

网友B:
頻率和波長,不是計量單位互換的嗎?

有那位專家幫忙解釋個清楚些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頻率和波長,不是計量單位互換的嗎?

有那位專家幫忙解釋個清楚些嗎?

波速= 頻率X 波長。

太陽光或電磁波,波速=光速=C。

頻率,一秒有幾個波。

波長,一個波的長度(好像在講廢話)。

能量 =蒲朗克常數x頻率 =蒲朗克常數/波長。

波長比紫光短,紫外線;再短,X光;再短,伽瑪射線;再短,宇宙射線。

補充內容 (2014-10-23 10:11 AM):
能量 =蒲朗克常數x頻率 =蒲朗克常數xC/波長。

网友:
其實殺菌的效果個人非專業,但也是屬於存疑的一派,在網路上查的資料顯示可以殺菌,
前題是各種菌的照射死亡時間都不同,小弟心中的畫面是這樣,依目前各家濾水器的大小及紫外線殺菌照射範圍的管線長度,
以水的流速來假想,細菌經過光線區域就
     水管     紫外線照射      水管
====================
細菌心中的OS
衝衝衝.......啊啊啊.......嗯沒事衝衝衝
.....小弟的不專業結論是,照的不夠久.....沒用。

网友:
有照有保佑,無照心怕怕!
心安也比較好

网友D:
https://www.nics.org.tw/old_nics/magazine/15/05/15-5-3.htm

原理請參考上述連結。至於真正的眉角,這部分太過專業,就不在這邊寫了。
某些醫療器材的包裝消毒,除了紫外線消毒外,還要使用伽瑪射線做消毒。
如果有興趣,可以 google 以下關鍵字  "Gamma Ray 消毒".
我有朋友任職於醫療器材(針頭)製造廠商,所以有聽聞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nics.org.tw/old_nics/magazine/15/05/15-5-3.htm

原理請參考上述連結。至於真正的眉角,這部 ...

一般人不相信紫外線的殺菌功能,乃因對於紫外線效能的不知和誤解,
只要運用得當,是一方便有效的殺菌方式,當然在不同用途會配合不同的設備,一起作用。

像是負壓隔離病房,除了使用紫外線(甚至是咖瑪射線),仍需配合HEPA 等級的空氣濾清濾材。

网友:
我其實不太願意解釋這類,把 "紫外線" 給神話了。
火,會用,會帶來許多便利;火不會用,就會出大火,出人命。同樣的,紫外線也是。

紫外線在 290 ~ 320 nm 波段,已經證實具致皮膚癌的能力。
眼睛照射過多紫外線,也會導致灼傷。

另外,我在歐洲及澳洲,當地人的 "自來水" 都是直接生飲。我在當地也跟著一樣生飲...
他們對我在台灣喝自來水需要煮沸,感到不可思議。
不過,自來水廠、輸送水的管線,自來水的處理方式,不一定跟台灣一樣,不一定能相提並論。

网友E:
其實,台灣淨水場的設計與規格,絕不輸國外先進國家,生飲也無問題,問題出在輸水管線老舊以及地下室與屋頂上的蓄水池,其衛生是否合於標準,成了可否生飲的關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台灣淨水場的設計與規格,絕不輸國外先進國家,生飲也無問題,問題出在輸水管線老舊以及地下室與屋頂 ...

贊成,水管漏水,約占實際用量的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速= 頻率X 波長。

太陽光或電磁波,波速=光速=C。

照理說,宇宙間應該沒有生物,宇宙射線可殺死一切的生命,
那科學家,又說殞石裡有外來細菌,不知道要相信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