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S機主機板維修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4-09-29):
小弟最近碰到一台POS機的主機板維修

版子長這樣

第一次開機時這顆電容ㄆㄧㄚ的產生火花
雖然仍然可以開機,不過好危險我就把他剃除掉了
問題一:剃除掉之後可以開機,不過是不是應該找一個替代品換回去啊?
然而我沒有買過此類零件,型號什麼的應該怎麼買?

然後稍微目視檢查背板
問題二:發現這個零件腳黑黑,不知道是否有問題?
要換我要是不是直接去電子材料行問上面的數字?
上面寫:2219 7B4 644Y

麻煩大家幫我瞧瞧n_089|

网友A:
那個C20先焊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C20先焊掉試試

還沒悍掉前也可開,不過為了安全我解悍掉了
我要問是既然能開我還要悍回去嗎?

网友B:
那顆小SMD電容可以拆掉不裝...如果要裝找廢料板拆顆大小差不多的裝上即可~

那顆八腳的IC我猜它是MOSFET,因為它形成一個LC濾波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小SMD電容可以拆掉不裝...如果要裝找廢料板拆顆大小差不多的裝上即可~

那顆八腳的IC我猜它是MOSFET, ...

喔喔!了解了,所以SMD電容還可以不裝阿~

我不確定後方那個IC是否損壞,但是目前能用就好

結案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