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STB-SK01數位機上盒電壓過高問題

楼主(2014-09-29):
這是一個有點舊的機上盒,拆開後亮輸出電壓,發現21V及30V電壓過高,其他電壓正常(7V,3.3V,5V)
目前無法開機,請問個位高手如何排除,這是我第一次發文,幫幫忙!!

21V量到電壓30V
30V量到電壓48V

网友:
請附上照片及各量測點電壓.

网友A:
沒有相片就沒有真相...
快補上吧
不然這帖發文會被移到資源回收+禁止發言7天喔......

网友B:
電壓都那麼高你電容都沒爆,也沒出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都那麼高你電容都沒爆,也沒出湯?

沒有,但有兩顆外觀怪怪的
我換了電壓還是沒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相片就沒有真相...
快補上吧
不然這帖發文會被移到資源回收+禁止發言7天喔...... ...

附上照片
及量得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照片
及量得電壓

回授電路找一下吧,會過壓通常是回授問題!
你的小電容都凸起來了全換掉吧!

网友C:
二次側電解電容全部拆下測量一次,可能某顆接近短路狀態,尤其負責電壓回授那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授電路找一下吧,會過壓通常是回授問題!
你的小電容都凸起來了全換掉吧! ...

照片裡 有電容已經報了   跟68903052大大觀點一樣

建議 全部電容換掉 其他沒壞的 應該也受命差不多了 換掉比較保險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次側電解電容全部拆下測量一次,可能某顆接近短路狀態,尤其負責電壓回授那組嫌疑最大。

小的學淺,請問
二次側電解電容?
負責電壓回授那組?
指的是哪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次側電解電容全部拆下測量一次,可能某顆接近短路狀態,尤其負責電壓回授那組嫌疑最大。

請問?
二次側電解電容?
負責電壓回授那組?
指的是哪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
二次側電解電容?
負責電壓回授那組?

從照片看不出來,標數字的電容全部拆下來測量或全部換新,
那顆6號已經凸起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照片看不出來,標數字的電容全部拆下來測量或全部換新,
那顆6號已經凸起來了吧。

大大:
果然厲害,我後來更換6號及9號,電壓還是過高,但是比沒更換前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果然厲害,我後來更換6號及9號,電壓還是過高,但是比沒更換前好些

最好每顆都拆下來用電容表量過,看電容值是否正常,

簡單一點也可以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判斷,切在 R X 1K 檔 (或 R X 100 檔),
將電容拆下來,電表紅棒接在電容的負端,黑棒接在電容正端,
剛接上去時指針會大幅偏轉,之後會慢慢回到阻值無限大,
若不能回到無限大表示漏電嚴重。

也可以跟新品電容比較指針偏轉幅度,大約可以判斷容值是否正常,
每次測量前最好將電容兩腳短路一下,以免殘存電量影響測量結果。

网友D:
電壓回授通常會用TL431,位址在光偶附近,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每顆都拆下來用電容表量過,看電容值是否正常,

簡單一點也可以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判斷,切在 R X 1K  ...

請問?
我將電容都換掉了
21V電壓量測為24V
30V...............34V
裝機後只出現綠燈,並未有開機
不知道是否為另一塊基板換了
還是電壓一定要在到預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壓回授通常會用TL431,位址在光偶附近,換掉看看。

謝謝!!
我來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
我將電容都換掉了
21V電壓量測為24V

這樣的電壓是偏高但還好,怕的是原本電壓太高已將另一片板子弄壞掉。

您這24V、34V是空載量的嗎?確定電表示準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的電壓是偏高但還好,怕的是原本電壓太高已將另一片板子弄壞掉。

您這24V、34V是空載量的嗎?確定電 ...

空載為22V,32V
我想這樣的電壓應該可以運行
於是我把另一片板子補焊
可惜還是沒用,可能要報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