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創維32E500E韌體

楼主(2014-09-29):
在小弟住的小鎮上,昨天有位客人拿了台電視來說開機後,無聲無影
一看,竟然是創維的電視,客人自己也說是大陸的電視,但並沒有說明如何買到的..
故障情形就是指示燈號正常,但無聲無影無背光,想重刷一次看看是否有救...
需多少費用可私訊給小弟,拜託各位前輩
銘牌旁還貼有一張"惠民工程"的貼紙,不知道和常在論壇上學姐提到的"惠民"是否同一間

機身銘牌

機身銘牌

主板整體

主板整體

面板型號LM315TA-T01
主板型號5800-ABR540-0P00

燈號變綠燈時,測量電源板各腳位電壓都正常

另請問...小弟知道要貼圖,但為何今天要發帖子..按下高級模式後...
所有選項都不見了....我無法像之前一樣將圖貼上

貼圖問題解決了..IE有問題...但不知是那有問題..
用Chrome的就可以了...

网友A:
h 大 … 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您是用什麼電壓 (110v) 試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 大 … 小弟多言一問

     請問您是用什麼電壓 (110v) 試的 ?

110V呀..台灣電器都是用110V的
哦哦..剛剛看了一下...銘牌上..竟然寫220V
這下得想辦法變成220V來試了...
感謝提醒

但為什麼我用110V電壓時...電源板上的各腳位電壓都與標示的相同?

网友B:
現在的3c產品 都用100-240V電壓 這個有奇怪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3c產品 都用100-240V電壓 這個有奇怪嗎

回 快樂人 大大 … 您的話 …

  小弟經您提示,上網查了這片電源板標示,果然是如您說的 100v~240v  !

            謝謝您的告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快樂人 大大 … 您的話 …

  小弟經您提示,上網查了這片電源板標示,果然是如您說的 100v~240v  !

意思是..我就算用220V去試,結果也是一樣的.....
這樣的話,請問那位大大可以幫我弄到這台的韌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3c產品 都用100-240V電壓 這個有奇怪嗎

su_fei的意思是 如果這塊電源板是大陸專用220v不是台灣用110v~220v寬電壓板本是無法啟動
我手上還有1~2大陸發過來寄錯都無法使用 所以如果要買大陸的電源板 要注意是不是寬電壓
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_fei的意思是 如果這塊電源板是大陸專用220v不是台灣用110v~220v寬電壓板本是無法啟動
我手上還有1~2大 ...

這讓我想到現在的LED 燈管好像管這種 110v~220v 叫作「全電壓」 不過離題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