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12V降5V,發燙問題

楼主(2014-09-29):
看到書上

想說應用一下,把12V降為5V

的確可以降為5V
供電不到5秒給手機(電流0.13A),60N03卻很燙.

請問是不能這樣用嗎?

网友:
這樣是"線性穩壓",60N03上會負擔(12v-5v)*0.13A=0.91W,所以發熱是正常的。線性降壓只適用在小電流,或電壓差小的狀況。總之就是消耗功率小的狀況。

网友:
很正常喔,線性穩壓就是利用熱來將多餘的電壓消耗掉,
以您的例子來說,12V輸入5V輸出,多出來的7V就是在MOS上消耗掉,
也就是有1.4倍的輸出電能是消耗掉的。

輸出MOS必須加上散熱片來散熱。

网友:
串聯電阻代替mosfet消耗電壓與電流.
或者改用LM2576-5V/3A.

网友: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要做實驗是可以玩玩,其實這個電路就是一般三端穩壓IC的內部結構,就差有的輸出晶體是BJT有的是MOS。還有,LM431本身就有比較器,只需要LM431+MOS即可,不需要再接OP。

网友:
在負載電流不大的狀況下,不需要搞得這麼複雜,一顆7805就解決了,不過還是要做好散熱,只要是線性穩壓,不管用哪種電路來做,損失掉的功率都是一樣的。

网友:
EDN 雜誌 June 13, 2002 曾刊載一篇 Linear regulator = low-cost dc/dc converter,Input 12Vdc 可否正常工作就不知道!以下是文章截圖:

這兩個連結也看看:

The Junk Box Switcher power supply

The 2-transistor Black regulator
(文章內還有其它連結)

网友A:
不知你的目的為何
轉告你一個訊息
下列是露天拍賣的商品 (非廣告),一個 $22- (不含運)
LM2596S-ADJ DC-DC 降壓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012629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目的為何
轉告你一個訊息
下列是露天拍賣的商品 (非廣告),一個 $22- (不含運)

好便宜喔!  我這是看到書上這樣寫,單純想試驗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