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Panasonic L32X30W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9-30):
此機開機後畫面異常,很像是面板問題,經檢測及詢問過前輩意見說是主機板異常造成的,但查找後苦無方向,還請站上前輩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故畫面

銘牌

內部照

主機板

网友A:
如果是主板畫面異常的話..可以先壓 BGA看看...
像我昨天修99年 TH-L42U20W的話,畫面異常就找後面 TH-TAHD01N 的Broadcom 開刀...
30分內搞定收工

TU-TAHD01N

TU-TAHD01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主板畫面異常的話..可以先壓 BGA看看...
像我昨天修99年 TH-L42U20W的話,畫面異常就找後面 TH-TAHD01 ...

有試過壓BGA一樣無效

楼主:
用烤地...太大顆了,手壓不出來...

請教大大那上方那兩顆要一起烤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那上方那兩顆要一起烤嗎?

都可試試...
我是用回焊機...熱風槍不夠力....(叄考)

网友B:
面板偏光膜有彭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試試...
我是用回焊機...熱風槍不夠力....(叄考)

OK晚一點再來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偏光膜有彭龜?

偏光膜沒有問題,那是電源開啟後出來的線

网友C:
60P排线的VGH线烧断或面板的小板cof接口已腐蚀。

拆开查小板 会有惊奇发现。

网友D:
如果聲音正常,三太子說拆鐵框指壓FPC
感覺溫度及目視畫面變化

网友E:
hankhu 大
我有這台壞的主機板壞不同毛病
經蘇飛大師指點已完修
如果有須要可借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P排线的VGH线烧断或面板的小板cof接口已腐蚀。

拆开查小板 会有惊奇发现。 ...

小弟愚頓沒有發現異常地方,60PIN軟排全有導通沒有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hankhu 大
我有這台壞的主機板壞不同毛病
經蘇飛大師指點已完修

不曉得鄧金龍 大大您之前是何故障情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聲音正常,三太子說拆鐵框指壓FPC
感覺溫度及目視畫面變化

回稟三太子壓過了沒有任何改變,謝謝

网友:
hankhu 大
無影
自己有修過
變欠顏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頓沒有發現異常地方,60PIN軟排全有導通沒有斷線

我的是L32X30C  故障也是灰屏,中间有一暗竖带

网友:
惨!怎么 故障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电脑那个菜哦,终于上去了哈!

网友F:
要不要換條線速速看~~
這種軟排線用久了~有時看似無異狀~換一條上去居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換條線速速看~~
這種軟排線用久了~有時看似無異狀~換一條上去居然就OK了... ...

露天有找過了可是沒這麼長的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