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 JD-3623 亮保養服務燈

楼主(2014-09-30):
您好:
有關晶工牌 JD-3623 亮保養服務燈"恆亮"的詢問,
所謂保養服務燈"恆亮",是主人在開飲機加熱完成後,
有按到加熱鍵造成的現象,
若是遇到開飲機保養服務燈"閃爍不停",首先產品是否使用2年以及加熱、溫水可否正常使用溫水能出水
保養服務燈用意在於消費者開飲機的熱膽上方止水墊圈2年未更換會造成漏水的危險存在

晶工牌客服 客服專線 0800-522-106 感謝您的支持及愛護 ^^

网友A:
版主大大您是水的專家
謝謝您提供:晶工飲水機"亮保養服務燈"的問題說明
可否請您也提供解除"亮保養服務燈"後
如何操作歸零設定或是解除"亮保養服務燈"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您是水的專家
謝謝您提供:晶工飲水機"亮保養服務燈"的問題說明
可否請您也提供解除"亮保養服務燈" ...

這個歸零服務應是要收費的吧!?

网友C:
所以......這篇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篇的意思是....

要錢

网友:
怎麼會在這發文

這裡大家的手上可都是螺絲起子阿n_145|

网友:
所以.................
看來.................
解決+解除"亮保養服務燈"的方法就是.......

拿起螺絲起子........
打開機板.....
把這個"保養服務燈"給"閹"了.........

网友:
這篇應該移到「淨水器設備討論區」...
但這篇到底是教學、還是廣告....

网友D:
只能先關掉電源開關 在重新開啟

网友C:
我會一頭霧水的原因是~~這裡應該不是所謂原廠會來的地方,我們這的衷旨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

如原廠所說的,我送回去給廠商服務站弄就好,也就不必來此一問。會來此問就代表我不想給你廠
商賺這筆....

它只是表達官方立場,說明那顆燈到底代表啥意義,並告知可預期的潛在風險,如果保固內這顆燈
亮了,二話不說丟回原廠處理。倘若是保固外那就隨個人意願了,要是出了問題本公司不負任何法
律責任,也就是周星馳講的"拉不長你也吹不破你"(拿你莫可奈何沒有辦法)。

會來這註冊應該是該公司注意到網路上有一群人對那顆燈代表啥意思很有興趣,意外找到我們這個
"梁山泊"來了....

网友:
看來偶發的那篇有人注意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會一頭霧水的原因是~~這裡應該不是所謂原廠會來的地方,我們這的衷旨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

如原廠所說的 ...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他很貼心   他很明顯時衝著他的客戶而來的 只是過了回覆期
他只好發文
這也代表這家公司不是死的 他有再收集互聯網上的資訊 會不會反映到產品就要看公司的工程師 靈不靈活了

我更好奇的是它在這個技術論壇上  明講了 是哪個部件耗損需要更換
你明講了  那大家自己來就好了阿
如果是我  我會說
內部零件耗損 保養燈亮起時   如同車子該換機油一樣 請各位務必打XXXX-XXX-XXX 保障你的福利與用水安全

論壇上好像也拆了一推晶工牌的n_020|

网友:
其實很簡單..只要一個動作就可取消保養燈..不用回公司花300元

网友C:
自己去換那個密封圈就好了...那燈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換那個密封圈就好了...那燈號呢?

密封圈不用換

网友:
其時如果要解除晶工服務燈 還是濾心更換燈不是都一樣 按下那個功能按鍵幾秒就可消除嗎
大家好像覺得這個是不能說的秘密一樣 搞神秘

楼主(2014-10-31):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您是水的專家
謝謝您提供:晶工飲水機"亮保養服務燈"的問題說明
可否請您也提供解除"亮保養服務燈" ...

你好:
1.產品使用滿2年以上保養服務燈即會閃爍不停,是定期安檢的提醒
2.主要提醒熱膽上方止水墊圈2年要更換,此動作需原廠服務人員進行
3.當止水墊圈更換後,由服務人員進行設定歸零解除
4.保養內容:更換止水墊圈及過電流保護器連工帶料目前收費$300元 ,並無巧立明目刻意收費之意
5.若止水墊圈氧化未更換,造成內部電子零件因滲水故障則維修費就不止$300元

晶工牌客服 客服專線 0800-522-106 感謝您的支持及愛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歸零服務應是要收費的吧!?

你好:
1.產品使用滿2年以上保養服務燈即會閃爍不停,是定期安檢的提醒
2.主要提醒熱膽上方止水墊圈2年要更換,此動作需原廠服務人員進行
3.當止水墊圈更換後,由服務人員進行設定歸零解除
4.保養內容:更換止水墊圈及過電流保護器連工帶料目前收費$300元 ,並無巧立明目刻意收費之意
5.若止水墊圈氧化未更換,造成內部電子零件因滲水故障則維修費就不止$300元

晶工牌客服 客服專線 0800-522-106 感謝您的支持及愛護 ^^

楼主:
你好:
1.產品使用滿2年以上保養服務燈即會閃爍不停,是定期安檢的提醒
2.主要提醒熱膽上方止水墊圈2年要更換,此動作需原廠服務人員進行
3.當止水墊圈更換後,由服務人員進行設定歸零解除
4.保養內容:更換止水墊圈及過電流保護器連工帶料目前收費$300元 ,並無巧立明目刻意收費之意
5.若止水墊圈氧化未更換,造成內部電子零件因滲水故障則維修費就不止$300元

晶工牌客服 客服專線 0800-522-106 感謝您的支持及愛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先關掉電源開關 在重新開啟

你好:
  產品使用若未滿2年,可以關掉電源開關,再重新開啟

晶工牌客服 客服專線 0800-522-106 感謝您的支持及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