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有裂痕?

楼主(2014-09-30):
因為螢幕有時會閃動,前一陣換過一顆電解日製電容,

好了一陣子,現在又開始閃了,

顯卡拿下來仔細看,發現固態電容上好像有裂痕.......

可是固態電容不是不會爆漿??

网友:
這不是固態!這不是固態!這不是固態!

但會裂成這樣也挺神奇的...

网友:
好像是外面的膠膜,應該沒有關係。

是不是膠膜我不知道,但只是外觀問題而已。

楼主:
所以不是電容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電容的問題??

可以不用拆, 直接並聯一顆好電容試試.

网友:
剪掉焊新的,反正不費工,一勞永逸!

网友:
這是SMT技術(表面貼裝技術)封裝的電解電容~~~不是所謂的固態電容(看到鋁殼就喊固態)..

是不是破掉你指甲摳摳就知道了...

网友:
看到你的板子氧化那麼嚴重,焊補一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