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REALY插座

楼主(2014-09-30):
請問哪裡有賣如圖REALY的插座,拆機品亦可 !!需2~4只

网友A:
用pin母插代替吧

楼主:
這個比較特殊,一般自動控制電料行沒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n母插代替吧

因為要測試的RELAY不少,用pin母插代替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要測試的RELAY不少,用pin母插代替不方便...

那就把PIN焊在電路板上
做成一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PIN焊在電路板上
做成一個模板

感謝提供意見,先找看看有沒有可用的座,若確實找不到,就參考您的意見來做!!!

网友B:
真空管座?
但是中間那2腳..這樣的規格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座?
但是中間那2腳..這樣的規格不好找!

是不好找!! 應該是可遇不可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好找!! 應該是可遇不可求吧!!

可能要找軍用拆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