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51VF沒背光【內顯非常暗(極暗),外顯正常】

楼主(2014-09-30):
ASUS N51VF 沒背光
但是能夠看到影像只是非常暗
想說若是要換高壓板不知道可不可以
這台N51VF是LED的,不知道能用那款通用的高壓條接

有大大知道嗎?感恩

网友A:
LED的,
那你不是面板壞就是主機板故障,
沒有單獨的高壓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
那你不是面板壞就是主機板故障,
沒有單獨的高壓條喔

是喔! 我以為它是有高壓條的
那步驟上大約如何檢測呢?

PS: 不過面板是有影像只是非常的暗?但外接就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喔! 我以為它是有高壓條的
那步驟上大約如何檢測呢?

你還是先動手拆開看看再說吧

网友B:
1.若無能力將螢幕panel整個拆開 and 你非常執著絕對不用外接螢幕使用,那請送修

2.有能力將螢幕panel整個拆開: 我是比較傾向LED燈條問題~但是否有可替換的LED燈條這需等你打開確認規格

网友C:
LED無高壓條  這排線問題或是面板上的LED庫正IC需要更換 這台應該還在保內
建議送修華碩

网友D:
保內就送原廠吧

楼主:
這台已過保,昨天我已全部分解了(說真的有點難拆差點把d蓋給毀了)
目前看到LED Converter Board 跟 LED面板上的板子均有受朝長了些銅綠
並用去漬油刷洗過送電一樣沒內顯有外顯

第38.39.40腳是 LCD VCC 這3組電壓有18.8v
第36腳是 LED EN ,也就是ON/OFF開關 這組3.25v
第35腳是 LED PWM,也就是背光亮度調整,這組電壓是3.25v

面板貼紙標示 N156B6-L04 rev.c1

請個位大大先進 接下來要量測那呢?
小弟雖是電子科畢但才疏學淺只會點小皮毛
只希望能夠修好它~~以下是我附的圖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內就送原廠吧

已過保了~目前我測到的電壓就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是先動手拆開看看再說吧

已經拆好了~等大大協助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無能力將螢幕panel整個拆開 and 你非常執著絕對不用外接螢幕使用,那請送修

2.有能力將螢幕panel整個拆 ...

目前我有將量測電壓PO上了 不知道這樣電壓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無高壓條  這排線問題或是面板上的LED庫正IC需要更換 這台應該還在保內
建議送修華碩 ...

LED庫正IC是那一顆呢?我以PO圖家測量的電壓呢?

第38.39.40腳是 LCD VCC 這3組電壓有18.7v
第36腳是 LED EN ,也就是ON/OFF開關 這組0.7v
第35腳是 LED PWM,也就是背光亮度調整,這組電壓是1.5v

再次求解~感恩!!

网友:
是不是LED EN電壓沒有?!~~~也就是背光控制沒有ON

LED控制板另一面有拍嗎?

楼主:
LED控制板 是指附著在LED面板那塊板子背面嗎?
(我是沒翻過來看)到時我再看看!

网友:
確定一下紅、黑哪個是接地,另一端就是正極(順便量一下有沒有電壓)

再來找出EN腳.....

因為你說是沒有背光,就直接朝LED沒有被啟動來查比較快

這張另一端接螢幕的也拍一下吧~~   也量一下,應該沒電壓才是,如果有,那你LED可能掛了←超不可能的

网友:
站內許多大大的維修實例就像是武林秘笈一樣,服用後可增加一甲子的功力
以下兩篇提供您參考,或許對您有用~~

狼大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4%B8%8D%E4%BA%AE

阿水大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83%8C%E5%85%89

网友:
面板pin2&3的3.3伏有出來嗎?如果有出來,基本上顯卡功能有啟動,只差LED EN沒起來,會不會是LID_SW故障拉低

楼主:
因為面版的 LED_Power(3組有電18.7V)   LED_PWM也電(3.3V)  LED_EN(3.3V)
最後是看面板規格書有 32v輸入至燈條 所以肯定是32V沒進去
於事就飛線,果然一開機就亮

已經完修了
也感謝個大大的用心

网友D:
恭禧完修嘍~~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禧完修嘍~~  GOOD

碰運氣的啦~我沒有真實力...呵

不過裝回去  多2顆螺絲~(那耶阿捏)我也懶得拆了
建議拆筆電也要記錄步驟跟螺絲位置
否則裝好多一堆螺絲那就...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