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電源有雜音

楼主(2014-10-01):
聲源已鎖定EMI濾波電路,哪個元件最有可能發出雜音
接110V市電還不致於很大,220V就很大了,像是ㄅ一ㄚ、ㄅ一ㄚ聲

网友:
你不按照規定貼圖還要大夥去估狗一下?!~~~~~大家是欠你多少啊?!

网友:
您的圖  非您有問題的實機圖  無法由圖查看你的狀況
(腦瘤病人不見醫生 由天才代就醫 X光診斷腦部正常)

微跳電的聲音嗎? (跳電弧)

市電由 水藍色 處接入
有聲音 淺綠色 處 (電感 電容 錫街點)
沒聲音 粉紅色 處 (電線 電容 開關 錫街點)

楼主:
謝謝回覆
這是我的實機圖,因手邊沒相機,只好從網路抓

這顆是益衡的架構
啟動後會有微跳電聲,淺綠色EMI濾波那裡(最底下)
這有一張側面圖,大致相似

网友:
請問
你有拆開來檢查過了嗎?????????????????????????????????????????????????
啟動後會有微跳電聲,淺綠色EMI濾波那裡(最底下) <===是否絕緣不良??????????????????????????

网友:
看零件腳有沒有太長

楼主:
謝謝回覆,我用紙管聽是那顆紅色CBB電容,更換電容後異音已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我用紙管聽是那顆紅色CBB電容,更換電容後異音已排除。

請問:

你是換原規格CBB電容,還是換加大原耐壓的CBB電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