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義大利ARIETE 滴式咖啡機?

楼主(2014-10-01):
美眉接收這台專業咖啡機時,僅剩下咖啡研磨功能
等到不能研磨才來看門診,呵呵!全功能操作,妹不會、三太子也不會

這台的功能有:磨豆、熱滴、打奶泡(是不是打奶、打炮卡對)
左二杯子開關符號、左四蒸汽開關符號,對應至操作,怪怪說!

背面:
右邊是咖啡豆研磨馬達
左邊是生水槽,兩根管子一長一短,不知哪個是吸水、哪個是吸氣

咖啡研磨槽,下方是36W研磨驅動馬達
這麼低的功率能磨粉嗎?

右邊像小馬達的是氣泵(左二杯子的開關符號,SW ON 10W 氣泵有動作,可是沒出氣(應該是要打泡)
左銅碗是240W加熱裝置(左四蒸汽的開關符號,開關是常ON無法切斷,除非過熱,會自動切斷加溫)

左邊白罐是咖啡粉分配器
右邊是銅質濾嘴,是三太子手中的示意件,尺寸不合無法安裝~

目前症狀: 1. 可加溫,不滴熱水。 2. 有打氣,不出氣。
不知是不是有前人插錯開關線,還是三太子比較笨!
兩根管子有分別插入水中,交叉驗證,還是不出氣、水

网友A:
看是不是用太久了有水垢卡住管道了!!??

熱水的地方更容易有水垢

网友B:
打奶泡要等蒸汽有了轉右邊旋鈕才會噴蒸汽....牛奶杯才能打奶泡...

應該是這樣操作~
1.開電源
2.選擇對應功能
3.選磨豆....讓咖啡粉充滿然後用底下的工具壓實咖啡粉
4.選打奶泡,等蒸汽有了知後轉右邊旋鈕噴嘴會噴蒸汽(注意燈號是否閃爍通知蒸氣備妥)
5.選濃縮咖啡....(注意燈號是否閃爍通知蒸氣備妥)
6.倒入鮮奶就成了拿鐵(咖啡牛奶)
7.三太子端一杯上來給我..

注意它的根本~~泵水功能!
因為需要蹦水去產生蒸氣打奶泡、濃縮咖啡..

网友B:
咖啡豆磨好之後會掉入下方的咖啡粉儲存盒,搬動撥桿就能使咖啡粉落下到容器內...
用旁偏那個固定的圓餅狀東西壓實鍋內咖啡粉....裝上鍋按咖啡杯功能開始製造濃縮咖啡..
咖啡弄好再打奶泡(兩功能不能同時運作).....

我猜....它泵水功能可能有問題,因為他蒸氣製造源應該是同一個,只是切換出口不同..

网友:
按泡咖啡時,出水、抽水的那個振動馬達會動作嗎??

网友C:
在下之前有修過別的牌子的類似機器,當時問題出在供應電源的高壓電容.
給您參考.

网友D:
類似這種機器,豆粉都不能下得很乾淨。封在機器裡,潮濕又高溫。
每次用過都拆開清,我想不可能。除非是每天都喝,讓今天的豆粉把昨天的推出來,否則真的很傷身。

建議樓主先考慮這一點,再看看要不要修。

不然就是修好後,磨豆機另外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類似這種機器,豆粉都不能下得很乾淨。封在機器裡,潮濕又高溫。
每次用過都拆開清,我想不可能。除非是每 ...

粉在裡面會走油,汙染後來的粉和經過的粉~

應該買那種單純的咖啡機,粉另外用設備模好...

网友:
因為之前我曾搞砸好幾克的粉~~~~研磨器忘記清理...咖啡油脂臭油...影響風味

三太子是修好沒~~~~我滴卡布吉諾捏?

网友:
路過路過 ( 喝咖啡看三太子修咖啡機 )

网友E:
偶買那台的維修手冊,請三太子看看有無幫助囉~

2 MB, 下載次數: 67

网友:
這傢伙一天都沒出現,該不會以經完修正在跟妹妹喝咖啡吧?

网友:
先分區  再針對

先給馬達電力  看看馬達是不是都會轉
會-查控制區
不會-修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用太久了有水垢卡住管道了!!??

熱水的地方更容易有水垢

熱滴口有前人嘗試拆卸的滑牙痕跡

拆檢,沒堵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奶泡要等蒸汽有了轉右邊旋鈕才會噴蒸汽....牛奶杯才能打奶泡...

應該是這樣操作~

真的! 加熱完成後,旋鈕左轉
嘿嘿! 噴嘴會噴蒸汽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咖啡豆磨好之後會掉入下方的咖啡粉儲存盒,搬動撥桿就能使咖啡粉落下到容器內...
用旁偏那個固定的圓餅狀東 ...

有出蒸汽,可以打奶泡
目前剩下 杯子符號按鍵ON,氣泵(或水泵)有動作
兩根管子,交互測試,仍然不會吸入生水
如圖,竟然是擠出熱蒸氣,生水壺都變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買那台的維修手冊,請三太子看看有無幫助囉~

QQ~看了雷大的武功秘笈
想說: 兩根管子是不是有一根要喝鮮奶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QQ~看了雷大的武功秘笈
想說: 兩根管子是不是有一根要喝鮮奶說~

我猜~~~一個熱源兩個出口,分別是咖啡滴口和奶泡蒸氣出口~

你已經證明奶泡功能正常,蒸氣會噴出來,代表水泵功能正常會
泵水給加熱器,加熱器會製造蒸汽(必須燒水加熱達一定溫度才有
壓力與蒸氣功能),運作時我猜指示燈會閃爍告知準備完成

接下來你追看看它滴口的"熱蒸汽來源"是否與奶泡的來源相同,
要是相同就查查它有無切換蒸汽去處的裝置,甚至滴口那個地方
有沒有阻塞...導致蒸汽吹不出去無法製造濃縮咖啡液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下之前有修過別的牌子的類似機器,當時問題出在供應電源的高壓電容.
給您參考. ...

在下之前修的那一台也沒看到DC電源轉換的部分,但是因為裡面有IC,而IC的電源是DC,在下認為它是用高壓電容來做降壓與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之前修的那一台也沒看到DC電源轉換的部分,但是因為裡面有IC,而IC的電源是DC,在下認為它是用高壓電容 ...

你指的是電荷泵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2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電荷泵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29-1-1.html

是的!
你不要這麼專業好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一個熱源兩個出口,分別是咖啡滴口和奶泡蒸氣出口~

你已經證明奶泡功能正常,蒸氣會噴出來,代表 ...

左四蒸汽的開關拆下,竟然是斷路,德國製的開關

移除上述蒸汽開關後,測量PCB竟然是短路,可能前人有接錯線

這台咖啡機的電線只有白、藍、棕,經過套管後,統統花格格,搞不清楚
管子也不過A、B、C三條,接到三叉銅管

A管經過氣泵為A1,只要A1沒水擠入C管,呵呵!就不能產生熱滴
不論壞哪個,沒有備料

网友B:
那現在結論是...?

是否要拆得更...完全才能全面剖悉?

零件的確是個問題,這牌台灣有代理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現在結論是...?

是否要拆得更...完全才能全面剖悉?

結論: 美眉想喝咖啡時,請電三太子
哥哥買給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論: 美眉想喝咖啡時,請電三太子
哥哥買給你!

你該不會買一台全新的給妹妹說"我修好了"~~~

可以經常找你喝咖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該不會買一台全新的給妹妹說"我修好了"~~~

可以經常找你喝咖啡嗎... ...

哩買! 三太子幫你送去示好
http://tw.taobao.com/item/9567611413.htm?fromSite=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