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 HP-CQ40 132AX 更新BIOS 無法開機進作業系統[已解決]

楼主(2014-10-01):
各位前輩,敝人有台HP-CQ40 132AX  筆電,因顯卡與北橋故障已更換晶片.一切正常RUN win7 os 正常,後更新HP 原廠BIOS ,結果現在能進BIOS ,無法進作業系統,感覺是BIOS Boot OS 程式出現狀況,請各位指教一番.(原本CQ40 132AX 版本F.21 直接升 F.55)

是否可不拆BIOS IC 可重新  "更新bios"

無法進作業系統,有光域,

网友A:
可以試試幾個方式:

1. 在 Setup menu 裏 load default 並儲存重啟。
2. AHCI /IDE issue.
3. 都不行的話,請在 Setup menu 把能關的都關掉試試

PS: 第一張照片最上面那條無法判斷是那家  BIOS~猜測這台應該有點年份,可能為 Insyde UEFI BIOS.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否不拆Bios IC而直接編寫.推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幾個方式:

1. 在 Setup menu 裏 load default 並儲存重啟。

感謝您的回覆:
1. 在 Setup menu 裏 load default 並儲存重啟 無效
2. BIOS 沒看見有此選項 AHCI /IDE 可做調整.
3.BIOS 沒的設定
有點年份  是Insyde UEFI BIOS

系統 按F9 可選 光碟與硬碟開機,但選完就無法載入OS

网友B:
你不是還能開機嗎?

1.還能開機的狀況下,難道不能於BIOS setup模式 or DOS模式以FDD or  DVDROM 直接將BIOS降回原本較舊版本的BIOS嗎?

2.試過WinPE可正常進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還能開機嗎?

1.還能開機的狀況下,難道不能於BIOS setup模式 or DOS模式以FDD or  DVDROM 直接將BIOS ...

DVDROM  , winxpe  ,與 usb 隨身碟  均無法進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DVDROM  , winxpe  ,與 usb 隨身碟  均無法進入

釐清問題一下:

1.你最先如何更新BIOS的!

2.一般來說,用原廠的bios更新程式去更新 BIOS時多會先自動檢查你目前的BIOS分位是否符合你欲更新的   BIOS版本

PS:此動作因乃因很多user常常下載"不符"型號的BIOS更新導致問題

因此目前較少因下載錯誤BIOS導致更新後機器bye bye , 但不知你這款是否如此

3.若如你所述"DVDROM  , winxpe  ,與 usb 隨身碟  均無法進入",感覺真的很像是更新到不對型號的BIOS
  這樣就無法度了,因為USB多不正常,那只能動刀了

网友C:
我遇過換到不相容的北橋~可開機~可進bios~但要進OS就卡住~WIN LOGO沒出來,跟你情況一樣。

034的橋很亂~有ASUS用~HP用~價錢差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釐清問題一下:

1.你最先如何更新BIOS的!

1.bios 是在win7 下更新,沒任何error message!
2.bios 是HP cq40-132ax 原廠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過換到不相容的北橋~可開機~可進bios~但要進OS就卡住~WIN LOGO沒出來,跟你情況一樣。

這台問題應該如阿水大大所言
1.請問,bios f21板本是可以, f55 不行, 請教 "阿水" 大大是回到 F21版本? bios  拆下重燒?
2.燒錄是30FBF21.FD 是1MB 大小直接燒錄機 燒進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問題應該如阿水大大所言
1.請問,bios f21板本是可以, f55 不行, 請教 "阿水" 大大是回到 F21版本? b ...

我是換一顆貴一點的034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換一顆貴一點的034就解決了@@"

請教大大,034跟誰買,價位約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034跟誰買,價位約多少?

大大您好
           請問一下您故障北橋  跟  顯卡 時 症狀如何?
           是自己更換的嗎?還是請人更換的  晶片 跟 工 多少錢呢?
           小弟跟你用同一款的
           因 會過熱 自動關機   關完機需等完全冷卻後才能 再開機? 目前堪用
           詢問過  買新板子 或  請人維修  價格都不划算。所以想請問大大的作法參考。感謝您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
           請問一下您故障北橋  跟  顯卡 時 症狀如何?
           是自己更換的嗎?還是請人更 ...

您好:
本人是 進 "零件"更換,我们維修設備都很齊全.
我们是修客戶之筆電.
HP-CQ40這款 筆電維修10-15部之間經驗

您的問題可能是散熱不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本人是 進 "零件"更換,我们維修設備都很齊全.
我们是修客戶之筆電.

了解
     謝謝大大,目前還可以用。就用到它自己退休好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
     謝謝大大,目前還可以用。就用到它自己退休好了@@!感謝~

您好:請自己拆開將風扇清一清,出風口看是否塞住,顯卡散熱銅片

楼主:
HP CQ40-132AX 請教各位前輩 我BIOS 後來取出 bios ic 燒錄,應是把EC data 燒錄到 BIOS 內有windows vista ,序號等,還有 喇叭 也無法使用, 以經驗都是不小心破壞到內部資料EC data ,如何復原?

(現在系統可進win 7)
.

网友:
引用 楼主:
HP CQ40-132AX 請教各位前輩 我BIOS 後來取出 bios ic 燒錄,應是把EC data 燒錄到 BIOS 內有windows vista  ...

可以使用HP DMI(NbDmiFit)工具來修復
序號你剛好有照下來輸入就可以了
內附教學使用說明裡

HP DMI SLP v.1.4D.part1.rar (1 MB, 下載次數: 56) HP DMI SLP v.1.4D.part2.rar (1 MB, 下載次數: 50) HP DMI SLP v.1.4D.part3.rar (703.12 KB, 下載次數: 53)

楼主:
感謝 "獅子魚 大大" 我收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子魚 大大" 我收到!

NbDmiFit.bat 純DOS下使用製做好的USB開機按F5在純DOS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NbDmiFit.bat 純DOS下使用製做好的USB開機按F5在純DOS下操作

感謝 "獅子魚 大大"  HpSet14D.exe 已經更改完成,但進入win 7 啦叭的符號 "打x" "未插入任何啦叭或耳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子魚 大大"  HpSet14D.exe 已經更改完成,但進入win 7 啦叭的符號 "打x" "未插入任何啦叭或耳機"

BIOS在更新一次看看
不要用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在更新一次看看
不要用新版的

感謝您:bios 更新f.36 版, bios load default  OK!

楼主:
請版主, 給標示 "問題解決"

网友F(2014-11-02):
HP DMI(NbDmiFit)工具dell的電腦也可以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HP DMI(NbDmiFit)工具dell的電腦也可以使用嗎

不能使用
廠牌不同所寫的程式不能互相使用
可以使用dmi236下去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個不知道行不行?

http://tw.taobao.com/item/41960260641.htm?fromSite=main&spm=a1z10.1.w4004-544367 ...

我會想買一個來試試.就容我在這裡做個小調查.有意願購買者請在 "點評" 處做個預登記.若有數量(我想-至少也要10個人以上吧).我們再請學姊詢問.如何.那我就登記第一個....chiyimonitor X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會想買一個來試試.就容我在這裡做個小調查.有意願購買者請在 "點評" 處做個預登記.若有數量(我想-至少 ...

呵~有需要的朋友去團購區開團會比較清楚。這篇大家就先不要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