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大燈及燈眉不同時亮

楼主(2014-10-01):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的機車RV250,雙大燈,左邊近燈;右邊遠燈;開電門後不管有沒發動,燈眉恆亮。
開大燈時都是亮一顆大燈+2條燈眉,感覺像瞎了一眼。
所以,想改成開大燈時,燈眉熄滅。

目前想到利用relay,大燈開關接訊號端;燈眉接NC端。不知是否可行?
還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网友A:
夜行燈、定位燈亮是很正常的。
簡單方法 機車傳統方式,拆燈泡或線最單純無定未燈。(不敢保證偏一邊單眼大燈亮,失去定位燈,造成其他用路人位準視差,易擦撞,且自行變更設備,求償無門)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行燈、定位燈亮是很正常的。
簡單方法 機車傳統方式,拆燈泡或線最單純無定未燈。(不敢保證偏一邊 ...

抱歉,語意不清造成誤會~不開大燈時我還是希望燈眉恆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語意不清造成誤會~不開大燈時我還是希望燈眉恆亮的。

正常模式是三段式,1是小燈(燈眉/儀表燈/尾燈(牌照燈) ,2是近燈(單燈)+1,3是遠燈+2+1。

只是針對樓主的述求模式的話,建議另接單切開關(按壓或指撥(建議圓形較好鑽孔,開關附燈指示識別))。

把燈眉供電獨立起來除共接地不動,燈眉共接開關線另安接開關與線,常態ON不使用OFF,較不會影響小燈/儀表登/牌照燈..等。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式是三段式,1是小燈(燈眉/儀表燈/尾燈(牌照燈) ,2是近燈(單燈)+1,3是遠燈+2+1。

只是針對樓主 ...

我的是右手大燈on/off開關,左手遠/近燈開關。一般機車好像都這樣,不知您說的三段式是什麼車的,木有看過。

依您的改法會增加一個開關,動作也會增加一次。
還是比較希望加一顆relay,這樣動作不變,只要開大燈,同時燈眉就滅了。

只是我電學較弱,故特來請教。不知是不是描述的不清楚,都沒人回這部份....
還是錯的太離譜,大家都懶的說了。

网友B:
你所謂的燈眉是指大燈上方的日間行車燈?

你的頭燈會這樣點亮是你的車設計遠光燈與近光燈分開設計,一般的車是遠光近光在同顆燈泡上,
所以遠近都是同顆燈在亮。

以前汽車頭燈四燈型頭燈就是遠近分開,但由於是成雙成對點燈,沒有你說一隻眼的問題.....

除非你改燈光系統,讓它兩個燈同時具有遠近光,同時點亮二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右手大燈on/off開關,左手遠/近燈開關。一般機車好像都這樣,不知您說的三段式是什麼車的,木有看 ...

主要原理還是三段式,差別各家或型號設計成開關分離式。

重點你只是要燈眉ON 與OFF,說穿了燈眉供電處串一個開關做截斷與常通線路就OK了,用電不高不用加繼電器。

像我野狼就沒有燈眉(或其他大多數車種),我只要加二顆燈泡掛再把手端就是燈眉。
且不改線與加線不加裝其他驅動器,白日按左方向燈右把手燈會同步閃,夜間當開燈左右把手燈自動變定位燈(燈眉亮)。
當切右方向燈,右把手燈熄,產生交互閃爍,左邊把手燈仍維持恆亮。
不過有有先天限制該車種線路與開關設計且阻抗型燈泡。

楼主:
白天拍比較不能顯示效果,希望能表達出我的意思...

電門開,燈眉恆亮

開大燈的樣子(以近燈為例,另一邊是遠燈)

開大燈的樣子(以近燈為例)

開大燈的樣子(以近燈為例)

希望改成這樣(電腦修圖,非實際)

希望改成這樣(電腦修圖)

希望改成這樣(電腦修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謂的燈眉是指大燈上方的日間行車燈?

你的頭燈會這樣點亮是你的車設計遠光燈與近光燈分開設計,一般的 ...

是的!燈眉是指大燈上方的LED日間行車燈。

亮單燈我還可以接受,坊間的改裝燈光,大多是魚眼跟HID,會影響對面行車,我不太喜歡。

有點年紀的人應該知道,過去仿賽或街車的整流罩,還蠻流行不對稱式的單眼大燈。
我還蠻喜歡這種的~

楼主:
大家可能比較習慣看電路圖,我試著畫了一下,我的想法。不專業,希望大家看得懂意思...
原廠大燈跟燈眉的前面會有relay跟電路板,我沒畫出來。我會接在relay跟電路板的前面。

這是原廠的線路模型

改成這樣(紅線是新加的部份),這樣我大燈開關ON,燈眉同時熄滅,不用2次動作跟2個開關。

网友:
用五支腳的繼電器去控制即可!
改自樓上的圖.

网友A:
如外接RELAY由大灯控制也是好方法
至於uason大所説的ㄧ樣,4P大多是a接點(ON),5P會多出C接點(OFF),另依個B接點(共接),最後是二個供電接點。
下圖RELAY   5P/4P供參考
規格
腳位

另樓主有說原廠有控制RELAY電路板,檢查看有無控制大灯RELAY,查看有無空接或多出的C接點,改裝成本也較低也較快。
大多較大型高級車種功能控制RELAY不少。

傳統大多是啟動馬達與方向燈RELAY標準配備

网友:
看樣子解決方案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外接RELAY由大灯控制也是好方法
至於uason大所説的ㄧ樣,4P大多是a接點(ON),5P會多出C接點(OFF),另依個 ...

太好了!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這個想法可行我就放心了...

因為大燈規格是 H11 55W 所以 relay我想應該是有的,不然開關接點應該撐不住,我會找找。
不過我猜想應該是4P的,如果是5P就太好了。直接將LED燈眉接到原廠大燈relay,空接(normal ON)的那點,連relay都省下來了。(電壓如果一樣的話)

另外,順便問一個問題... 我剛剛上露天看了一下,除了12V還有24V的。
因為機車是12V,如果接24V那種的話,會是抓2倍安全係數;還是根本無法觸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這個想法可行我就放心了...

因為大燈規格是 H11 55W 所以 relay我 ...

24V應該是大貨車以上大型車再用的,12V會推不動。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應該是大貨車以上大型車再用的,12V會推不動。
以上參考

沒錯一般車子都是12V而已,只是好奇想知道,接24V是什麼狀況罷了。

感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