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更換三冠王普利珠

楼主(2014-10-01):
因為要騎遠程,所以檢查很久沒更換的普利珠,拆下後發現破了二個,好在有檢查.
皮帶也因為好多年沒換了,順便換了.反正也沒多少錢,150(普利珠)+380(日本的皮帶)
在裝的,要把離合器殼(俗稱碗公)扳開,這樣前面的普利盤才會好鎖.

壞的普利珠

壞的普利珠

拆完的普利珠及碗公

拆完的普利珠及碗公

回裝皮帶

回裝皮帶

回復完成

回復完成

网友A:
可否提供(無汽動工具)如何拆卸離合器和普林珠的方法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無汽動工具)如何拆卸離合器和普林珠的方法
謝謝!!

無氣扳用電扳,沒工具要找工具。

网友:
怪手
拆普林盤和離合器工具 (在沒屋頂搜尋 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無汽動工具)如何拆卸離合器和普林珠的方法
謝謝!!

网友:
我個人是使用Alien 火焰板手+電源供應器(舊電腦不要的power)
拆傳動都ok

网友B:
樓主大大: 請問您都以更換過普林珠的經驗了.那有改過普林珠的經驗嗎?是要比原廠的普林珠重還是輕(就以速度來說).小弟的坐騎三陽.心情125普林珠也該更換想要玩一玩.想請問大大們有方面這經驗的一起討論......感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大大: 請問您都以更換過普林珠的經驗了.那有改過普林珠的經驗嗎?是要比原廠的普林珠重還是輕(就以速度 ...

普利珠~較輕--起步快
普利珠~較重--拖尾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