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 n channel 嚴重發燙

楼主(2014-10-01):
請教前輩,手邊有一顆90度相位 5線無刷直流馬達(圖中負載1.2Ω)
做了簡易電路驅動但 IRF3205 發燙的很快 約10秒 上 70度C(有散熱)
IRF3205 RDS 8mΩ 線圈 1.2Ω,但拿掉線圈後量測 mosfet 導通電組卻是22KΩ左右(R1=10K)
當R1 換成1MΩ 後RDS量測為0.2Ω 但依然發燙(約20秒後上60度C);能否請教,感恩。

楼主:
補:
本來想找大功率一點的 mosfet 但在壞掉的電源供應器裡面找到STPS2045CT

STPS2045CT

充當飛輪二極體 使用 PC817驅動
IRF 3205 不吹電扇只有32度 (五分鐘)
STPS2045 37度

网友:
1.使用示波器測試Vgs電壓是否偏低?
2.檢查使用的導線線徑及接地點是否適當?(0.2歐姆阻值已偏大)

网友:
1. ON 時 G-S 間電壓可能不足,也就是 PC817 可能驅動能力不夠,R3 改成 330Ω 試試看。
2. OFF 時 G-S 間阻抗太大,這會導致 MOS 無法完全關閉,或是關閉過渡時間太長。
3. PC817 速度不夠快,有隔離需求必須選高速光耦合,或是在PC817之後加上整形電路來提升上下緣速度。

以這種等級負載電流,OFF 時 MOS G-S 間阻抗至少要在 100Ω 以下,甚至還要更低,最好以 PUSH-PULL 有源方式來驅動,G-S 間光靠電阻來拉低過渡期會變得很長,何況您用了 1MΩ !

网友:
1. IRF3205符號不對.
2. R3電阻太大.
3. IRF3205的Vgs太小,不足10V以致Vds無法完全導通,導至DS on時Rds電阻太大,Vds電壓太高,承受功率也太大,發熱激增.
4. 依目前的電路,+10V最好提高到12~15V.
5. R1的1M也太高了.

各部份分解去做測試,再合併,以避免併發症一出現,所有問題都來了,沒有辦法解決.

网友:
DS之間要接個二極體  抗反電動勢
GS用示波器量  或是輸入信號改為5V直流 模擬信號在1時各點的電壓為多少
要量的地方有 G-S  D-S

R1改為1K

网友A:
前陣子還在了解這個元件特性,剛板上的各位同學寫的,有些地方還看不太懂~
翻查了一下 google同時也整理了一下下上述各位同學的資訊:

1. Vgs 電阻電流過小在高功率的影響原因:(轉換過程線性區呆太久)
http://www.microchip.com.tw/modu ... d=10116&forum=7
一般 Power Driver (IGBT, Power MOS..) 等雖然都有 CMOS 的高輸入阻抗,但也因 Gate 的接觸面也大所以寄生電容也就大了。理論上,如果這寄生電容+雜散電容 = 0 的理想狀態,I/O 叫就可以直接推了幹麻還要加個 SMOD Driver (至少很多教科書都是蔣理想化的狀況)。
可是實際上這些電容都會引響方波上升與下降的斜率,如果沒有使用 CMOS Driver 在瞬間提供一股大電流快速將電容充飽時,這時 IGBT 會進入線性狀態導致功耗變大,效率變差甚至因過熱而燒毀。

2.Vgs 電壓過小:
此顆 Vgs(th) 為 min: 2V, max:4v~ 此電路設計 Vga 過低,10V需經過3個元件分壓~這也是改大R1會取得增大 Vgs 進而改進了導通角度的問題~

3. Vdss 很接近 48V~,一不小心,應該就很容易掛掉

如果錯誤,請用力指教,改正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還在了解這個元件特性,剛板上的各位同學寫的,有些地方還看不太懂~
翻查了一下 google同時也整理了 ...

論壇系統好像又變了,而且你已有coco$$了,我都還沒有咧.

网友C:
48V的工作電壓,負載是電感性
選用耐壓55V的POWERMOS而且還沒有裝飛輪
請代我向IRF3205問候,它還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V的工作電壓,負載是電感性
選用耐壓55V的POWERMOS而且還沒有裝飛輪
請代我向IRF3205問候,它還好嗎? ...

它還好,應該只是感染超級依波拉,所以超級發燒 ...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小的這就來試試~
因為不像各位前輩的專業,手邊有的零件真的不多,
DS 間 我也只有4001 代用
晚點等朋友下班,還要去借示波器...

現在的發熱問題就好比jojo大轉的文章中4樓提到的 卡在沒有瞬間切斷及導通的熱堆積 ...
[佔板讓自己做筆記一下]
#4 Re: Power MOSFET driver
bernie_w39 2011/05/26 22:14
MOS 除了開與關之外,還有一個歐姆區。嚴格來說,MOS 算是一個壓控可變電阻,
它可以呈現大電阻狀態(切斷)或是微電阻狀態(導通)。這個電阻值由 Vgs 決定。
在切斷與導通之間,會有一段電阻不大不小的範圍,會使大量的電能以熱型式消耗在
MOS 上(可以想像在MOS D-S 的位置替換成一個 1ohm 電阻)。

理論上如果 Vgs 可以一瞬間到達導通(電阻僅幾毫歐姆),以及一瞬間到達切斷
(電阻數百萬歐姆),都可以避免電能損失在 MOS 上。Vg 本身有一個電容,如果
用 MCU 的 pin 直接推動,充電時間可能要數十至數百微秒,在這段時間,MOS
會呈現電阻狀態,累積熱量。如果是 PWM 那種高速開關的應用,累積的熱量就很
可觀了。

===============================================
綜合以上前輩的論點,小弟弟等等就測測看再來回報...

電阻類:
1. R1的1M也太高了 R1改回1K
2. R3電阻太大.R3 改成 330Ω

電壓類:
1. Vgs電壓偏低或不足?+10V提高到12~15V
2. Vds電壓太高

其他類:
1. PC817 可能驅動能力不夠,速度不夠快,加上整形電路或更換
2. 量測各點電壓
3. "IRF3205... 還好吧?"

网友:
剛翻了一下 PC817C的 spec.
有關你那個 Input 5V 方波的問題。
PC817:
Vf = 1.2 ( 輸入導通電壓)
Vce(sat) = 0.2V ( If = 20mA, Ic=1mA 輸入電流達到 20mA 以上,會讓 Vce 進入飽合區(開關用途) )
Ic = 50mA 最大輸出承受電流
If(max) = 50mA 最大輸入承受電流

你的元件可以選擇:
R3= 76歐姆(If=50mA) to 190歐姆(If=20mA) 之間, R3 = (5V - Vf(1.2V))/ If
R2移除,增加 Vgs
R1可有2個選擇,依據 10V 輸入 or 改進成  15V 輸入控制。
R1 = 196歐姆 ( 9.8V/50mA ) to 980 歐姆 ( 9.8V/10mA)   , 公式為 R = (Vcc - Vce(sat) ) / Ic

R1 = 296歐姆 ( 14.8V/50mA ) to 1480 歐姆 ( 14.8V/10mA)   , 公式為 R = (Vcc - Vce(sat) ) / Ic

建議元件:
R3 = 150, R2移除, R1 = 500 (10V) or 600 ( 15V)

网友: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3205.pdf

IRF3205
G-S  驅動要10V  給他高一點 12V
PC817應該是可以使用的

電路先修改成

48V一種電源
從48V  分出1/4  也就是12V  跟分壓電阻的比例就是4:1   那就用3K跟1K吧

3K一端接48V  一端接Gate
1K一端接Gate跟PC817 C極 一端接Gnd跟PC817 E極

PC817  5V直推是可以的 要接電阻的話試試看330歐姆吧  最高不得超過6V

MOSFET D-S 要加二極體  UF4007   或是用RC 吸收電路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lla:zh-TW

楼主:
感謝JOJO大,連公式都幫忙列出了!小弟弟真的由衷感謝
目前正在抓零件中... 準備修改測試電路如下

楼主:
感謝炸彈大~
小弟弟等等就跑一趟電子街找 UF4007 ...
目前10V~15V / 5V電源是靠這兩塊降壓板輸入

因為打算10~12V 要給風扇一起吃

就這樣被炸彈大點醒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炸彈大~
小弟弟等等就跑一趟電子街找 UF4007 ...
目前10V~15V / 5V電源是靠這兩塊降壓板輸 ...

順便買兩個300歐姆 20W的水泥電阻回來   當假負載來測試電路  防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順便買兩個300歐姆 20W的水泥電阻回來   當假負載來測試電路  防燒毀

!!!! 對齁! 還有這一招... 我真是豬!...

网友:
另外補充一點有關 PC817C的頻率響應狀況:

在 R1 = 1M的狀況底下,PC817C如在工作區的特性,依據文件,它是會在1kHz之前開始失真的,文件圖上只有標 100,1k,10k特性,但我假設這張圖是可推論的~按照你之前的電路圖,應該真的有 ysc 大所說的失真問題喔~
不過現在改成 R1 < 1k 的話,不管是在工作區 or 飽合區,應該都不會有這個狀況了。

网友:
馬達屬於電感性負載
輸入方波之後會是甚麼情形
待你用示波器看過你就會知道
設計電路要考慮到穩定性
不是當下沒問題就安全了
而且,馬達附載越重,反電動式會越大
在此祝你製作順利

网友:
光耦合可以考慮改用 TLP520

网友:
pc817負載加大,並增加一級驅動

楼主:
搓手準備接4個相位的麵包板了!!
先來一張修正圖,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感謝JOJO大提醒,因為沒有專用軟體,只能靠 falstad.com  用java畫電路圖
甚至模擬;已經用類是小畫家的軟體貼貼剪剪把IRF3205貼上去,G腳有點歪了,請ScottWang大見諒~

缺的材料已經備妥了!

IRF3205溫度:
用了 炸元件大 及 JOJO大 的方式測試了一分鐘,IRF3205從環境 30度上升到 35度, 5V@1Khz 。(未長時間測試)

PC817測試:
TLP520-4 已經準備好了,如果PC817堪用,想把PC817的料先用完,到時候板子可以共用,
(只打算用1顆電阻R3給四個相位輪流使用)
而且可以把手邊料件更換成TLP520-4 (感謝雄爸推薦)
JOJO 大還列了公式,讓小弟弟閱讀spec.上瞬懂...

電阻:
R1: 620Ω  (約0.22W/19mA)
原R2: (原放置於12V PC817限流 R2取消)
R3: 220Ω  (約65mW/17mA) ,要更換150Ω (約96mW/25mA)

保護:
1. 二極體沒買到UF4007 ,先暫時用HER208 (UF4007已經在沒屋頂訂了)
2. RC 部分都是現有材料,裝上後感覺不錯,IRF3205 沒再抱怨呢!
    電容是當初是拿來吸收繼電器使用的餘料,剛好看到手邊還有突波吸收器
    能否順道請教一下,這兩種方式的表現差異~
    因為示波器只能借一下下,看了反電動勢有拉順一些些,但不曉得放置位置對不對

RAR大提醒的增加一級驅動是指 PC817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搓手準備接4個相位的麵包板了!!
先來一張修正圖,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TLP 520 的 Ic(max) 也是 50mA,它的特性在 Vceo 比 PC817好~但沒影響你目前的狀況~
so 不用特別換~如要換的話,為winrar所說,增加一級( Darlington 增大電流放大)

另專炸元件大所提及 RC 吸收,應不需要,因為此 mosfet 有內建保護二極體,這也是 ScottWang提醒你圖有錯,會造成各位同學給你不適合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搓手準備接4個相位的麵包板了!!
先來一張修正圖,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突波吸收 是對付雷擊
室內使用的話不用裝

RC吸收等到日後穩定了  電路就改到一定的時候就可以cost down

現階段先接著 因為這電壓真的是極限操作阿n_011|

网友:
Sorry~修正一下我之前的錯誤訊息 R1~
R1 = 400 (10V) or 600 ( 15V)
我原是想讓 Ic 設計在 25mA ~不過打錯成500~ 會影響說的 ysc 大說的過渡期時間多停留了一點。

如沒 4007~應該是可以串接2顆4001提升耐壓做測試替代,唯一的差別變成導通電壓為 0.7V 變為1.4V~

電路模擬軟體,上次 ckio大有提及一套 multisim ,前陣子剛好有玩了一下下 pspice91/pspice/multisim~
multisim 是滿容易使用的,你可以參考看看。

ysc 大提及的,如果你需要再降低發熱量的話,就需要用 push-pull 改進。

還有通常 ciko大會說:請提供各點電壓。
其實以純看發熱量,會不知熱是怎麼產生的,下次可以做一下靜態分析,量出各點工作電壓的話,會更好讓板友們判斷,一般來說,靜態工作點(把 5V 方波換成 5V DC)是可用電表量出的。
ex: Vgs 的實際電壓值目前為多少?
因為 Vgs 得知的話,Vds 可由 spec 得知,進而了解 mosfet 目前的工作點以及問題可能來自那裏~

最後祝板大實驗愉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論壇系統好像又變了,而且你已有coco$$了,我都還沒有咧.

其實我也不知道金錢是要做啥用的,就指時每天去任務那裡領紅包可得一元,或許以後痞酷網送東西可用這個。

网友:
TLP520其實是我的筆誤,我原本是要推薦TLP250
TLP250輸出驅動電流高達1.5A
搭配 上升加速 & 下降加速  電路
可以讓你的POWERMOS工作起來更舒服

我手邊有一些EL7154CS (SMD),有興趣的話PM給我吧

你的馬達應該是"單極性兩相"

150.22 KB, 下載次數: 9

265.36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也不知道金錢是要做啥用的,就指時每天去任務那裡領紅包可得一元,或許以後痞酷網送東西可用這個。 ...

您也有5元了說.
有啥任務可以做,來賺個10元買"紅豆餅"給已160cm的小朋友吃 ...

楼主:
抱歉,在放電路板刀具路徑,晚了點上來,小弟先回報一組參數
所有條件不變下,尚未使用ysc大提供的推挽式
INPUT 43.8V (空載)  /39.65V(負載)  [設備電源供應器 48V/3.3A =>兩組串連降壓板]
量測 S/D點 對48V地

負載使用 300Ω/20w 水泥電阻:
D:34.5V             (電阻末端)
S:0.4mV~0.5mV (跳動,電表最小單位)
負載為 1.2Ω 線圈:
D:32.7V~33.05V (線圈末端)
S:54mV~56mV

PC817
VCC   12V
R1 頭端點 2.35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搓手準備接4個相位的麵包板了!!
先來一張修正圖,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CookbooK,PaintCAD以小畫家畫電路圖及一些NE555等等的電路圖.

楼主:
雄爸說的是!!小弟用電表量測及通5V看葉片角度,猜測以為是四相單極
有點像步進馬達,當初想直接找步進馬達驅動器但大功率及高速還有價位打了退堂鼓
其中速度想讓他直上 10W轉,功率不靠霍爾直推(內部霍爾已損)
目前找了一些電變、驅動器,幾乎都是三相DC 使用,所以想動手讓他轉一轉...

<補圖>

出線 紅白黑藍棕
紅 白 1.2Ω
紅 黑 1.2Ω
紅 藍 1.2Ω
紅 棕 1.2Ω

白 黑 2.4Ω
棕 藍 2.4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kbooK,PaintCAD以小畫家畫電路圖及一些NE555等等的電路圖.

scott 大! 超感謝!! 超完整符號表都準備好了!
這就收藏了~~
下午還邊弄編排時間想 JOJO大提供的multisim 甚麼時候可以找資料來學.~~XDD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雄爸說的是!!小弟用電表量測及通5V看葉片角度,猜測以為是四相單極
有點像步進馬達,當初想直接找步進馬達 ...

高轉速相對的輸入電壓就必須提高
否則,轉子只會抖動而不會轉動
但是,在加速 & 減速 & 煞車 時
就必須限流,否則線圈會過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轉速相對的輸入電壓就必須提高
否則,轉子只會抖動而不會轉動
但是,在加速 & 減速 & 煞車 時

完全解決方案是:

1. 硬體上採定電流驅動,最高電壓可能需要150V,可以直接取用110V經橋式整流濾波。
2. 軟體上必須做加減速功能,還要能夠調整不同加減速斜率。

這種東西我已經做了將近3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轉速相對的輸入電壓就必須提高
否則,轉子只會抖動而不會轉動
但是,在加速 & 減速 & 煞車 時

目前設定是45V3A(max),90秒拉到八萬轉
PWM 線性都靠程式控制,不減速煞車,自由停止,
頻率控制在6.6KHZ max.(四個方向各約1.66Khz) (約10萬轉)
如果換線圈溫度控制不了(本打算加裝水冷),小弟弟即將上來求助n_0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解決方案是:

1. 硬體上採定電流驅動,最高電壓可能需要150V,可以直接取用110V經橋式整流濾波。

  ysc 大 專業~
之前有考慮過升壓方式,但不專業的技術不敢使用這麼大的功率...
小弟手邊現有的材料,可以使用的簡單方式驅動,
(電源供應器、降壓板、控制IC...)
單程式已經改了三個版本了,之前使用餘料PMOS IRF9540 硬上8萬轉,但分壓太大,
轉了三個禮拜電路板就掰掰了~所以上來求助....

网友:
那個"爛豬腳"怎麼都沒有出來見客呀?

楼主:
JOJO 大,小弟等等用手邊的 9012 + 9013 試試
但目前的功力只會加工單面板~~ 光這兩顆多了六隻腳 下午畫不出來
參考了雄爸的TLP250 好像有靈光閃了一下~~這就來拉拉看...

网友:
原本想推薦你用這顆的
結果該型號IO Max : 1.5A

76.79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
先幫你更新 TLP250 使用時的數據:

Input threshold current: IF=5mA(max.)  輸入閥值電流,就是啟動要設計大於它~
If(max) = 20mA ,輸入元件最大電流
Vf = 1.6V (輸入端LED導通電壓)
spec 裏提及建議值:
If(on) = 8mA,If(on-max)=10mA
Vcc(min)=15V,Vcc(max)=20V

選用:
R3 = (5V - 1.6V)/ 8mA  = 425歐姆(8mA),可選用390歐姆(8.7mA)
Vgs 這裏的輸入電壓,應可上調至 15V比較好
R1 選擇可選擇多種數值改變電流來提升 Vgs 電壓的反應~
R1 = (15V - 0.2( Vce-sat,TLP250 內部push-pull 晶體飽合假設) ) / Ic
296歐姆 => 50mA , P = 0.74W
148歐姆 => 100mA , P= 1.48W
74歐姆   => 200mA , P = 2.96W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設定是45V3A(max),90秒拉到八萬轉
PWM 線性都靠程式控制,不減速煞車,自由停止,
頻率控制在6.6KHZ ...

8萬轉是用在哪種用途?馬達與機構軸承受得了嗎?耐久性也要考慮。

楼主:
雄爸,這是一顆抵四顆嗎!好心動...
不過等小弟弟的技能 能像各位超級專業的前輩一點點才敢大手筆升級自己的小小零件盒
JOJO大又超厲害的一下下就把小弟弟要邊看spec.邊算半天的公式列出
這個禮拜新增二極體,剛剛新增TLP250 小包包元氣大傷 (好險已經禮拜五了)
而且35F中JOJO大再次讓小弟弟瞬懂搞好久的名詞"歐姆區"...

ysc大~這顆是想用來當雕刻機主軸,軸承已經換新了,垂直還沒檢驗,
驅動時間不會超過一兩個小時...耐久性...要一些些時間來測試了

楼主:
突然想到我有TA7257P 翻了翻,有八顆  雖然不能直接推電機,

除了沒有隔離......
拿它來當一顆抵二顆TLP250會不會太浪費...

楼主:
哈,那顆是以前做小模型在玩小馬達用的H橋驅動
電路板做好了一塊~太晚了明天才能測試...

如果沒問題,並五組加兩塊降壓板及一塊2051開發版
降壓板的圖在14F

雄爸大,我先利用這樣的狀況 +TLP250(這兩天應該會到) 把spec.深度了解一下來調整
有需要我不會跟你客氣的 ,謝先~~

也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那顆是以前做小模型在玩小馬達用的H橋驅動
電路板做好了一塊~太晚了明天才能測試...
[attachimg=320,24 ...

洗電路板了n_116|

成果要貼上喔n_111|

楼主:
  JOJO 大 跟炸元件大都不用的睡啊!!
小弟測完一定把數據回報 ,現在眼神已經跟大頭貼上的圖案一樣了...
先偷睡囉 ~ 晚安啦 兩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 大 跟炸元件大都不用的睡啊!!
小弟測完一定把數據回報 ,現在眼神已經跟大頭貼上的圖案一樣 ...

爆肝嗎n_106|    習慣了n_100|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那顆是以前做小模型在玩小馬達用的H橋驅動
電路板做好了一塊~太晚了明天才能測試...

BENZ大:
  建議先使用 STC89C51 或是 52 因為是使用 ISP 下載,改成是比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BENZ大:
  建議先使用 STC89C51 或是 52 因為是使用 ISP 下載,改成是比較方便!!

阿乾大:
要帶眼鏡喔 ...
人家是阿Ben 2號,您給人家改成汽車大廠了 ...
他會嚇到的唷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要帶眼鏡喔 ...
人家是阿Ben 2號,您給人家改成汽車大廠了 ...

SCOTTWANG大:
  BEN2 和 BENZ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他比較低調!!

楼主:
antlu大 害我頭暈了一下~~如果有福特開小弟弟就很滿足了!
不過要來回報壞消息,就是一整天測下來~一下動一下不動~~現在完全不會動了!!!

早上飛輪不接45+ mosfet 發燙~
接回去後四組中的第一組死翹翹了
換了飛輪及第一組的mosfet 把45+ 接回去就不發燙
但是電表 + 接 45+ ,電表- 接mosfet D (線圈末端) 只有 1.8V
電表+ 接mosfet D , 電表 - 接 COM(5-/12-) 有 43.3V
好悶啊...

看來我也要專燒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SCOTTWANG大:
  BEN2 和 BENZ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他比較低調!!

那這樣看來,是我要帶兩付眼鏡了喔 ...

网友:
再多拍點圖片上來
問題點太模糊了
例如說  功率級 驅動級 全貌   功率級與馬達  連接方式

1 G極電壓還不夠
2 G極波形畸變
3 D極波型變型(電感性負載)

電感性負載  之所以很討厭是因為 當用脈波去驅動時   在上緣 跟 下緣 的地方會發生 振鈴
這個時候可能要並連 薄膜電容 在各個節點上
可能要用到好幾種吸收電路 才能保證用這個規格的MOSFET能夠長期工作

有的時候過長或是不夠粗的引線 也會造成問題

楼主:
抱歉~~昨晚太悶了~~亂回一堆就跑去睡了
飛輪是指我拿 HER208 來當飛輪二極體  (1000V/2A)
45+ 就是scott 大說的 +45V 的地方n_087|
我現在去側一點數據上來

楼主:
呼~還以為功率低就可以隨便弄弄起來了呢

電流 5 是設定限流
電流 39.3 是不限流的計算

==========================

楼主:
TLP250 真的是需要的~~今天拿到後馬上插麵包板試試
的確發現~像各位前輩說的一樣~mosfet 充放電靠電阻時間不夠
當cpu 送開關訊號時超過1Khz 不能完全開啟關閉IRF 3205
(但靠二極體就不會發燙真的不曉得為什麼了)
看來驅動mosfet 的部分要重新來過
以小弟的功力PC817 還是拿來開關繼電器就好...
TLP250 好貴~網拍上為什麼有註明非仿冒品~
仿冒品品質比較差嗎?還是沒有功能...價格便宜近一半耶...
而且還發現一個驅動模組好像拿來可以直接驅動四組線圈~~不敢買 還要研究一下電路...

沒屋頂關鍵字:IR2110 MOSFET 半橋/全橋 驅動模組
拿這快模組驅動4顆 IRF3205 ,成本好像比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TLP250 真的是需要的~~今天拿到後馬上插麵包板試試
的確發現~像各位前輩說的一樣~mosfet 充放電靠電阻時間 ...

IR2110   不適合你目前的電路結構
因為你的是很單純的四組共地驅動
IR2110 所謂的 "半橋""全橋"
指的是下橋有共用接地
上橋是獨立的虛接地

网友:
有提醒過你了

導通加速電路 & 截止加速電路

不過似乎沒人人理會

這是wish在論壇內的一篇簡單敘述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42-1-1.html

截錄圖示是很基本的"加速電路"
使用"二極體""電容""電阻"可以很簡單的達到功率元件的  導通加速&截止加速
Vgs的波形越接近方波,功率元件越快進入飽和區,無效功率就會越低
Vgs的波形上升速度越慢,在線性區的時間會拉長,此時功率元件的無效功率將會轉換為熱能
所以,讓功率元件工作在"截止區"&"飽和區"是必要的重點 <===當開關使用

楼主:
真的---
IR2110的部分 我是想使用兩組來並 四個線圈共地 像感應馬達驅動方式驅動,且耐壓又有500V
看來我還是一樣又在幻想了XD
不是不理雄爸啦~因為手上tlp250還沒到 用電晶體(多8顆)來推挽電路板佈線有瓶頸~~
等TLP250來就在這一步要做的 而且電路板還刻成5小片~
如果PC817 可以達到目的的話 小弟想用最節省的方式~
因為插麵包板的時候 只有測試一組(一相),用CPU 產生頻率及接微動開關來測試
PC817都有達到動作的...當四組線圈都接上mosfet 時動作就開始亂了
一開始還以為自己程式是不是只有測試沒寫上四組變換,或電路根本就劃錯...
確定後就上來報壞消息啦...

對了 antlu大~謝謝提醒,小弟已經換 89S52 測試了~~ (不曉得這顆還能寫幾次)

聽了炸元件大講的導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今天去路邊偷剪路燈 ... ( 誤)
是找到壞掉的電源供應器剪下幾條 (20AGW)來接...太粗, 麵包板插不上去 ~~ 洞洞板. 洞洞板.有一小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
IR2110的部分 我是想使用兩組來並 四個線圈共地 像感應馬達驅動方式驅動,且耐壓又有500V
看來 ...

大電流電路不能在麵包板上    副作用太多
信號級電流才可以

网友:
借轉載- FB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
本來想找大功率一點的 mosfet 但在壞掉的電源供應器裡面找到STPS2045CT

回錯 ^^

网友:
拆了個POWER

好好觀查    幾個點

1  高壓側 MOSFET 周圍
2   低壓測  蕭特基整流器 周圍
3  高頻變壓器

這些零件附近有我說的吸收器
可以拆下來利用

楼主:
其實板子上的大電容....之前拆去裝吸塵器的馬達了...
對了炸彈大,線圈如果有四組,能只用一組 RC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板子上的大電容....之前拆去裝吸塵器的馬達了...
對了炸彈大,線圈如果有四組,能只用一組  ...

rc是用在 驅動晶體   有幾顆就要用幾組

楼主:
了解~謝謝炸彈大
我應該還可以找的到就電源供應器,再翻一下...

网友:
rc數值不用很特別
0.1uf 跟10k歐姆就好
手上現有的組合也行

楼主:
400v/0.01uf
2w /1K 歐姆
我再去借一下示波器 ...

网友(2014-11-08):
每個人都提供好詳細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