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自行更換電源供應器風扇需要注意..

楼主(2014-10-01):
請問各位大大 如要自行更換風扇  是否要選擇一樣電流及瓦數  可以選高於的嗎    原本的風扇是8cm 12v  1.4瓦  2500轉   2個
那如果是12cm  風扇上沒有標示規格 那要怎麼選擇

网友A:
你問過了吧?~~我記得有類似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問過了吧?~~我記得有類似問題了

大大 因為我想多了解一點 關於這方面 才又發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因為我想多了解一點 關於這方面 才又發問

要注意極性  電壓  尺寸

就這樣

如非你是想改裝電源供應器
那到時候再說  改裝有很多玩法

网友:
這種風扇吃電不多,電壓對了,自己想怎麼用就自己怎麼用就行了吧。。。

网友:
你也不可能8CM改裝12CM風扇,除非你要自己在外殼開口...就用原尺寸電壓的風扇裝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