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可以正反插的USB母座

楼主(2014-10-01):
採購小姐丟了一個新的USB母座樣品過來要工程部評估看看, 我就順勢分享給痞友...

左邊是標準品, 右邊是這次的樣品; 很明顯中間塑膠比較薄, 位置偏中.

比標準品多了一排接腳.

特色來了, 它可以正反插.

可是插入後側看會有一點歪斜的現象.

拆開來看看內部結構
單純的上下都有接點排針方式, 達到可以正反插的目的.

初步看法:
可以接受目前USB插頭正反向插入是它的主要特色
中間塑膠隔板太薄, 沒對準用力插會有脆裂的風險
插入後有歪斜, 有可能造成機構變型, 要長時間來驗證
兩排板端排針間距小且極性相反, 走線不易
非USB組織認證標準規格

採購小姐說這零件是有專利的產品, 看看能不能用在自家產品上, 增加一些特色與賣點...
公座(插頭)應該也有類似的樣式, 等過陣子拿到手再來分享

网友:
正反插哪不就是雙面插,受得了嗎?

哪是不是改成接點4 點哪的座的部分雙面接點改對接是不是又變成另一項專利?

网友:
感覺不理想,不牢靠,有待市場考驗。

專利不是萬靈丹,市場能接受才是好產品。

网友A:
可能是為了加工方便,所以沒有在接頭的後方跳線,若在接頭的後方跳線,這樣就會維持和原來一樣的4支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為了加工方便,所以沒有在接頭的後方跳線,若在接頭的後方跳線,這樣就會維持和原來一樣的4支腳了. ...

這應該有困難.....在既有標準尺寸之下,又要將上下排4腳左右交錯連接應該是有難度。

网友:
不行!~~中間塑膠片太薄,萬一弄斷可是會造成短路的~

而且幹嘛要正反面都能插?!

网友:
與其設計正反插座
不如告訴大家

有印usb標誌面向上!!  (usb標誌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lla:zh-TW )1

而不是往插頭裡面看!!

网友:
個人覺得,有點多此一舉,而且這麼薄更增加損壞的機率

原本的插座其實就已經有防呆了,反向插是插不進去的

但或許有其它的用途~~

网友:
如果說 設計出來的產品 有附贈線的話
可以在插頭上印一個   紅色小點  然後印 此點向上 讓使用者去記住

當產品設計出來原型時  可以給跟自己產業不相干的人用個幾天
紀錄  使用者體驗 與 使用者習慣
定位服務群 觀察使用者 下去改變

网友:
為了山寨 iPhone 的正反都能插嗎?
人家是天生設計正反插的強度~
這個好像是為了設計一反插而弱化了插拔強度~
兩個思考方向剛好相反~

网友:
其實USB協會已經訂定了USB3.1 Type C可以正反插的USB端子
USB2.0之前只有跟E-SATA connetor合併,尚未推出單純正反插的USB2.0端子
樓主若要推出的話材質可以參考下USB3.1
且插了會歪歪的也應該要修正掉,否則會出現一些卡件問題n_1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參考USB Type-C Specification Release 1.0)
其實USB協會已經訂定了USB3.1 Type C可以正反插的USB端子 ...

目前所知 USB Type-C 算是全新規格, 機構上完全沒有相容性...
市面上最為普及的還是 USB Type-A (特別是做為供電輸出端), 現在做任何變更都還是要考慮機構及配件.

這個樣品是供應商來拜訪採購時推銷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用在公司自家的產品上!
所給的訊息是物美價廉, 價格與標準品差不多, 另外可以增加一些話題與噱頭.
但公司內部的評價不優, 缺點大致與版上諸位大大論述的相同, 結論大概除了話題沒任何好處...

也感謝大大分享新產品的資訊與建議~~

网友:
我有遇過粗魯的使用者亂插USB結果搞斷插座內的塑膠片,導致
USB~VCC碰觸到外殼短路,那張主機板又是陽春的保護設計,
拿0歐電阻當保險,結果整個USB功能報銷....

网友:
其實這種設計真的還蠻方便的,之前在客人的讀卡機上見過,
感覺還不錯...
至於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只用過那一次而已...

网友:
現在的USB接頭就發生在ASOBI的問題,有些USB母槽就鬆鬆的,像MicroUSB差一點點就會出現問題了,像我的不同手機與的MicroUSB的線,就很不好插了,不知哪天就得維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