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O GREEN 400 DESIGNote 520+ 液晶螢幕(面板問題)

楼主(2014-10-01):
LEO GREEN 400 DESIGNote 520+ 液晶螢幕(面板問題)
這台筆電是朋友放置N年的浸水機.鋁製外殼的內部.已經氧化.產生很多的氧化物碎削.目前已全部細部分解清理中.
面板規格: LT121SU-121
LT121SU-121(液晶).pdf (305.55 KB, 下載次數: 14)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中框框處的鋸齒狀情形.是螢幕已燒毀了嗎?還是什麼情況下(浸水後.機器內部尚未完全乾.而且長時間未曾打開上蓋螢幕.使其通風的緣故)會產生浮雕似的鋸齒狀?
▼圖五
有哪位前輩知道紅色方框處是什麼卡嗎?
目前整部機器都還在清理中.不敢輕易上電測試.上電測試前如果還有應該注意的事項.煩請諸位前輩們指導一番.謝謝.

网友A:
偏光膜老化~應該很臭吧!!

网友:
大大不好意思佔了你的順位。幫你往上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應該很臭吧!!

謝謝阿水大.
浮雕似的鋸齒狀情形是在外部.也就是打開筆電上蓋時.所看到的螢幕上.(如圖一的上半部螢幕)
用手觸摸時.可以感覺像浮雕一樣.微微凸起.特地將圖二背面的偏光膜用牙籤挑起來查看.確定是完好的.如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阿水大.
浮雕似的鋸齒狀情形是在外部.也就是打開筆電上蓋時.所看到的螢幕上.(如圖一的上半部螢幕)
用 ...

這片應該是背面的導光板吧....

楼主:
今天終於清理好組裝完成卻不開機.殘念.
只測出幾點電壓值.其餘的不知如何下手.再度請教前輩指點.謝謝.
機板正面圖

接上DC19V外接電源時(未開機啟動)指示燈不亮.應該是沒有待機電源.此時的開關電壓是3V.
電池座的電壓分別為in2:4.67V   Pin3:4.67V   Pin4:4.74V   Pin5:4.87V   Pin6:0.05V
按下開關啟動後只剩下Pin4:1.6V

機板背面圖

楼主:
放棄維修.
送給有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請到好康報報跟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35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