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RS780M03A1 AMD-AM2 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4-10-01):
主機板型號:ACER RS780M03A1這是論壇上的大大寄下來.要我幫忙維修.目前已修好.就發上來了
故障狀況:有過電.不跑碼.無RESET
故障分析:檢查電壓及時鐘是否正常
處理過程:
主機板型號.有一些模糊.但型號是RS780M03A1

不跑碼.我的測試卡RESET燈亮.表示無RESET.每次拿到AMD的主機板.都會有一股衝動想要直接做北橋.不過我還是忍住.我們來測一下電壓吧
先測RAM供電-正常
VDDA供電-正常
CPU供電-正常
橋供電-正常
匯流排供電.喔哦 抓到了

沒有線路圖.只好跑一下線路.匯流排供電MOS的控制腳來自FP6321A.測量VCC有+12v.第7腳VOUT控制腳只有0.6V.
一般我如果碰到"控制腳"的電壓不上不下"(要嘛0V.要嘛3-5V.這種0.6或0.9的我會把這個元件換掉.沒有任何依據.個人感覺而已.別介意)
因為我要使用烙鐵拆小八(FP6321A)所以要先將旁邊的電感與電容先拆下.再拆小八.使用一支烙鐵即可

小八拆下了.但因我沒有FP6321A.所以找了一個RT9214代用
附上FP6321A與 RT9214的圖.我是看不出有什麼差異.也看過不少人代用過.只是我更小心的把圖找出看看.如果有哪位好朋友知道兩者的差異.也請告知一下.謝謝

將RT9214焊上.並將電容與電感補上
再回去測匯流排電壓.有了
裝上RAM測試.開機.完修.謝謝之前幫我加過分的好朋友.在此謝謝你們.老話一句.有問題歡迎提出討論喔

网友A:
漂亮~~

我有張945P的主機板因為遭到嚴重鏽蝕,開機電路故障但強制啟動時卻能運作,
第一次會沒RESET,按一下RESET後可以完成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我有張945P的主機板因為遭到嚴重鏽蝕,開機電路故障但強制啟動時卻能運作,

其實硬要把他修起來.也不無可能.我忽然有一個很有趣的想法.與大家分享.對不對沒關係.有趣就好.假設RESET這信號.就好比有一排隊伍比方說5個人.當第一個人準備好的時候要去握第二個人的手並搖一下(RESET).以此類推.當第5人也準備好的時候.他要去握住另外4個人的手.並搖一下.之後個自去執行個自的任務.如果這5個人都準備好了.可是卻沒有人出來握手(RESET).這時候A471跑出來握住這5人的手並搖一下(按一下RESET).讓他們去執行自己的任務.這樣形容有沒有很像你的主機板.A471別見怪啊.把你推出來當主角  呵呵

网友B:
呵呵~~恭喜修復喔~~以 GT大的功力,這應該算是軟的喔,貪心的希望下次你能分析一下 AMD ATI 雙橋板,復位電路這部份喔,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恭喜修復喔~~以 GT大的功力,這應該算是軟的喔,貪心的希望下次你能分析一下 AMD ATI 雙橋板,復位電路 ...

嗯.下次若有碰到.再來找你研究研究 呵呵

网友C:
兩個圖,差在 UGATE 有一個電阻 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個圖,差在 UGATE 有一個電阻 2.2

H大好眼力.我一直都沒發現.今天要高興一整天了.謝謝

网友D:
端看此文,功力又增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看此文,功力又增了。
感謝分享!

其實修主機板未必要有BGA設備喔.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維修的樂趣.要不然.我覺得這維修行業的收入.是有一點不夠的.但~有樂趣就好

网友C:
呵呵,我是突然瞄到的

我比較想知道說,主機板的MOS 要怎樣區分成哪幾塊? 怎樣的電壓輸出和輸入是正確的?

主機板的 MOS 要怎樣去判斷,哪一個 MOS 是負責哪一個部分? 怎樣測量,才知道說 正確的連結?

MOS 的 G D S ,哪一腳是輸出? 哪一腳是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是突然瞄到的

我比較想知道說,主機板的MOS 要怎樣區分成哪幾塊? 怎樣的電壓輸出和輸入是正確的 ...

1.這問題我恐怕無法回答的很仔細.但大方向為RAM.南北橋.匯流排.CPU.其他細分還有IO.網卡.聲卡等
2.正確要找出規格書.我是靠經驗...閒來無事.多量幾次
3.MOS的判斷.我也無法詳細說的準.可能要多爬文找資料.這部份是容易找到的
4.同上
5.還是請有這一類資訊的好朋友提供一些上來吧.謝謝

网友E: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

謝謝.也希望你喜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修主機板未必要有BGA設備喔.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維修的樂趣.要不然.我覺得這維修行業的收入.是有一點不 ...

很棒的維修敎文
現在的液晶電視可以看的出
已經取代CRT電視
很多CRT電視維修的專員師傅.可顧家,買房子,開店面,安居樂業.
現在的客人需要維修的液晶電視
為數眾多
專業液晶電視維修師傅的店內,滿山滿谷  待修電視
兄台技術深厚
有空騷加見習 錢途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棒的維修敎文
現在的液晶電視可以看的出
已經取代CRT電視

謝謝加分.也感謝你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