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 線性 有哪種芯片可以應用

楼主(2014-10-01):
就我目前只知道  LM317   LM723 TL431(電壓源)

我的輸入是 36V直流   18A
之後會慢慢擴充至 50A
我也希望討論出來的結果 是具有擴充性  不是死的

同時我也想問散熱片 訂製關於這方面的廠商 大家有個推薦嗎
想做個水冷散熱器應付未來的高熱量

補充內容 (2014-11-2 11:56 PM):
散熱器不用了我已經想到辦法了

网友A:
印象上 LM317 要推50A輸出好樣都要用功率晶體才行(很多棵並在一起!)  散熱片的問題,若使用繼電器階段性供應電壓這樣對功率晶體消耗掉的熱會少掉許多!! 氣冷會比水冷好處理,光是漏水的問題就很麻煩,況且 水冷也需要散掉吸收的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上 LM317 要推50A輸出好樣都要用功率晶體才行(很多棵並在一起!)  散熱片的問題,若使用繼電器階段性供應 ...

之前做的就是用LM317+TIP41去推4個2N3055
電流現在只有18A
但是一短路就整套燒掉了   沒有OCP電路檔著
所以才想說上來問問大家

會考慮用水冷那是因為要散出去功率太大了  而且都在一個小小的散熱片上http://shop.cpu.com.tw/html/683/TO3-4P.html
只能2個處理約80W 如果在上去 溫度就破100了

變壓器的部分沒辦法做切換 一出來就是36V

現階段就連600W都克服不了
更何況是以後三機並聯的情況

网友B:
不知你是要做什麼用的,功率不小喔.

Vin = 36Vdc,
Iin=18Adc,
Iin=50Adc,
W1=36V * 18A = 648W.
W2=36V * 50A = 1800W.

以用2N3055做擴流來說,每個負責2A --
18A要用9個.
50A要用25個.

若以一個2N3055承受3A,那它的散熱片就需加大,否則壽命就會降低.

散熱片可以到賣散熱片長鋁塊類的店家去問,買回來DIY,或者去音響網站問看看.

网友:
那你要重新標示,輸入輸出電壓和電流,AC/DC.

楼主:
我現在是用這種電源供應器的    http://www.meanwell.com.tw/search/hrpg-600/default.htm
到50A 就是並連三台

補充內容 (2014-11-2 11:57 PM):
PDF裡面有說明了  50A怎麼來了

网友B:
我們現在若賣大電流的傳統線性電源,也沒什麼賺頭,體積又大,光變壓器就超級大的,等於在替變壓器廠商拉生意,所以現在也是朝著開關式電源前進,但是雜訊比和漣波都要接近線性的,所以這些都是技術挑戰.

你若用傳統變壓器,變壓器大,散熱片也大,風扇也要幾支,箱子也是很大,若用水冷式冷卻,你的冷水從哪裡來,熱的水又要往那裡去,難道你要再拉一條水管,另一邊再加一個裝熱水的大水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現在若賣大電流的傳統線性電源,也沒什麼賺頭,體積又大,光變壓器就超級大的,等於在替變壓器廠商拉生意, ...

現在這台用了很多 LCL電路下去壓漣波  以及我給他線材上扣了磁扣
輸入輸出都有接LC   NCC KZE系列 1000uF50V用了12個  470用了2個每個大電容底下在並上22u 0.1u MLCC
LM317前前後後都有並上去藕電容   電容耐壓都是50V

鐵芯變壓器如果有18A的 以現在的銅 鐵 價格不是一個學生喘的過氣的阿
這台HRPG-600   4張大的有找 找的錢可以吃3天的早午飯阿n_056|

最重要的是 體積與重量阿

水冷系統打算做在內循環的   不做開放式
冷排 打算用自家機車上拆下來的使用
在怎麼說 水冷排 它的面積 一定是比空冷的還大
我不可能為了空冷  去搞熱導管+散熱塔
水冷牌密度高  面積大  而且具有靈活性 可以模組化
水冷頭 冷牌 這些都是獨立的 可以應映未來以系統的擴充
哪款空冷系統可以做到
還有在晶體上     空間都讓給了空冷散熱器與風扇了 多浪費阿
如果空冷散熱器 可以像水冷散熱器   是摺疊的 能在能在小小空間 排放出大量熱量的
那我一定選低成本 低維護的

网友:
我是使用電壓跟隨
本來也是用TIP41去推4個2N3055
也跟你一樣..短路不同多久...就燒給你看
改用電壓跟隨..可以燒出很多短路電容..
2N3055也還活的好好的  而且..目前2N3055只用一個就可以了.不用並到4個

電壓跟隨電路..掏寶很多..主要都是.KIC-125 5A ..我是用 KIC-128 8A下去做的 可能要用並的才行
我還沒並過...不知是否可行
KIC-128我最高是用到9A..不過只用2分鐘燒電容..抓到就沒在用那麼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這台用了很多 LCL電路下去壓漣波  以及我給他線材上扣了磁扣
輸入輸出都有接LC   NCC KZE系列 1000 ...

做了那麼多工,你有測漣波和雜訊剩下多少嗎?

OCP要做才能避免燒零件,因為你的電流大,電流偵測電路可以先用較小的Relay再去推中型的breaker,做主電路切斷,電流容量最好選比你的最大電流量3倍以上.

网友C:
輸出電壓 : 36V
輸出電流 : 18A
那你的輸入電壓是多少??輸出是連續可變還是固定??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功率晶體承受的功率

做這個的目的為何??

网友:
不知道何種應用需要近50A的線性電源? 滿嚇人的...  交換式降壓再濾波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那麼多工,你有測漣波和雜訊剩下多少嗎?

OCP要做才能避免燒零件,因為你的電流大,電流偵測電路可以先 ...

空載 7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出電壓 : 36V
輸出電流 : 18A
那你的輸入電壓是多少??輸出是連續可變還是固定??

輸入 36V

輸出要可調  電壓 電流 都要

功率晶體承受的功率   這是一個大障礙    並連晶體   跟 改用MOSFET

网友:
輸入電壓 : DC36V
輸出電壓 : 0~36V 可調
輸出電流 : 0~30A 可調

這樣的規格,以你目前的電路結構,我保證你做不出來
原因是你的輸入電壓是固定的
當你輸出電壓為1V 輸出電流為30A時
你的功率晶體要承受  (36V-1V)*30A=1050W
以安森美的2N3055為例
TC=25℃ PD=115W  (取一半的功率=57.5W)
1050 / 57.5=18.26 (功率晶體總數)

使用功率晶體時,別忘了功率晶體的  TC & PD

70.9 KB, 下載次數: 7

楼主:
現在我有個想法阿
OCP  用電流表在用的比流器 75mV 50A   把他在拉第2組線出來
做限電流    1A=0.666uV
電流與電壓 是成正比的  這個變化可以拿來應用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用  OPA可行嗎??

网友C:
提醒你,用回覆

你可以考慮使用線性穩壓IC的長青樹UA723
http://www.eeworld.com.cn/dygl/2014/0628/article_22500.html

還有,如果你篤定就是用交換式電源當DC來源的話
不用理會OCP這一件事
只要把後面的功率晶體的PD & IO加大
OCP就交給前面的交換式電源就可以了
因為當你線性穩壓的輸出電流超過前面的交換式電源,它自己會O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用回覆

你可以考慮使用線性穩壓IC的長青樹UA723

OCP交給前面

那現在723 實現了電壓可調    那電流可調 要再加那些IC下去實現

网友:
輸入是 36V直流   18A

輸出是多少啊??固定輸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要做什麼用的,功率不小喔.

Vin = 36Vdc,

Vin = 36Vdc,
Iin=18Adc,
Iin=50Adc,
W1=36V * 18A = 648W.
W2=36V * 50A = 1800W.

還要剪掉輸出電壓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OCP交給前面

那現在723 實現了電壓可調    那電流可調 要再加那些IC下去實現 ...

UA723  本身以內含CC & CV 功能囉
GOOGLE "UA723"

簡單扼要地說明
http://bugworkshop.blogspot.tw/2 ... lm723-0-30v-2a.html

40A Power Supply Unit
http://www.qsl.net/vu2upx/Projects/40apsu.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723  本身以內含CC & CV 功能囉
GOOGLE "UA723"

只有限流電阻可能比較難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723  本身以內含CC & CV 功能囉
GOOGLE "UA723"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4-1-1.html
這個好像和我現階段的很像

如果直接照他給的電路圖製作 OK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就是用LM317+TIP41去推4個2N3055
電流現在只有18A
但是一短路就整套燒掉了   沒有OCP電路檔著

專大:
   很重視連波問題嗎? LM317有OCP的設計啊!!你沒用電組作電流回饋保護?
   你的DC36V輸出最大電流多少? 變壓器 50A 36V 1.8KVA 不小一顆喔!!
   假如蓮波不太重視,交流哼聲可以接受,用高頻切換把輸入先降一些會是好事一件啊!!
   你的輸出可調吧!!  範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大:
   很重視連波問題嗎? LM317有OCP的設計啊!!你沒用電組作電流回饋保護?
   你的DC36V輸出最大電流 ...

變壓器輸出可調 最低30V
我用的前端是交換式電源 可並連 預計未來會上三台
一台電流是18A

補充內容 (2014-11-3 12:00 AM):
這裡的輸出可調是用 SMPS本身的V ADJ  範圍5%

网友:
功率晶體用MOS的話,前一級電流不用太大
可以考慮在每顆功率晶體的C極(NPN-BJT)或D極(MOS)串一顆水泥電阻
做為平衡輸出與過電流保護
----------------------------------------------------------------
之前小弟做車用音響的電源供應器
輸入是AC15V  4A共5顆
輸出是13.8V   20A
穩壓為LM317
架構M317->TIP41C->2SD1047->2SD1047*5
--------------------------------------------------------------------
建議設計一組電路,讓輸入跟隨輸出調整
維持固定壓差既可達到穩壓
SW-PSU輸出的電感,可以拆電腦的PSU來用
倒是電容比較麻煩,1安培=1000uF來說
36安培*1000=36000uF
在極限輸出時,電容才不會發燒
過電流保護一定要做,不要依賴源頭作保護
-------------------------------------------------------------
不是想澆冷水,除非真的需要
不然不會想做線性電源
太耗電了
------------------------------------------------------------
看阿乾大的回覆,可以考慮兩級穩壓
這樣熱量可以分攤掉

至於水冷,要去找大面積的水冷頭
來冷卻晶體

网友D:
參考一下
這種組合用了20個2SC2922,加上散熱片及風扇 應該夠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參考一下
這種組合用了20個2SC2922,加上散熱片及風扇 應該夠力了!!

別說那些功率晶體了
單單散熱片他就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一下
這種組合用了20個2SC2922,加上散熱片及風扇 應該夠力了!!

這模組是你自有的嗎還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模組是你自有的嗎還是??

夠不夠力?  在朋友家看到的,有興趣的話我來想辦法挖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夠不夠力?  在朋友家看到的,有興趣的話我來想辦法挖一個!!

原先是使用在哪裡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先是使用在哪裡的呢??

問過朋友他說是工廠電源箱改裝時拆下來的,作何用途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過朋友他說是工廠電源箱改裝時拆下來的,作何用途他就不知道了!!

一套是幾個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是幾個電晶體

20個2SC2922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套是幾個電晶體

一套是20個2SC2922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套是20個2SC2922電晶體

有幾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幾套

他有兩套,願意割愛一套給有需要的網友

网友E:
........完全插不上嘴  這哪是新手上路  分明是高手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插不上嘴  這哪是新手上路  分明是高手討論

不對啦,這個要高手中的高手才行 ...

网友:
有個 問題 & 想法
問題:  用在什嗎 地方?  一定得需要 線性穩壓!?
  如果不是發燒音響用   即使是高精密儀器 人家也是 交換式用嚇嚇叫

想法: 參考市售30V/3A 線性穩壓  變壓器採用多輸出串聯繞組作法
假設 它是有 AC 9V / 15V / 22V  /28V
利用 史密特+電壓鑑別電路+繼電器 , 選擇 適當輸出AC繞組 ,減少多餘穩壓電路功率晶體電壓差
達到 減少晶體功率負荷 的目的
這種大功率型矽鋼鐵芯變壓器多輸出串聯繞組
體積可能像西瓜, 至於重量...需要先練帝王神功, (機殼也要練一練)

要找到商家是一難題 第二難題訂製費用或是人家接不接單可能非常困難
成品整機可能像旅館小冰箱 最後得裝上輪椅

我想法是,, 用三個交換式電源 DC OUT 12V/24V/36V  ( 或再加 18V/30V)
取代 這種大功率型矽鋼鐵芯變壓器多輸出串聯繞組

网友:
恭喜專炸元件買到#27樓介紹模組,有了它,專炸元件的功力一定大增,祝他試驗成功!!

楼主:
LM723買了 下個月大概就會發實例了

不過講正式的現在我決定都用模組了  先買  之後再看看如何擴充 與提高穩定度 說不定可以擴充到很夢幻
用廢機殼當作是 電源供應器的機箱
控制板:http://tw.taobao.com/item/375698 ... 997196601.61.27yKqL
VR可以外接出來跟儀表1602LCD 放在5吋架內

功率模組感謝站內all666大提供  很給力n_134|

儀表板:http://tw.taobao.com/item/371360 ... 997196601.58.wWBrit
水冷系統:
http://tw.taobao.com/item/412376 ... 997196601.30.ZJtpQK
http://tw.taobao.com/item/384647 ... 085894238.58.jkLnQy
http://tw.taobao.com/item/379340 ... 997196601.54.ZJtpQK
http://tw.taobao.com/item/379910 ... 997196601.46.ZJtpQK

隨時會被去掉的:http://tw.taobao.com/item
/1643 ... 997196601.74.ZJtpQK

http://tw.taobao.com/item/382623 ... 997196601.38.ZJtpQK

网友F:
要用電晶體功率模組的話請特別這二十顆 RET 晶體配對的問題,希望原模組生產廠家有做好晶體配對的工作,否則在重載下容易燒掉某幾顆增益較高的電晶體。
這種方式算是體積最大又本錢最傷的穩壓方式。

推薦使用 Preregulator 的方式來降低整體的功率消耗。
以前只有 SCR 能夠利用來當預穩壓級,我以前有一台 HP 製品 0-50V 0-50A 的實驗電源就是利用這種線路來有效降低功率消耗。

現在零件與材料豐富了可以直接做這種免變壓器的。

或是先用交換式電源先穩一次再用線性穩壓電路再穩一次,交換電源電壓只要高於線性穩壓的 2-3 伏即可,只要做好交換電源的電磁屏蔽這種的雜訊也是很少的。

要做大電流供應器首要考慮線路要簡單使用零件要少與品質要好,才能長時間的工作。
如果市電 AC 電壓與輸出 DC 電壓都是恆定的那最簡單,只要有效的控制變壓器的輸出 AC 電壓不要高於穩壓輸出 DC 電壓太多即可。
變壓器的多組二次抽頭會增加製作成本許多要切換也不方便,最佳的方式是定做時多做幾個一次側抽頭,例如 107, 110, 113, 116, 120 等,在全載測試下看 DC 漣波再決定用哪組抽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電晶體功率模組的話請特別這二十顆 RET 晶體配對的問題,希望原模組生產廠家有做好晶體配對的工作,否 ...

為了品質   所有零件都是請老闆從倉庫裡拿最新生產的
還好交情夠深 不然一般電子行會叫你拿放在格子內的

晶體配對 就交給平衡電阻吧  畢竟放大率這東西 變數太大了

現在我就是用交換式電源    輸出漣波下到7mV了

楼主:
好像用OPA來做也不錯

看那個模組 用的是LM339 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限流電阻可能比較難製做吧

電流偵測建議使用"康銅電阻"
直接到露天拍賣搜尋關鍵字"康銅"兩個字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為了品質   所有零件都是請老闆從倉庫裡拿最新生產的
還好交情夠深 不然一般電子行會叫你拿放在格子內的

不知道您的用途是什麼,交換式電源不只是漣波而已,它還包含了許多高頻偕波成分在裡面,即使加上二級穩壓IC也沒什麼用(直接通過),最好前後方能串大電流的磁珠,只是這種規格不好找。如果是音響類比用電源,輸出Z與暫態反應比較重要,總之弄到好一定是龐然大物而且動態會被吃掉,這也就是為何沒有後級功率級穩壓這種東西。

网友H:
基本上,這也許是一個 X-Y Problem

大家一直都猜不出這用在那?
而且解決方案,也不是尋常方式....

X-Y Problem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101446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您的用途是什麼,交換式電源不只是漣波而已,它還包含了許多高頻偕波成分在裡面,即使加上二級穩壓 ...

磁珠有弄到   直徑100mm   拿到兩顆    50mm的買了8顆

諧波   我現在是在考慮  用Tt濾波器 去應付
先把系統做出來 之後再用示波器去看 諧波頻域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這也許是一個 X-Y Problem

大家一直都猜不出這用在那?

撲朔迷離 嗎

其實我覺得得在這沒有發生
我有一直在強調一個目標
我也一直在審視 跟我的解決方案不同的提案

我取它的優點出來   加強我現有的方案

再加上我現在提的  比較是屬於 研發性向的
不是哪種出事了要立刻解決
如果是那就會出現 所謂的X-Y Problem
因為發問者他趕了   他急了   它不可能用很明智 嚴謹 中立的思維 去做事
一定是誰先提解決方案 他就先試試看  能不能辦好
或是 他認為 可行的解決方案   他上來問問大傢伙  可不可行

當然啦 現在討論串 標題:電源供應器 線性 有哪種芯片可以應用
的確是跑掉很多

看來開關電源的集成芯片   比較常見吧
線性電源 大範圍調壓 恆流  又是高功率應用   光是調節芯片 就沒人答得出來了
723 跟 317 不是我的理想  但是現在我就是得用它
因為我能力不夠 沒法直接寫個MCU 我以我在前面也提到  我要擴充性  替換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撲朔迷離 嗎

其實我覺得得在這沒有發生

我說X-Y problem的意思是....
你最終要做什麼"東西"(設備)...
(常見的設備,都有一定solution與做法,更甚者早就有產品在販售...)

我指的 X-Y problem...指的是...
  你要做的事   X ===> Y
  你一直討論 X(線性降壓,輸出可調),但一直都沒說 Y(接什麼設備...),
  也沒講明白, 為什麼X要這樣做....
(你沒說的Y設備,沒人明白,為什麼X一定非得一定要有如此功能或做法?)

依照前面你及其他大大的回應中....
輸入 36V 輸出要可調  電壓 電流 都要

輸入電壓 : DC36V
輸出電壓 : 0~36V 可調
輸出電流 : 0~18A 可調 (之後會慢慢擴充至 50A)

基本上,先不管輸入,從輸出角度來看就是"實驗用電源供應器",才會是這樣的設備...
這樣的"實驗用電源供應器",你需低雜訊,而採線性(降壓)輸出...
註: 實驗用才需要可調,要不然一般高功率,基本上都是固定電壓....

正常而言,它就是一台"線性降壓輸出 實驗用電源供應器"...
古早以前,市售的電源供器的做法就是
AC ==> 超大(體積與電流)多輸出變壓器 ==> 線性降壓 (最終)輸出範圍: 0 ~ 36V

超大(體積與電流)多輸出變壓器,電壓必需比 (最終)輸出電壓大2~5V不等,做線性(降壓)壓差
例如: 42V, 36V, 30V, 24V, 18V, 12V, 6V
依據不同的(最終)輸出電壓,來選擇不一樣的輸入(6~42V),以減少線性(降壓)壓差的癈熱....

當然現在的技術,應該已經不用這樣...
也許現在有更新的電源技術,雜訊也不一定會比線性(降壓)壓差...(我猜的...)

當然,就算沒有更新的電源技術應該也可以改為
AC ==> 關開式可調輸出 ==>  線性(降壓)輸出

當然以上也都是我猜的,說不定你要做的不是"實驗用電源供應器"....

最後還是老話一句,到底要做成什麼設備 或者給 什麼設備 使用呢?
不管你最後是不是 "實驗用電源供應器"....
當然如果是公司專利問題....不便說明到底做什麼用...
那你就默默的做,我們也不方便再打擾....

=========================================
補充: (寫完後,在網路上找到一家在賣 電源供應器...)
http://www.bktw.com.tw/style/fra ... 29173&id=138799
他們的產品,中
Model:    DS3640
Output Rate voltage: 0 ~ 36V
Output Rate current: 0 ~ 40A
Output Rate power: 1440W
(註:最大可以四台並聯 要1百多A應該也不是問題)
也許你不用自己做了...己經買得到了...當然如果你是 賣 "電源供應器"廠商,那就另當別論(也可買來研究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說X-Y problem的意思是....
你最終要做什麼"東西"(設備)...
(常見的設備,都有一定solution與做法,更甚 ...

終究阿  我想的是一台 能夠有精密度 有可以讓我髓心所欲去使用的電源供應器
我結論是我需要一台很變態的實驗電源吧n_127|

AC 變壓器是HRPG-600-36  交換式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說X-Y problem的意思是....
你最終要做什麼"東西"(設備)...
(常見的設備,都有一定solution與做法,更甚 ...

36V出來之後  用降壓模組降壓 降到相近值後  之後再線性穩壓

你想講的是這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終究阿  我想的是一台 能夠有精密度 有可以讓我髓心所欲去使用的電源供應器
我結論是我需要一台很變態的 ...

>>我結論是我需要一台很變態的實驗電源吧
就算你要 很變態的實驗電源 ,也是可以說一下,你接什麼設備吧!!!

就像你說你要做一台時速 500公里 的車子...你總要有"道路"開才行吧...
要不然做可以(在正常 高速公路限速) 時速開150公里就可以了.

上一篇寫完後,在網路上找到一家在賣 電源供應器...
http://www.bktw.com.tw/style/fra ... 29173&id=138799

他們的產品,中
Model:    DS3640
Output Rate voltage: 0 ~ 36V
Output Rate current: 0 ~ 40A
Output Rate power: 1440W
(註:最大可以四台並聯 要1百多A應該也不是問題)
也許你不用自己做了...己經買得到了...當然如果你是 賣 "電源供應器"廠商,那就另當別論(也可買來研究比對一下...).

‧電壓解析度1mV、電流解析度1mA
‧低漣波、低雜訊的輸出
‧精準的電壓及電流量測
‧功率因素可到0.99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結論是我需要一台很變態的實驗電源吧
就算你要 很變態的實驗電源 ,也是可以說一下,你接什麼設備吧!!! ...

我只是一個業餘的  這樣的設備我用不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學生買得起嗎

別老愛 模糊焦點:
1. 到底要做什麼(設備)? ---從頭到尾都沒說...
  就算是 電源供應器, 也要說說為什麼要 50A,要接什麼設備?

2.如果是 電源供應器,就不一定要限制 用36V來當input 再線性轉換成輸出電壓
就跟前面討論的一樣....
只要是  AC 110V/220V input ===> (中間轉換保護...) ===> DC輸出(可調 0 ~ 36V)

3. 最後就更離卜了...
學生 做玩具車就可以了,不用到卡車...
何況你要的不是卡車等級而以,看起來比較像戰車...

註: 我本身不是電源方面專家,只有基本的電子知識而以....
再接下來對本篇討論的助益可能不大,回應就先到這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別老愛 模糊焦點:
1. 到底要做什麼(設備)? ---從頭到尾都沒說...
  就算是 電源供應器, 也要說說為什麼要 ...

沒有要接的

就是想做

我只有36V的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別老愛 模糊焦點:
1. 到底要做什麼(設備)? ---從頭到尾都沒說...
  就算是 電源供應器, 也要說說為什麼要 ...

沒有什麼啦,他只是有點瘋了而已.
然後把錢都投在上面,看到那些東西就是四個大X ...

网友:
恭喜LZ踏入電子的不歸路
而且還是懷抱著偉大夢想的美夢
因為
我也有過跟你類似的想法
不論完成品的實用性&功能性
就是要做出跟他人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怕市面上已有類似功能的產品
至少證明了自己有此能力
其過程難免會有些小朋友離家出走
但是,累積的實戰經驗&成就感
卻是讓人心滿意足的

网友:
應該是看到某個設備很有價值,想自己研發看看能否做得出來的心情,有些細節還是不方便公開吧!!

楼主:
誰家的實驗電源  有固定負載
誰沒有發生過因為因為電源輸出能力不夠而無法測試 或是驅動不了的情況
有了能力  有了板上討論出來的藍圖 為何要止步?
SMPS 都去打工打來了 後面我說什麼都要到手

我不想當個90後 草莓族阿 我說了 就是要實現
職場真的n_074| 晚上時間都給了

网友B:
既然已經瘋了,那就繼續瘋吧,不是瘋子是不了解瘋子的.
越高的山越少人爬,也越孤獨,能夠去爬的人,越多人罵瘋子,能夠被罵瘋子的也是少數人.

林義傑沒有贏台灣的馬拉松,卻贏了世界的超級馬拉松.

前頭用SMPS,再怎麼做也是降低漣波,輸出高頻雜訊還是會存在的.

COMBADEYO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經瘋了,那就繼續瘋吧,不是瘋子是不了解瘋子的.
越高的山越少人爬,也越孤獨,能夠去爬的人,越多人罵瘋 ...

高頻諧波  只能用FFT或頻譜分析儀下去看嗎n_132|

网友I:
如果可以用MOSFET的話,IXYS有幾個Pd超過1000W的管,可以減少晶體數量

网友:
另外降低功耗的方式,使用多抽頭變壓器,輸出電壓不高時採用較低電壓的繞組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頻諧波  只能用FFT或頻譜分析儀下去看嗎

若是只想看有沒有諧波,只要頻率夠的示波器就可以看了,除非你想看更多的細節.

若想改善高頻諧波和高頻雜訊,當你用現成已有的SMPS,命運早已註定了,你再怎麼做感覺上都是無耐的吶喊而已.

以後SMPS技術越來越好,這些問題都可以改善,其實這些技術都已有了,只是市場的現實售價問題,一般我們能買到的還是一般的,也就是說以後一般用的SMPS之品質可以接近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可以用MOSFET的話,IXYS有幾個Pd超過1000W的管,可以減少晶體數量

看到了n_150|   1500W  這要是弄得到的話 只要3顆 就可以了n_145|
但是這一顆單價應該比我學費還高了吧n_166|
http://ixapps.ixys.com/DataSheet/DS100015A%28IXFB300N10P%29.pdf

网友:
交換式電源的高頻諧波是可以處理的,如果是交給有經驗的射頻工程師是能夠解決的。
市面上很少有這種需求也就沒有廠商願意去做這種 Low EMI 的 SMPS,但實際上還是有,剛好手邊就有一顆這種電源。

這是日製無線電收發機用的內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IC-PS35),輸出為 13.8V 20A,需要全頻段的 Low EMI 才不會干擾無線電機的運作。
這顆是故障品我沒有修,因為主機已經脫手不在,再也用不到了。另一個原因是這型的故障率很高改用線性穩壓電源比較實在。
最大特點是外殼是鋁鑄完全包覆,散熱片在外面,輸出濾波器,輸出接線皆有套上 FB 磁珠。

所以只要願意去做就能做的出來,而儀器設備是最基本需求。
頻譜分析儀是最基本的至少要測到 1G 的頻段,示波器的靈敏度與表現方式實在是差太多了。
全頻帶對數偶極天線與電波隔離暗室也是必要的。

電路板的 Layout 也是重點,尤其是高頻震盪的迴路要嚴格控制線路的長度與走線的方向,許多工程師都沒有這種經驗與訓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1500W  這要是弄得到的話 只要3顆 就可以了
但是這一顆單價應該比我學費還高了 ...

設計電路時,千萬不要用那種不易取得的零件
不然你會搞死自己
IRFB4310 露天買得到,單價在$100-以內

VDSS : 100V
Rds(on) : 5.6m
ID : 14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要接的

就是想做

專大:
    其實X問題很簡單,Y方案卻是造成天馬行空!! 我第一次聽到 XY問題(我是孤陋寡聞)
   例: 我要去台中 我認為用"粒子傳輸"應該可以完成(把我送到台中)但是我對"粒子傳輸"不了解,我只是在星際爭霸戰電影看過,於是我到論壇上去問....最後大家知道我只是要去台中,他們給出的正確建議: 坐車 走路 或用爬的..

   你要做的實驗用電源,應該把所謂的"規格"定出來,不管是自己做還是外包訂做"規格"一定要明確,因為規格不明確會造成"無法驗收"甚至"浪費成本",電源供應一般廠商都會有相關的規格,先看過一遍再把自己很在乎的"壓縮"規格變緊(如漣波 1mV..) 記得每變更一次規格有時成本會增加很多,甚至架構全變...

ps: 我的舉例太誇張,不是針對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設計電路時,千萬不要用那種不易取得的零件
不然你會搞死自己
IRFB4310 露天買得到,單價在$100-以內

對,貴又難買,以後維護也是問題.
我本來想勸他買烏骨雞學姐賣的,真便宜啊.
IRF1010EPbF_Nch_60V84A200W_12mΩ.
不過大電流若能找到便宜的Rds<5mΩ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專大:
    其實X問題很簡單,Y方案卻是造成天馬行空!! 我第一次聽到 XY問題(我是孤陋寡聞)
   例: 我要去 ...

阿乾大:
您是在講我們在訂Power的規格嗎?
哈哈哈,比那個還多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大:
    其實X問題很簡單,Y方案卻是造成天馬行空!! 我第一次聽到 XY問題(我是孤陋寡聞)
   例: 我要去 ...

那我該提出哪些
我還沒講的必要的規格
好讓論壇上的幫助我

网友:
輸入電壓範圍&種類 (直流or交流 ,單向or三相,頻率範圍50Hz .60HZ .400Hz)
轉換效率%  (矽鋼片變壓器+線性穩壓,總效率可能會低於75%)
上電瞬間電流 (大功率設備的電源輸入一定要加緩衝)
啟動時間 (電源輸入到正常輸出的時間)
短路保護方式 (短路移除後自動回復or輸入電源重新投入or復歸開關)
輸出電壓變動率 (輸出電壓設定好之後的空載電壓與滿載電壓百分比)

上述,只是基本的,還有很多沒列出來
開案之後還有很多事要做的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該提出哪些
我還沒講的必要的規格
好讓論壇上的幫助我

專大:
   問專業的一小時就夠了!! 若是加半小時連KNOW HOW 都可以B出來!!   SCOTTWANG 大 專定規格...哈哈哈 不是陷害,是建議!!
   雄爸,要登門拜訪再帶個伴手,一定讓你滿意!!

楼主(2014-11-02):
看來傳統電路是適合我的
這功率確實太高了

要長期滿載的話 是一大挑戰

楼主:
現在做出來了 濾波電容組
只有輸入有電感 輸出還沒拆到合適的

正面
背面  MLCC 50V 22uF
小電容  100V0.1uF
小電容50V 1.5uF 與 ZLJ 50V1000uF
輸入電感  電源供應上拆下

楼主:
這是我之前做的穩壓電路 波形來源是輸出端
電壓檔位是1mV 時間檔位沒有特別去記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頻率的諧波

補充內容 (2015-1-7 05:08 AM):
原來補充 不會逾時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