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求助) 電路圖符號

楼主(2014-10-02):
請教先進,在下於廢板發現一個霍爾感測器,想利用來自製一個電流表.
有找到規格表如下,
la 55-p e.pdf (484.88 KB, 下載次數: 49)
但是第三頁的電路部分(如下),其中的"Is"與"Rm"的意思搞不清楚,找過電路圖符號也都不符合,請前輩開式,那兩個是甚麼東西.

网友:
1.初級滿刻度輸入:50A
2.次級滿刻度輸出:50mA
3.外接負載電阻:10-100歐姆(<70度C)
4.圖上Is為外接電流表,Rm為外接滿刻度調整電阻(此圖為測電流連接法)
5.可改為電壓量測法:將串聯電流表Is,改換為並聯電壓表(測量外接Rm兩端電壓,參考3.的阻值),如Rm選100歐姆,當初級為50A時,Rm流過50mA,可產生5V的輸出電壓.

楼主:
感謝ciko大詳細解說.

网友:
我就是想要找這種的感應器,

不必切斷電源線,

就可以直接測出汽車發電機充電電流!!

网友A:
直流勾表要裝在引擎室哩,

我要接個表頭,可以拉到裡面看的!!

這種東西有得買嗎??

楼主:
小莉莉大,
這東西股哥(電流傳感器)就可以找到一堆,廣華電子商城網站也有賣.
但是,您要不要先等在下做好看看結果?依照在下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看來,用這東西自製的電流表會有"輸出非線性"的問題,所以光是寫程式去計算就很麻煩的樣子....

還有,這東西是封閉式的環,中間的孔洞尺寸恐怕不夠穿過汽車發電機的電線....

网友A:
這東西自製的電流表為何會有"輸出非線性"的問題??

需要寫程式去計算嗎??
不能只接個表頭嗎??
(依照上圖,只有正負電源和表頭??)

求量看看中間的孔洞尺寸??
看規格可以量到50A,
中間的孔洞尺寸應該夠大吧??

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勾表要裝在引擎室哩,

我要接個表頭,可以拉到裡面看的!!

看電流沒用  最終是反映到電壓

電壓表從點菸器拉電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電流沒用  最終是反映到電壓

電壓表從點菸器拉電出來

電壓表從點菸器拉電出來

電壓表可以從蓄電池拉電出來,還比較容易,

我想知道的是發電機對電池的充電電流!!

以及電池對車子的所有耗電流!!

网友:
霍爾電流傳感器
裡面的感測線圈 也有電流  這是就非線性誤差的原因

當電流越大  感應出的電壓電流 就越高   誤差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壓表從點菸器拉電出來

電壓表可以從蓄電池拉電出來,還比較容易,

那你希望怎麼做
不想要剪開線    希望用感應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表從點菸器拉電出來

電壓表可以從蓄電池拉電出來,還比較容易,

FLUKE有出測量電流用的夾頭,一端夾住電線,另一端差到電表之後就可以了.
類似下面這樣
http://item.rakuten.co.jp/douguyasan/fluke-i200s/
這東西就可以把錶頭放進車裡了.
價錢不便宜,而且台灣好像要訂貨之後才進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希望怎麼做
不想要剪開線    希望用感應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23-1-2.html

希望不要剪開線,用感應測量

車子行進間可以知道發電量及充電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UKE有出測量電流用的夾頭,一端夾住電線,另一端差到電表之後就可以了.
類似下面這樣
http://item.rakute ...

測AC200A 電流

周波数帯 40 Hz ~ 10 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AC200A 電流

周波数帯 40 Hz ~ 10 kHz

他有出好幾種規格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23-1-2.html

希望不要剪開線,用感應測量

串聯不用剪線,因為是串在啟動馬達之後,所以只要鬆開啟動馬達的接點螺絲,串進電流表即可.以後不用時恢復原狀也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聯不用剪線,因為是串在啟動馬達之後,所以只又鬆開啟動馬達的接點螺絲,串進電流表即可.以後不用時恢復原 ...

串在啟動馬達之後,所以只又鬆開啟動馬達的接點螺絲,串進電流表即可??

這個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在啟動馬達之後,所以只又鬆開啟動馬達的接點螺絲,串進電流表即可??

這個看不懂啊?? ...

請參考
http://www.geocities.jp/minielec ... ic/ammeter03_is.jpg

這圖是別人的,所以外連,在下知道版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參考

這個接法要用很粗很長的線接到室內,

和切開電線一樣,

所以才想用傳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自製的電流表為何會有"輸出非線性"的問題??

需要寫程式去計算嗎??

孔洞尺寸在附檔的規格表第三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接法要用很粗很長的線接到室內,

和切開電線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接在比流器上

利用現有的端點去引出

比流器要串連   串連好了之後  只要接兩條細線 到室內電流表就好

网友C:
我想,你要的應該是這東西,有現成的成品可用。
露天賣家的物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要的應該是這東西,有現成的成品可用。
露天賣家的物品

謝謝感恩啦!!

這個東西或許可以用,

但是他的電流感測是在負極,

汽車發電機的負極已和車體一起了,

這電流怎麼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感恩啦!!

這個東西或許可以用,

你可以量 電瓶阿
你不要被現有的環境 給套住了   有時候有放掉一些執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感恩啦!!

這個東西或許可以用,

不能用50A的比流器  要用300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50A的比流器  要用300A的

50A應該夠用了,

只是這個側負極電流的方法還需要大大的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A應該夠用了,

只是這個側負極電流的方法還需要大大的研究看看!!

好 你另開新帖 把照片貼上來   貼你引擎室內

网友A:
只要300A比流器跟負極成串連,在把電流表鎖在比流器上就可??

就是電表50A,用300A比流器嗎??

這樣量出來電流準確嗎??

(比流器好像是電阻,量壓降??)

車子 在車庫,車庫在八公里外,所以懶得開車,時常沒電啊!!

上次去開車,電池只剩下約6.8V,連遙控器都沒有動作,

用美國德科 專業 15A 充電器還可以救回60%,

電池都不是用壞的,都是放到沒電壞掉的,

有了美國德科 專業 15A 充電器,至少不須叫人接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300A比流器跟負極成串連,在把電流表鎖在比流器上就可??

就是電表50A,用300A比流器嗎??

200A的比流器也是可以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084649396

你就用這整套吧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邏輯   這事   發生在電線裡   你控制不了 因為這是金屬鍵的遊戲規則 是物理限制
發電機出來的電能    會被分為兩股
一往在線上的負載跑了    風扇  大燈  儀表板  ECU 等等用電部件
二往電瓶去了

你現在車子會沒電  就代表  在熄火之後  一定有一個耗電達0.5A左右的在作祟
要不就是用了劣質電池

网友D:
汽車的配電系統
1.負極直接搭鐵,在由車體分配出去
2.電池正極->配電盤(保險絲盒),再由配電盤經過保險絲分配出去
3.發電機正極->配電盤->電池
所以當發電量大於耗電,就會充電進去
發電量等於耗電量,電池當緩衝
發電量小於耗電量,電池放電

元件大,沒有到0.5安培那麼恐怖
一般都是0.1安培內

車子少開的話,可以定期充電
或將電池斷開負極
另一個方式,就是花個小錢
網拍上有一種產品,可以讓電池維持在某一個電壓
不會一直充電,導致電池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車的配電系統
1.負極直接搭鐵,在由車體分配出去
2.電池正極->配電盤(保險絲盒),再由配電盤經過保險絲分 ...

他會沒電  就是異常的耗電n_005|

网友:
某些額外的裝備會讓系統持續耗電....例如防盜器

先檢查引擎啟動時發電機的輸出是否正常,其次是檢查電瓶的性能,罪後考慮是否有漏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300A比流器跟負極成串連,在把電流表鎖在比流器上就可??

就是電表50A,用300A比流器嗎??

建議裝太陽能板充電!!

楼主:
依照ciko大的指導,用麵包板做了測試,因為在下需要量到0.1A,再經過幾次測試之後,發現唯一的辦法是讓線多繞霍爾感測器幾圈,不然無法測量低電流,下面的圖繞了十圈,用的線是為了繞十圈所能用的最粗的線了.
電阻是廢料翻到的100歐姆,因為不是精密電阻,所以有些許誤差.元件電壓使用12V,負載使用12V汽車大燈的燈泡.
負載側接線是由電源供應器的正極出來之後,串聯一個數位電表測量電流,電表負級接至照片中霍爾元件之輸入端,輸出端再接到燈泡正極,然後燈泡負極接回電源供應器.
霍爾元件側接線是由電源供應器的正極出來之後,接到霍爾元件之正極端,霍爾元件之負極端接回電源供應器.而霍爾元件之測量端串聯一個100歐姆電阻之後,連回電源供應器的負極.
取另一個數位電表測量串聯之電阻的前後端電壓,即為輸出值.

下表為輸出值的紀錄與圖表,看來雖有誤差,但是線性還算OK.只是可測量之最小電流只能到0.172A .而且好像0.2A以上比較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ciko大的指導,用麵包板做了測試,因為在下需要量到0.1A,再經過幾次測試之後,發現唯一的辦法是讓線多繞霍 ...

要測小電流,建議選用小口徑的感測器(滿刻度輸出較低者),可有效提高準確度.若選用大口徑測小電流時,測試數據會隨著電線通過感測器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輸出(自做實驗便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