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除濕機壞掉請問零件哪裡買?

楼主(2014-10-02):
今天下午,自家除濕機開來用不到10分鐘!房間傳來陣陣焦臭味!打開房間全都是煙!好險沒有外出,要不然火燒厝,除濕機拆卸
開,發現ac 250V 20uf 啟動電容器燒燬,如圖14-1!請問版上大大們!啟動電容器,哪裡可以買得到?

网友:
電子材料行就有

网友:
電子材料行或冷凍材料也有

网友:
兩位正解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感恩!明天我會去電材料行買去!再一次謝謝!

网友:
ac 250V 20uf 啟動電容器
在我住的這邊 電子材料行 電器材料行 電工材料行 馬達材料行 工控材料行 冷凍空調材料行 都買的到
大一點的 五金大賣場 也有賣(只是 uf 不一定有我們要的)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自然機",若是打服務電話就會來處理,整個電路板換新的喔!

网友:
這個叫聲寶公司來處 理 ~如果是之前的召回的機種可要求免費維修

网友:
借轉載 - 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