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拿到一塊自製TCRT5000光學開光電路板 無法動作(有訊號)

楼主(2014-10-02):
求救
小弟最近拿到一塊自製TCRT5000光學開光電路板  如(圖a) 無法動作
紅外線光的部分有用手機鏡頭下看發現有訊號
也有另外用視波器看過接收器的訊號
但是雜訊非常多 也不明顯
裝上我要控制的PLC也不能動作
想請問板上的各位大大 我是否要加裝(圖a)的右邊兩個電晶體跟電組上去把訊號加大呢?
還有我有去網路上查過去他應用
不懂為什麼此電路要加上LM1088(作用是什麼?)
有哪位高人可以跟我解說一下此電路嗎  由衷感謝

以下是TCRT5000光學開光電路圖(準備在右邊加上電晶體把訊號放大)

网友A:
1.這種偏壓方式,他的感應距離只有12mm感應距離越近,輸出電壓(電流)越高.
2.CTR=0.1,當LED發射端電流設為10mA時,光電晶體的輸出電流約為1mA(反射測試距離:12mm)
3.可在光電晶體輸出側串接電阻.(可將輸出電流轉為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種偏壓方式,他的感應距離只有12mm感應距離越近,輸出電壓(電流)越高.
2.CTR=0.1,當LED發射端電流設為10m ...

感謝版主回復
但是最近 小弟仍然持續測試
但是如下圖

com2跟com4接正極5v
com3接負極
com5接馬達一側 另一側也接地
(測試馬達是否運轉)
但是不能動

有重新在接過一次
這次雜訊很小 訊號反應很大
有用照相機觀看紅外線 也有發射 但是為什麼
作為開關  馬達還是不能動想請教一下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回復
但是最近 小弟仍然持續測試
但是如下圖

丟掉你之前的電路
重新設計一個

TCRT5000
http://www.vishay.com/docs/83760/tcrt5000.pdf

LED用定電流驅動15mA
接收端  先用個施密特電路  在接到推動級   才能驅動馬達

你先講你的環境  你的應用

你是要隔離呢   還是要當作 一有物品進入感應區 馬達就啟動

以及拍  實際圖片

要加電晶體    TCRT5000是信號用的   推動不了馬達

有雜訊  施密特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