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VC RC-BX75 VCD手提收錄音機,光盤無法撥放

楼主(2014-10-02):
JVC RC-BX75 VCD手提收錄音機,外觀新,年紀可不小

與一般手提CD的差別,這隻有AV輸出端子

臨床:收音機、卡帶播放正常,CD/VCD DPS無顯示、播放無作用
記錄後一直擱置,因為沒靈感、不會修

趁今天風雲變色,卸下前殼

卸下DPS顯示板

凌舅舅曾經有指示: DPS不顯示,就先查有沒FLIP-FLOP,都量沒有說
排腳有前人補焊的遺跡

掏出CD盤及主板來碰運氣

探棒才碰到晶振,雙腳就斷了
是不是被前人糊到鹽酸說

電視廢主板上有瞄到一小粒27MHZ

短腳的好處,貼片面直上頂著

有晶振、有FLIP-FLOP ,CD播放OK

MP3光盤也OK~

VCD的 AV OUT 搞定! 三太子運氣真好說!

网友:
看來是晶振品質不良,不知道為何會流湯?

网友:
其實,這個就像老大常說的:PCR口訣

Power:檢查有無供電,供電是否正常
Clock:檢查頻率振盪是否正常
Reset:重置訊號是否正常

基本上就是這樣!

网友A:
今天點數發完了,改天後補 ^^
太崇敗三太子了~家電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點數發完了,改天後補 ^^
太崇敗三太子了~家電達人~

舅舅的香油奉獻不少
蕪藥緊! 瓦補哩~

网友B:
看到第4張圖, 還以為沒有媚妹就修不了了咧,結果還是修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第4張圖, 還以為沒有媚妹就修不了了咧,結果還是修好了 ...

因為..........有業績的壓力說

网友C:
只是好奇,為何現在的手提音響都長這樣? 不知道是抄襲哪家的產品

网友:
三太子發功了!又學了一招,感謝維修實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好奇,為何現在的手提音響都長這樣? 不知道是抄襲哪家的產品

看到大同那台就想到....現在很多廠商都用ODM的方式在做產品.....
至於代工廠有可能是哪家...小弟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