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風扇 自動調整速度

楼主(2014-10-02):
最近碰到這類的AC風扇
上網查到的資料.是內建溫度調整器..來控制~
只是覺得.風扇能放的空間又不大..出線也只有2條接220V
這樣子就能用溫度來控制.電壓不變..還滿特別的..
不知.可以從那方面找到..這類資料..勒..
還是有這類溫度控制的零件啊!  裝上去就可以?

网友A:
這顆看起來並沒有溫度控制轉速,是THERMAL PROTECTION,只是溫度保護而已 (有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看起來並沒有溫度控制轉速,是THERMAL PROTECTION,只是溫度保護而已 (有溫度保險絲?)。 ...

這顆有溫度控制轉速~因為..是台達UPS後方的散熱風扇...
因為台達人說有.他會隨溫度改變轉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有溫度控制轉速~因為..是台達UPS後方的散熱風扇...
因為台達人說有.他會隨溫度改變轉速... ...

那就奇怪了,規格書上並沒有寫轉速控制功能,
更奇怪的是,台達也是風扇大廠,自己的產品沒用自己的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規格書上並沒有寫轉速控制功能,
更奇怪的是,台達也是風扇大廠,自己的產品沒用自己的風扇 ...

台達工程師說是訂製品~~
上網也有找到賣AC溫控風扇~也是有貼FULLTECH
所以.我也不知是算不算訂製品~
可能風扇部門跟UPS部門不合吧..XD
或叫現有的.就不用在去開發..
總之~我也不知..呵呵~

网友B:
不過AC 風扇蠻大顆的 ,空間夠裝了控制裝置且消耗功率蠻低的,不過沒有任何感應裝置蠻奇怪的?

應該說AC馬達有支援轉速變化,控制、感應端還是在主板。

不然變頻馬達,你變頻給我看,結果也是要靠另一伴變頻器與感應器。

DC馬變速,也是控制端與感應端決定,都是一樣只是負責出力。

网友C:
這顆沒有溫度控制轉速
控制轉速在主基板(由電壓輸出大小來控制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AC 風扇蠻大顆的 ,空間夠裝了控制裝置且消耗功率蠻低的,不過沒有任何感應裝置蠻奇怪的?

應該說AC馬 ...

我想也是.可能被工程師給誤導...
可惜的是.沒把壞掉的留下..分解看看><"
但有支援.轉速變化..因該任何一顆都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沒有溫度控制轉速
控制轉速在主基板(由電壓輸出大小來控制轉速)

由電壓來控制..像TRIA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電壓來控制..像TRIAC?

上電不就知道有無自動控訴功能了

网友D:
我猜測是沒有的-----------
只要插電他就動作了---也沒調速

网友E:
這顆應該是沒有溫度控制轉速功能
如果有的話,應該能從馬達周圍找到熱敏電阻

台達UPS是採用負載控制轉速
所以當負載越高,轉速就越高
沒負載或輕載時,轉速會維持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測是沒有的-----------
只要插電他就動作了---也沒調速

因該吧~~送電220V時.他是會動作~
看不出那有調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應該是沒有溫度控制轉速功能
如果有的話,應該能從馬達周圍找到熱敏電阻

那時拆下來換時.只有看到2條線而以~~
換上業者買來新的同一間公司風扇
舊的就被業者拿走~~
所以..沒法知道太多..還有那沒注意到!!

但只知有次..台達來.就馬上看出..是不是機子本身的 或是自行換..!!
因為他說..看出貼紙大小不同.~(換時.還真沒注意到這點!)

另外.他也有說負載吃重或輕時.風扇會變化..
說..這換上去的新風扇.就像吃重載的轉速
我就問那裡不同.. 台達回答說..風扇會自己調速...
(UPS保持約在40%左右..也在冷氣房..溫度也不高約29.30度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該吧~~送電220V時.他是會動作~
看不出那有調速功能~

用吹風機吹他

變快代表真的是溫控型的

他裡面會有電路去偵測

沒變快  那就當一般風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吹風機吹他

變快代表真的是溫控型的

可能要等下次有機會.換時.在看能不能拿走..

但目前.因該是沒機會這樣試n_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