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UPERFAX ADC-105L防潮箱清潔檢修上漆

楼主(2014-10-03):
UPERFAX  ADC-105L防潮箱清潔檢修上漆
要防潮物品越來越多,塞不下,上網標一台18年SUPERFAX  105L防潮箱。
1.整理清潔先,經測試中標了,電源開關(附燈)亮,DRIVE指示燈不亮,也沒任何動作

2.經觀察後底座五顆螺絲拆了空間很大,散熱片也很大,再測試風扇有動作,指示燈未亮。
由左而右 機背左上插座保險絲、機板、散熱片含海綿吸水容器(把水蒸發掉)與散熱風扇、變壓器

3.再拆內部底板,直接掀開就看到一片散熱片與漏斗狀容器該不會是制冷器

4.控制面板後方帶燈開關(SW2),DRIVE指示燈雨製冷器並連,再一個110V可調濕度開關(SW1)串接帶燈開關)

5.正下方面板由左至右POWER(帶燈開關)、DRIVE(指示燈)、RH(可調濕度開關)

6.檢查機板還算完整(目測兼紀錄線位置)

7.量了半天,心也越來越涼,基本線路畫畫,順便練功記錄,還是搞不懂中間部分IC有何作用雖然查了相關資訊,英文還是看瞴?

8.不過分門別類,卻量出右側供給製冷片獨立電源橋式整流故障,拆下量再確認是故障

9.看一下規格,去國稅局附近買顆8A橋式整流子換掉

10.興奮有動作,室溫無冷氣溫度30.1度未啟動狀態……熱熱熱越來越興奮

11.接觸這一面製冷片數分鐘後……..溫度有到-3.4度

12.去量另一面超大帶風扇散熱片(隨便盧進去)溫度40度

13.去量更換後橋式整流散熱片溫度略高45.2

14.製冷片結霜了,只有觸摸才覺得冷,設定到回溫後變成水,導流至後方散熱片海綿因熱慢慢蒸發,陰濕度控制持續反覆動作

15.最後因年代久遠,重新噴漆再使用煥然一新

以上參考

网友A:
真厚工,恭喜完修!

网友B:
惜X網的好貨~~~ 謝謝大大的分享!
經過重新噴漆後真的煥然一新, 完全看不出有18年的歷史.

初次見到防潮箱的內部結構, 單純的用致冷片降溫冷凝 ,整體似乎並不複雜;
先前老大在討論伺服器降溫的方向, 也許也可套用這個設計概念.

网友C:
恭喜樓主完修,您的散熱片還有風扇,小弟上次拆的既沒風扇也沒調整開關

网友D:
好貨一個~~
讚喔~修的跟新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惜物網的好貨~~~ 謝謝大大的分享!
經過重新噴漆後真的煥然一新, 完全看不出有18年的歷史.

>致冷片降溫冷凝
兩面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貨一個~~
讚喔~修的跟新的一樣~

親像一尾"活龍",還可以再活個10幾年.

网友E:
MC14541是可以規劃時間的定時器,2的8次方到2的16次方.

你那張PCB加符號的圖畫法很熟悉,是本來就有那樣畫,或者是來痞酷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厚工,恭喜完修!

加減動動腦動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樓主完修,您的散熱片還有風扇,小弟上次拆的既沒風扇也沒調整開關

可能容積率較大,相對出力時間較久,怕散熱不良吧(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貨一個~~
讚喔~修的跟新的一樣~

大大較專業,我都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惜物網的好貨~~~ 謝謝大大的分享!
經過重新噴漆後真的煥然一新, 完全看不出有18年的歷史.

降溫可能跟S大所言兩面刃
有用鉤表去勾電流常態幾乎感應不到,ㄧ動作就消耗33W(大概變壓器與製冷片就用不少),除濕設定是轉到最低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14541是可以規劃時間的定時器,2的8次方到2的16次方.

你那張PCB加符號的圖畫法很熟悉,是本來就有那樣畫, ...

學無止境,因亂量ㄧ通摸不著頭緒,畫圖耗時較容易定心,先從已知簡單著手縮小範圍慢慢抓,來痞酷不懂就多看,看不懂就只能搖頭了。
請教該IC 是啟動或延時或著其他作用.......

雖修復仍想了解其工作動作原理.........在此感謝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無止境,因亂量ㄧ通摸不著頭緒,畫圖耗時較容易定心,先從已知簡單著手縮小範圍慢慢抓,來痞酷不懂就多 ...

零件的功能是死的,應用方式是活的,端看你如何設計,你想了解就把電路圖畫出來看看.

网友:
致冷片型買過一台保內致冷片換過一次,過保自己也換過一次用不到一年又壞(致冷片耗電很難買到又有電壓不同),就改用OO家保用五年很耐用。

网友:
老板! 我家汽車冷氣壞了
送去給你修,好嗎?

网友:
借轉載- FB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惜X網的好貨~~~ 謝謝大大的分享!
經過重新噴漆後真的煥然一新, 完全看不出有18年的歷史.

azy104:

這方式一般電腦以前就有用過,但有致冷滴水問題要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zy104:

這方式一般電腦以前就有用過,但有致冷滴水問題要排除,

的確需要顧慮的地方還蠻多的, 除了要考慮到排水, 若長時間啟動換算電費也不便宜!
難怪 scottwang 版主說是兩面刃...

真的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需要顧慮的地方還蠻多的, 除了要考慮到排水, 若長時間啟動換算電費也不便宜!
難怪 scottwang 版主說 ...

以前的討論含影片.
Google 致冷晶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