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型繼電器?

楼主(2014-10-0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A7%E7%94%B5%E5%99%A8

轉換型(Z型)這是觸點組型。這種觸點組共有三個觸點,即中間是動觸點,上下各一個靜觸點。線圈不通電時,動觸點和其中一個靜觸點斷開和另一個閉合,線圈通電後,動觸點就移動,使原來斷開的成閉合,原來閉合的成斷開狀態,達到轉換的目的。這樣的觸點組稱為轉換觸點。用「轉」字的拼音字頭「z」表示。
如是先斷開再與另一接點發生接觸(一般情形),此種方式稱為C型接點(Form C contact)。
如是先與另一接點發生接觸,再斷開原接點,此種方式稱為D型接點。

問了問零件代理商,他推薦用PLC做為解決方案

請問市售哪個款式是這樣子的?
>先與另一接點發生接觸,再斷開原接點

网友:
你是要做電話切換開關嗎?

買個可開蓋子的繼電器,將蓋子打開,調整彈片的位置,可能會達到需要的功能喔!!

网友:
關注一下!我也想知道~

我在隔壁樓的問題剛好用的到這個,也是沒找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411&highlight=

只好用5P的了。

网友:
哈!  我就碰到壞掉的繼電器檢查結果就是B接點先導通後 A接點再斷開,

不是常用的繼電器該找生產廠商問問看!!

网友:
用兩顆繼電器外加時序控制或延時來做吧~

网友:
網路資料,請參考。

MBB

M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