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黑晶爐(4413)維修分享

楼主(2014-10-03):
參考了論壇網友的經驗分享後,今天也動手維修了功能不大正常的黑晶爐,因之前已有網友分享拆機過程,故不再重複,僅將細節敘述如下:
1.故障現象:加熱時會不預期的自動停止加熱,觀察液晶顯示可發現,剛插插頭尚未加熱時字幕明顯可見,但只要開關ON按火力+開始加熱,液晶顯示數字從正面看便顯得不明顯,必須稍從下方角度看過去才看得清楚。
2.拆機更換X2安規電容,與之前網友分享不同的是,電容是1.2μF腳距27.5mm的安規電容,並非1μF,但1.2μF無法購得,暫時換上1μF頂著,功能也恢復正常

网友A:
主板上1UF是安規電容,壞掉也不打緊,爐子照常會工作
1.2UF是電荷泵,這顆容值衰退會影響VCC標稱運作的DC電壓

港款電容不好買,外加電容並聯補足1.2UF左右即可

大火1500W ,遠紅外線加熱燈管會有熱能積蓄

一般使用者關機後立即拔除插頭,積熱會熱損---電容元件
正規:關機後,應等候閃爍黃燈3~5分鐘熄滅(7W散熱風扇停止),再拔除插頭

燈盤卡涼勢,擋卡固!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是安規電容,壞掉也不打緊,爐子照常會工作
1.2UF是電荷泵,這顆容值衰退會影響VCC標稱運作的DC電壓

感謝您的說明,受益良多!
當初發現液晶字幕的現象時自己也推斷可能是電壓偏低的問題

至於1UF的X1安規電容,原先的討論中有人提到沒得買,在網購過程中發現露天已有此項規格品(晟通),但200個一拍,限於權限無法提供連結,有需要者可自行蒐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是安規電容,壞掉也不打緊,爐子照常會工作
1.2UF是電荷泵,這顆容值衰退會影響VCC標稱運作的DC電壓

感謝您的說明,受益良多!
當初發現液晶字幕的現象時自己也推斷可能是電壓偏低的問題
這台黑晶爐已使用若干年,關機後也都靜待散熱完成後才拔插頭,可能零件劣化吧

至於1UF的X1安規電容,原先的討論中有人提到沒得買,在網購過程中發現露天已有此項規格品(晟通),但200個一拍,限於權限無法提供連結,有需要者可自行蒐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是安規電容,壞掉也不打緊,爐子照常會工作
1.2UF是電荷泵,這顆容值衰退會影響VCC標稱運作的DC電壓

感謝您的說明,受益良多

另外之前的討論中,曾有網友提及1UF安規電容的購買問題,個人發現露天拍賣已有此項規格品(晟通公司),但200個一拍,限於權限無法提供連結,需要者可自行蒐尋

楼主:
對不起,不小心重複了幾次回覆

网友B:
安規電容,我記得源達(台北)有2個櫃子有放這些東西說。
電子零件行應該還滿容易買的到吧~
下次去那,再照張照片回來~

网友C: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  這顆是用在??

安關電容有用在兩個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  這顆是用在??

安關電容有用在兩個地方

網路說 Y 電容是並接~ X 電容是串接,這接是 X 電容,也是決定最大輸出電流的元件

之前才討論的主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168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說 Y 電容是並接~ X 電容是串接,這接是 X 電容,也是決定最大輸出電流的元件

之前才討論的主題

X Cap & Y Cap :
X cap are line to line, 0.1-1 uF.
X1 for 3 phase line impulsed voltage tested at 4KV,
X2 for AC wall-let impulsed voltage tested at 2.5 KV.

Y cap are line to neutral ground. 4700 pF. small to limit AC leakage current.
Y1 for double insulation impulsed tested at 8KV,
Y2 for basic insulation impulsed tested at 5K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網路說 Y 電容是並接~ X 電容是串接,這接是 X 電容,也是決定最大輸出電流的元件

之前才討論的主題

X與Y電容都是並聯使用,X電容並接於電源線L與N兩端,而Y電容(使用兩顆)為個別L與N線與地間的並聯電容.而電容串連使用應是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與Y電容都是並聯使用,X電容並接於電源線L與N兩端,而Y電容(使用兩顆)為個別L與N線與地間的並聯電容.而電 ...

承您所言,根據IEC60384-14,安規電容分為X電容及Y電容,X電容並接於電源線L與N兩端,而Y電容(使用兩顆)為個別L與G線及G與N間的並聯電容,用來消除干擾,這應該是典型的應用方式。

而電源電路以電容串接成電容降壓電路,考量安全及環境因素,因此才採用安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規電容,我記得源達(台北)有2個櫃子有放這些東西說。
電子零件行應該還滿容易買的到吧~
下次去那,再照張 ...

謝謝您的提示,因住中部不方便到店購買,只能仰賴網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  這顆是用在??

安關電容有用在兩個地方

安規電容應該是通過認證符合規範的電容,典型用途是濾波防止干擾,另一顆X1等級1uF的安規電容,應該就是放在電源L-N間作此用途

這顆X2等級1.2uF的安規電容被應用在電源部分的電容串連降壓電路,考量安全及環境因素,因此才採用安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說 Y 電容是並接~ X 電容是串接,這接是 X 電容,也是決定最大輸出電流的元件

之前才討論的主題

參閱了連結的主題,不禁莞爾一笑,一般電子電路都是低電壓小電流,難怪有網友對電源串接電容降壓的安全性有不同的看法,也印證了為何4413黑晶爐的降壓電容會採用X2等級的安規電容!

敝人主修是電機,相關實驗時電壓不是110V就是220V,工業電子電路的SCR,TRIAC等,也常直接控制110V的市電,對這電壓倒是習以為常

只要有紮實的技術背景與知識及安全的工作習慣,電壓高低不是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說明,受益良多!
當初發現液晶字幕的現象時自己也推斷可能是電壓偏低的問題

感謝您對黑晶爐電容實務的分享
聞道有先後,三太子已經被推到沙灘上
電荷泵運用很廣,電子扇、電子鍋、烘碗機....DC小電流都馬靠它節省成本與體積
新朋友!這篇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對黑晶爐電容實務的分享
聞道有先後,三太子已經被推到沙灘上
電荷泵運用很廣,電子扇 ...

您有關電荷泵的發文,在實務確實很有參考價值,謝謝!
另回報維修後使用情形,雖然是以1uF的電容代用原來1.2uF電容,經這兩星期的使用,功能正常
所以若手頭沒1.2uF且急用,1uF還是堪用

网友E:
請教一下,我有一台hd4410/a,燈管壞了,開關與顯示都正常,用電錶測量主機板輸出到燈管無電壓,請問可能故障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我有一台hd4410/a,燈管壞了,開關與顯示都正常,用電錶測量主機板輸出到燈管無電壓,請問可能故 ...

燈管壞了  那先換掉再去查電路

但是輸出不來電    先看繼電器  線圈電壓 有無在額定值
有的話那就換繼電器   沒的話查驅動

建議另開新帖   並且附上 產品廠牌 型號  實照圖   基板正反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我有一台hd4410/a,燈管壞了,開關與顯示都正常,用電錶測量主機板輸出到燈管無電壓,請問可能故 ...

三太子搏杯說~
燈管多是被拆壞的,尤其靠近主板那根燈管(紅圈那組)
兩支燈管是被交互啟動,頻率太快,凡人的肉眼是分辨不出來

點燈可先用兩顆100W燈泡,在小火下,啟動看看

燈管要是不能被TRIAC啟動,拆TRIAC下來檢查
如果G、T有短路,前推那顆小黑豆大概也不保

學姐賣場有BT137、138 都馬可以抵著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搏杯說~
燈管多是被拆壞的,尤其靠近主板那根燈管(紅圈那組)
兩支燈管是被交互啟動,頻率太快, ...

難怪我用電錶量不出電壓,謝謝你的建議,先用100w的燈泡試看看。

网友:
感謝幫忙,點燈成功。

點燈成功

點燈成功

网友E(2014-11-05):
感謝 專炸元件 與 popcorn 指導,裝上新的鹵素燈管,終於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 專炸元件 與 popcorn 指導,裝上新的鹵素燈管,終於修好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 專炸元件 與 popcorn 指導,裝上新的鹵素燈管,終於修好了。

恭喜完修!這一台飛利浦黑晶爐好像是奧地利進口的,塑料比台灣的好,且價格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