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L2210 22"無電源 請教pi上的二極體4748AP

楼主(2014-10-04):
如提~無電出來
無12v跟5v
有158v~
mos pwm ic有更換還是一樣
突然一想還是沒有電壓~小電容也換!
型號FSP055-2PI02A

還是不行!!431跟817檢查沒壞..旁邊有一個二極體既然雙向導通!不小心...
zd120但這型號4748AP是多少??怎樣跟換??(4148還有聽過)...還是這是耐7a的二極體
它的功用是?穩壓~逆向電流~崩潰...
謝謝各位

不知道還要注意哪可能會燒掉?

网友:
應該是穩壓二極體,可能是給PFC或主電源那顆 pwm ic用的,一般崩潰電壓是12V~15V,可參考旁邊那顆濾波電容的耐壓來決定。

网友A:
看是否是接到u101 pin3 vcc
http://fa.itservice-bg.net/baza/ ... /fscm0765r_data.pdf

FSCM0765R
page 13  zd101 =22v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OSEMI/1N4748AP.html

1N4748AP =22v  ZENER DIODE

若保護作用ZENER DIODE NG ,注意
1.PAGE 13 , R104 要檢查
2.所有電容檢查一遍

网友B:
FSP055-2PI02A PI板的通病
0765、4748燒毀,多伴隨F101 2A燒斷
預祝您完修

网友:
Sorry,樓上duncan大及popcorn大的指導才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是接到u101 pin3 vcc
http://fa.itservice-bg.net/baza/ ... /fscm0765r_data.pdf

請問可以拿一般二次側MBR10100 可耐壓10A 100V(因為廢POWER板很多可拆)??

另外我這一個板子沒有R104...不知道是不是偷工減料?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P055-2PI02A PI板的通病
0765、4748燒毀,多伴隨F101 2A燒斷
預祝您完修

感謝!!已跟換0565 換下去沒動作才發現4748..不知道原本剛換上去的PWM IC不知道有沒有GG??

這台W小~只用到0565還是因為設計剛好所以容易掛!!應該可以考慮上0765比較不會發熱!!

謝謝太子明牌...

PS:太子你那照片拿來的,既然比我的清楚還把故障ZD放在邊邊!!我該學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