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行動電源micro usb 維修方式

楼主(2014-10-04):
手邊有幾顆行動電源~如圖所示
但是micro usb 都已經脫落 無法充電
如何補救?還是只能拆殘餘價值的電池...當手電筒電池使用
因為它焊接點電路已經有部份脫落

网友A:
母座壞掉先別丟,可以自行維修處理.

Micro USB母座

网友:
找個軟電線 挑出 一根細銅線芯

拿來取代脫落的線路  焊接後注意
1. 不要短路到不相干的地方
2. USB 座的殼也要焊接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座壞掉先別丟,可以自行維修處理.

Micro USB母座

試過了~買來焊接但是成功連結的機率只有10%...

网友B:
或是找出+/-,然後用DC座+線路延伸接出

网友:
焊回去也撐不久.
用DC座+線路延伸接出 +1

网友C:
通常母座脫落有2種狀況:

1.原母座焊錫用次級品,導致不耐用~時間久就自然整個脫落,但是其pin腳接點均正常無斷線
這種狀況就可以另外買母座回來焊接更換即可,焊接完後記的要在上膠固定,加強耐用度

2.原母座脫落其電路板的pin腳也一併脫落&斷線
   這基本上就不適用在買母座焊接上,最佳作法如狼大所述:找出+/-,然後用DC座+線路延伸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是找出+/-,然後用DC座+線路延伸接出

請問 DC所指的是哪種款式? SMD的那種嗎?
然後自己再去買剛好得細頭5V/1A變壓器來充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母座脫落有2種狀況:

1.原母座焊錫用次級品,導致不耐用~時間久就自然整個脫落,但是其pin腳接點均正常無 ...

手邊有10幾顆一樣款式的行充~已經拆下8組電池了...因為很難脫焊得地方焊接!!!
所以手邊剩下4顆未拆~

网友:
你左右二個固定點沒脫落的話,應該是可以固定住的呀,除非你沒焊好

當然DC座會是一勞永逸的作法

楼主:
所以DC座要哪一種比較適合?

网友D:
我也有一個行動電源,也是Micro USB接頭壞掉,由於找不到Micro USB的母頭,找了沒用的讀卡機裡的Mini USB母頭來開刀

圖大約是這樣(己經修好的圖,另一面因MINI USB用三秒膠黏住,無法再翻開來照張相了XD)

改焊mini usb

改焊mini usb

在測試時,有發現接觸不良,加焊不小心PAD點掉落,所以就跳接出來

焊點掉落,找出相連的線跳接出來

焊點掉落,找出相連的線跳接出來

外殼的部份,我用銼刀將殼的部份修大一點,有量過用原本的焊點,MINI USB會出來一點點,但在容許範圍內
焊好後,我用熱熔膠去填我挖大的縫隙,再用三秒膠將MINI USB與殼的邊緣黏住(怕長期插拔會掉落)

完成

完成

以上,完工!!!

現正服役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個行動電源,也是Micro USB接頭壞掉,由於找不到Micro USB的母頭,找了沒用的讀卡機裡的Mini USB母 ...

感謝提供...但是我的狀況是mini USB PCB板接點脫落...
於是網友建議改用DC座~但DC作款式眾多...不知道選何種比較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