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0CX520 畫面紅色有殘影

楼主(2014-10-04):
此故障情形畫面偏紅有帶線條外加有殘影,量測過主板無異常處(功力
可能不夠),目前傾向於面板故障,不知此情形是否有機會修復,如果在面板處該如何測量或是有哪位前輩可告知故障範圍,謝謝

网友:
主機板或面板~~

网友A:
主機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故障

回大大主板已檢測過了,還請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應該不是主機板哦..小弟也有一台.一開機(冷機)情形一樣(畫面紅色有殘影)..一分鐘內會正常.熱機後關機.再開..又正常.因為是自用所以暫時不去管它.期待你的維修進度.

楼主:
這台熱機後情形也一樣

网友B:
你可於冷機的狀態下(未開機),先拿熱風槍吹主板那顆有sony mark的BGA chip

然後再開機,看看是否一次就開機OK無紅色殘影,如果OK那就是BGA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於冷機的狀態下(未開機),先拿熱風槍吹主板那顆有sony mark的BGA chip

然後再開機,看看是否一次就開機O ...

回大大我這台冷熱開機都一樣情形

网友C:
面板掛了.這款都是這個問題.(這塊面板只有2顆TAB(DRIVER)
這個故障是面板的GATE端異常.這面板沒有GATE IC.由CLK載入VGH電壓(10V左右).
這種在PCB是量不到.之前大家在講的VGH電壓(20-2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掛了.這款都是這個問題.(這塊面板只有2顆TAB(DRIVER)
這個故障是面板的GATE端異常.這面板沒有GATE IC. ...

請問小張大大那這種有辦法自己解決的嗎?謝謝

网友C:
我不知道.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可能有人有辦法處裡

我只知道我還沒有能力解決.只知道是哪邊的問題(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可能有人有辦法處裡

我只知道我還沒有能力解決.只知道是哪邊的問題(故障點) ...

小張大您都沒辦法解決了那我更不用談了,所以這台只能來殺肉了
感謝小張大大的說明

网友D:
只在BQ遇過吉款咧! 哩這台有沒淋過雨?

呵呵!高級毛病都去找你這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在BQ遇過吉款咧! 哩這台有沒淋過雨?

回稟太子元帥,弟子這台沒有淋過雨,這台不是回收廠回收的是客人拿來回收的,可以很確定沒有淋過雨
不是高級毛病都去找你這種高手,而是一休小嫩咖遇到什麼毛病都是大問題不是小問題,所以一休小嫩咖才需要向太子元帥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