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ower sp 卓上電腦 貼字上的序號無法使用

楼主(2014-10-04):
很老機,cpu p4 2.4g ram 2g
裝回原廠xp home版
在網上下載了xp sp3 home繁體 ios,輸入主機上的貼字序號後出現錯誤訊息,
請問各位有何解決辦法?謝謝

网友A:
沒有辦法~~~~

那是OEM版本的你安裝的是嗎?

如果原始的還原功能還在沒被刪除,你可以還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辦法~~~~

那是OEM版本的你安裝的是嗎?

下載來的 xp home 應不是 oem版
在網上又找不到 oem版下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載來的 xp home 應不是 oem版
在網上又找不到 oem版下載

沒錯!~所以你那原廠OEM金鑰無法使用~

你就找你的來源用它的金鑰吧

网友B:
這是我之前有買MSDN從上面下載來
XP Home OEM SP3
您看看能不能用吧!!!
小的以前都用在ASUS.ACER.聯強套裝機上都沒問題
Windows XP Home OEM SP3 MSDN(已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之前有買MSDN從上面下載來
XP Home OEM SP3
您看看能不能用吧!!!

在網上找到更新金鑰工具,keyupdatetool軟件
裝了零售版xp改了 OEM Key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