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NX720這該不會是面板問題吧

楼主(2014-10-04):
這是剛剛朋友搬來送我的~
SONY KDL-40NX720這該不會是面板問題吧
故障畫面
目前還沒去動

网友A:
最近 SONY 像得了機瘟
我這裡3台面板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 SONY 像得了機瘟
我這裡3台面板不良的...

剛剛拆起來~發現屏線以為  清看看看有沒有效..不過還是沒效
這邊不知道~怎拆  花了10分 還是不起來

网友:
兩個黑卡筍向下壓了再慢慢抽出.是機器躺在桌上的向下地板=向面板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 SONY 像得了機瘟
我這裡3台面板不良的...

趙大..可短消息型號嗎

网友:
遇到sony 很多台都被三星面板搞死了,
只能佩服三星算的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趙大..可短消息型號嗎

2台是畫面重疊
1台是最底下1/3處沒畫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台是畫面重疊
1台是最底下1/3處沒畫面

要型號..看看有無料件拿去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型號..看看有無料件拿去試試

不是面板嗎?
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面板嗎?
都退了..

那最近又有3台 SONY 回收..那我等吧

网友:
面板買單~~三星面板=爛  沒辦法  SONY跟三星合作  快被弄誇了

网友C:
想順便請問一下 ! 朋友有一台跟版大一模樣的機型,一開機會一條水平或垂直線(顏色不一定,時綠,時紅,時白),後來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到最後幾乎佔滿整個畫面(約3~5小時後),請問是面版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順便請問一下 ! 朋友有一台跟版大一模樣的機型,一開機會一條水平或垂直線(顏色不一定,時綠,時紅,時白 ...

八九不離十

网友D:
beer都叫你來我這 你就不來 sony我這起碼20台以上

网友:
環保產品,時後一到面板自動銷毀讓客戶拼經濟...

网友:
引用 网友D:
beer都叫你來我這 你就不來 sony我這起碼20台以上

不是不去你那拉...
我落漆..幫你推薦的人
都沒做好...沒臉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