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201 電源板5VSB請教
火..

楼主(2014-10-04):
請教各位先進:
這台電源板是 FSP194-3f01,5VSB出不來,爬過一些分享文後,也換過所有電容及T2 EA1532A與周邊元件都是正常的

但是T2 EA1532A PIN1 VCC電壓在8~10V跳動,往上查到T2 輸出至D15也只有3.3V,T2連接mosfet 與大電容進T2電壓都是158V

就上述2點感到疑惑??是不是T2掛點??請各位先進釋疑?感謝!!!

D15是好的~

网友A:
8V-10V在跳動   你的FET肯定有阻抗了(但沒有擊穿)  妳先了解FET怎麼觸發  跟腳位  不然無法判定他好壞

网友B:
其它元件都燒光了,T2還是健在說~

DVM 黑棒置PIN2:
1.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2. 無電下1532下各腳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V-10V在跳動   你的FET肯定有阻抗了(但沒有擊穿)  妳先了解FET怎麼觸發  跟腳位  不然無法判定他好壞 ...

原本p4nk60有換過7n60還是一樣?,還請J大多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元件都燒光了,T2還是健在說~

DVM 黑棒置PIN2: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8~10V跳動
2.GND
3.0.1x跳動至0
4.0
5.0
6.0~0.5跳動
7.0.02
8.153~156跳動
跳動電壓感覺很怪,但就是不知原因,還請三太子多指點,有換過1532

無電下1532下各腳阻抗
1.3.8M歐
2.0.4歐
3.61.6k歐
4.1.5k歐
5.0.42歐
6.13k歐
7.29.9k歐
8.6.9M歐

以上,感謝2位先進百忙中指點,感謝!!

网友C:
1532A的5點鐘方向npn,pnp電晶體各有一顆,晶體左邊是33V的稽納,還有旁邊的電阻⋯⋯,最好是點完名再送電,不然新的燒掉會繞不出來⋯這片5VSB不會只壞一個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32A的5點鐘方向npn,pnp電晶體各有一顆,晶體左邊是33V的稽納,還有旁邊的電阻⋯⋯,最好是點完名再送電, ...

2x,2t有在線量過,找時間拆下來換掉好了,不過那顆zd之前爬文還以為是15v的,有換過,再來換一次看看。
感謝阿資大的提點。

回報一下下午追查結果:
比對ZD4色環:紅 紅 綠 應該是15V的沒錯。附近9顆貼片電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B: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 8~10V跳動 (12.7V)
2. GND
3. 0.1x跳動至0
4. 0
5. 0
6. 0~0.5跳動
7. 0.02
8.153~156跳動 (市電220VAC為310VDC、110VAC為160VDC)
跳動電壓感覺很怪,但就是不知原因,還請三太子多指點,有換過1532

無電下1532下各腳阻抗
1. 3.8M歐
2. 0.4歐
3. 61.6k歐(19.8k)
4. 1.5k歐 (11.1k)
5. 0.42歐
6. 13k歐
7. 29.9k歐
8. 6.9M歐

按JACK及阿資老大的提示! 跟著三太子,呵呵!等著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 8~10V跳動 (12.7V)
2. GND

回報下午追查結果:
PIN8接R28電阻,棕黑紅金,量測0.99K應該是正常的,310V電壓可能是AC220 i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下午追查結果:
PIN8接R28電阻,棕黑紅金,量測0.99K應該是正常的,310V電壓可能是AC220 in的..

5VSB迴路TL431測過沒?
外供5V至5VSB腳,測量TL431的R腳需近2.50V

CIKO老師的秘方在3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18-1-1.html

网友:
FSP194-3F01的電路可參考FSP228-3F01,應該是一樣的。

楼主:
感謝U大提供電路圖,該是好好查一下EA1532 VCC、及啟動電壓的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8~10V跳動
2.GND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8~10V跳動  跟著第8腳跳動,可能是從第8腳洩漏來的起動Vcc,不是起振後產生的(因為有濾波不該跳動)
2.GND
3.0.1x跳動至0 保護
4.0
5.0
6.0~0.5跳動  有到0.5V,起動電流過大保護,進入軟起動
7.0.02
8.153~156跳動  高負載,但是保險絲沒斷,所以負載可能在2次端(1532有起動保護)

建議:檢查5V端是否有高負載或短路,不一定是電源板有可能是主板或其他電路板
不知是否有幫助,可參考一下。

网友E:
Moox大您好,可否請教您那個在照片上畫出紅色且寫數字
要如何做?如方便能教教新手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32待機下各腳電壓
1.8~10V跳動  跟著第8腳跳動,可能是從第8腳洩漏來的起動Vcc,不是起振後產生的(因 ...

將1532周邊零件查過一遍,沒發現有異常地方...
檢查過5V端沒有零件短路,因為是空板測試所以也沒任何負載
請教U大關於電壓跳動(高負載,但是保險絲沒斷,所以負載可能在2次端)-->是否也有可能在1次測有高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迴路TL431測過沒?
外供5V至5VSB腳,測量TL431的R腳需近2.50V

這板子沒有TL431?,以U大提供圖看,是不是ICS3 EA1?,外供電壓沒做過,不太敢動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ox大您好,可否請教您那個在照片上畫出紅色且寫數字
要如何做?如方便能教教新手嗎?謝謝 ...

我是用FastStone Capture ,主要用來截圖與簡單編輯,其實很多繪圖軟體都有這些功能,如:小畫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板子沒有TL431?,以U大提供圖看,是不是ICS3 EA1?,外供電壓沒做過,不太敢動手說...

EA1就是TL431。
其實我很久沒在維修東西了,因為這1、2個月有人拿了一堆LCD電視給我修,才上來學習的,真正說起來是後進才是。所以別指望我,這裡高手如雲,前輩出手一定會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A1就是TL431。
其實我很久沒在維修東西了,因為這1、2個月有人拿了一堆LCD電視給我修,才上來學習的,真 ...

EA1=TL431,被這些SMD mark搞得暈頭轉向...
U大您太謙虛了~~1532能了解到如此透徹...小弟還是望塵莫及,不知還有無其他方式確認EA1?

剛找到的~待會來試試...

网友:
謝謝您moox大,版主大大也提供用小畫家。都感謝您們。

楼主:
EA1量不出個所以然...直接先換431比較快,想當然爾又錯殺無辜了

楼主:
今日查修發現從橋整出來的電壓已經不穩定了,約153~155v之間晃動,有換過橋整,沒用,再次請教先進可能原因?非常感謝。

网友F:
你的第一腳會有8--12V飄動.那表示TEA1532這棵是正常的.

問題因該出在VCC的穩壓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第一腳會有8--12V飄動.那表示TEA1532這棵是正常的.

問題因該出在VCC的穩壓迴路. ...

感謝小張大回覆~
從T2到VCC及周遭幾乎被查遍了,紅框是我有換過的,黃點是有檢查過OK的

疑惑點在於D15只量到1.x V(好像每次量都不太一樣,不過很穩定不亂跳),依三太子大的資料應該要有12.7V以上吧!!?
但VCC卻有8~10V亂跳,就如同U大所說:「跟著第8腳跳動,可能是從第8腳洩漏來的起動Vcc,不是起振後產生的(因為有濾波不該跳動)

哀~功力不足未能找出問題點原因,就像愛國主播說的:"好想贏韓國",我也好想把它修好啊...

网友B:
J20切斷,VCC有沒穩定在13V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回覆~
從T2到VCC及周遭幾乎被查遍了,紅框是我有換過的,黃點是有檢查過OK的

感覺上 C32 有點嫌疑,是否有用電容表測過?如果已換新那加大電容量試試看,如 47μF 或 68μF。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0切斷,VCC有沒穩定在13V

Fsp228與fsp194還是有些許差異,剛好沒有j20這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覺上 C32 有點嫌疑,是否有用電容表測過?如果已換新那加大電容量試試看,如 47μF 或 68μF。

有換過,沒有小容量替換成470u,量過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換過,沒有小容量替換成470u,量過正常的。

470μF太大,會使開機時間拖很長。

所謂「替換成470u,量過正常的」,是指換成470μF之後5VSB就正常了?

网友D:
R67的阻值正確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換過,沒有小容量替換成470u,量過正常的。

電容除了濾波電容可以稍微用不同容職代替外!!

其他的電容,不能任意變更容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0μF太大,會使開機時間拖很長。

所謂「替換成470u,量過正常的」,是指換成470μF之後5VSB就正常了?

是指電容是正常的,5vsb還是出不來,感謝您的回覆,再來換小一點的電容試試。

网友I:
方便的話c13順便換一換,或直接拆掉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7的阻值正確嗎?

R67棕綠金金 1.5歐,拆下實測2.1歐,不知是否影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便的話c13順便換一換,或直接拆掉不要接

c13貼片電容昨天有拆下來後,電源板送電狀況依舊,又裝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容除了濾波電容可以稍微用不同容職代替外!!

其他的電容,不能任意變更容職喔!! ...

感謝e大提醒,還真沒注意到(不知道)這麼基本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R67棕綠金金 1.5歐,拆下實測2.1歐,不知是否影響到?

我覺得會。

网友G:
引用 楼主:
R67棕綠金金 1.5歐,拆下實測2.1歐,不知是否影響到?

限流阻值增高當然會有影響,但空載不至於開不起來,會影響的是最高輸出電流。

而且一般DVM或指針三用表測量低阻值時誤差非常大,數位電表歐姆檔無法歸零,測量低阻值誤差更大,所以 1.5Ω 跟 2.1Ω 的差異,來自於儀表誤差可能性居多。

通常測量 10Ω 以下電阻,我都習慣使用 微歐姆 表來測量以避免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限流阻值增高當然會有影響,但空載不至於開不起來,會影響的是最高輸出電流。

而且一般DVM或指針三用表 ...

感謝版主說明,又學到知識了,目前手邊沒有微歐姆表所以R67再去找找替換看看!

另小電容部分都換回原規格、或相近(33u-->47u),因為都是原板上的或拆舊的替換,上機前電容測試ESR都在2.2以下。換完後狀況依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說明,又學到知識了,目前手邊沒有微歐姆表所以R67再去找找替換看看!

另小電容部分都換回原規格 ...

那這樣問題點應該不在這電容,另外關於DVM測量低電阻的問題,您可試試看電阻檔時將兩根測試棒短路,看顯示值是多少?

這片板子有沒有標示電源範圍?該不會是220V用的?因為您零件換了一大半,其他也都確認過,實在想不通還有甚麼問題。

楼主:
電壓是AC100~240v沒錯,板上有標。
最後1招剛拿到1塊良品,待會量一下電壓看看到底哪裡不同。

楼主:
剛量測良品FSP-194,除了1532有正常的電壓外,發現T2連結Q4 D腳有182V ?? 大電容是158V
只發現這個現象,還沒能力去解析,請各位先進再幫忙!!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量測良品FSP-194,除了1532有正常的電壓外,發現T2連結Q4 D腳有182V ?? 大電容是158V
只發現這個現象,還 ...

那是正常的,因為正常 Switching 工作會有震鈴產生,Q4 D 腳電壓高過電源是正確的,用示波器觀測就可看出 Switching 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正常的,因為正常 Switching 工作會有震鈴產生,Q4 D 腳電壓高過電源是正確的,用示波器觀測就可看出 ...

請教板主,5vsb 出不來那板子,同一點量測只有155v,並沒有到180v,是不是就是沒有震鈴?可能問題是在那裡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教板主,5vsb 出不來那板子,同一點量測只有155v,並沒有到180v,是不是就是沒有震鈴?可能問題是在那裡 ...

就是 TEA1532A 沒啟動起來,無法正常驅動 Q4 做 Switching 動作,當然就不會有震鈴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 TEA1532A 沒啟動起來,無法正常驅動 Q4 做 Switching 動作,當然就不會有震鈴產生。

感謝版主詳細回覆,整篇下來,雖然板子沒修好,但已經學到好多,,非常感謝各位先進回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詳細回覆,整篇下來,雖然板子沒修好,但已經學到好多,,非常感謝各位先進回覆。 ...

既然零件大部分已換新,該檢查的也確認沒問題,建議從 PCB 線路連接來檢查,是否有虛焊、斷線等狀況,要不然實在沒道理修不好啊,電路也還蠻單純的。

最好用10倍放大鏡來檢查銅箔線路與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零件大部分已換新,該檢查的也確認沒問題,建議從 PCB 線路連接來檢查,是否有虛焊、斷線等狀況,要 ...

了解!!
會永不放棄的追查下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會永不放棄的追查下去的!!

加油!儘量原板修復,減少電子垃圾產生。

网友E:
Moox大您好,新手我在與您同ic1532機種也是第一腳有8-10v,d15是1v多故障是ZD4與R28.R29變值換好後
5v出現,只是還會變化不穩定,提供一些不知是否有些幫助,謝謝

网友J:
如果5V在跳,背面5VIC(SOP8) 附近的2T跟2X電晶體,還有附近那顆紅紅的15V G納,換掉應該就OK囉~"~:o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ox大您好,新手我在與您同ic1532機種也是第一腳有8-10v,d15是1v多故障是ZD4與R28.R29變值換好後
5v出現, ...

感謝您提供經驗,zd3,zd4都換過囉,這塊板只有r28,也有換掉過。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5V在跳,背面5VIC(SOP8) 附近的2T跟2X電晶體,還有附近那顆紅紅的15V G納,換掉應該就OK囉~"~ ...

感謝AA141大提供,會換掉看看,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