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人講古 BOURNS 3590S 精密多圈可變電阻(電位器)的小經驗

楼主(2014-10-04):
技術人講古系列︰
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要用到精密度較高的多圈可變電阻,多年以前playx會員曾經提到這個問題,我有貼上來給大家看過,沒看到的請參考下方連結第八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14949-1-1.html

上面這種的價格較高,一般人是不會買它的,但是也有折衷的產品,那就是美國的BOURNS 3590S系列,這個精密型的可變電阻可以轉十圈,所以精密度比一般轉不到一圈的高很多,價格也便宜許多,就"比較"有人願意購買了。
為什麼"比較"還要有雙引號?大家查一查露天,一般的單層可變電阻一個不到10元,就算用日本的TOCOS 金屬殼密封的可變電阻也不用100元,但是這個塑膠料做的BOURNS 3590S系列卻要價上百元,而且價差非常大。

我以前常常買BOURNS 3590S系列可變電阻,那時只要讓我轉一轉,我大概就知道這個是正品還是仿冒的,但是在網拍買就不能試了,因為最近我要購買一些BOURNS 3590S系列及TOCOS可變電阻,所以那時把一些小細節可提供給大家以後在購買時辨識。

如果各位在露天打3590S,這下搜尋出來的應該都是這個可變電阻,大家注意看下面這個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269326332

大家注意看第一張圖跟第二張圖,它有四點小凹痕。
大家可以比較別家的,例如這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34269784

這個很容易就可看出整個是平的,並沒有四個小凹痕。

我以前做的東西一台150萬,所以都是直接跟美國採購零組件,我買過無數次的BOURNS 3590S系列都有這四個小點,這樣說的意思應該夠清楚了!

再來大家要看接點外的封膠,請對照下列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286789497

大家看第一張照片,我買過無數次從沒看過接點的封膠是藍色的,我看過最多的是淺黃色及半透明。

這兩點外觀如果符合,那就需要親手轉才知道了,這個我無法用文字描述。

其實第一個連結那個如果是實物拍攝,那真品的機率相當高,賣家說是新品拆下所以只賣100元,可惜他只有這個阻值,否則我應該直接跟他買,因為正品的新品一個也不只100元。

网友A:
我有一個5K的 用在LM317

一個在電子行買挺貴的250元
它裡面似乎是電阻絲的樣子    有那種轉有刷馬達的感覺

多轉很好用  電壓能調很細

它有三支腳  一支金的  兩支錫的    那是代表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個5K的 用在LM317

一個在電子行買挺貴的250元

你應該買到線繞的。
拍出來給大家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應該買到線繞的。
拍出來給大家看呀!

那看來我買到假貨了n_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來我買到假貨了

我沒說你買到假貨,我是說你買到的是線繞型的可變電阻。

楼主:
露天總共有四頁的人在賣BOURNS 3590S系列可變電阻,大家可以看看有幾位是符合我說的那兩點?
這年頭要買真貨還真不簡單,連我也被騙買過仿冒的吸錫線。

网友B:
這種10圈VR還可以配合刻度盤旋鈕,上面有刻度也有圈數指示,我們都稱它叫 牙膏蓋,早期做儀器有使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10圈VR還可以配合刻度盤旋鈕,上面有刻度也有圈數指示,我們都稱它叫 牙膏蓋,早期做儀器有使用過。

早期示波器上的延遲掃瞄都是用這種刻度盤。

网友C:
請問wish前輩下次要購買可變電阻是什麼時間,小弟也想買,不知道能否請你幫忙一起買?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wish前輩下次要購買可變電阻是什麼時間,小弟也想買,不知道能否請你幫忙一起買?
感恩 ...

這個沒問題呀!
也可以請烏骨雞學姐問問看有沒有人要買正品的BOURNS 3590S或TOCOS可變電阻可一起買進來。

网友D:
下面這個才是高級貨,如果可以團購我倒是有興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這個才是高級貨,如果可以團購我倒是有興趣

我以為PG只有做控制器而已,沒想到VR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應該買到線繞的。
拍出來給大家看呀!

圖來了
比對了一下    是真品

网友:
這種的是花狗狗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