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太尹西屋 450L 冰箱 (聲寶代工)

楼主(2014-10-05):
這台冰箱剛滿 10 歲
最近它的壓縮機會一直轉不停,用手去撥一下上層冷凍的調溫器,才會停一下。
個人是懷疑調溫器有故障,不知道我這樣判斷對不對。
想試著拆開來看,螺絲都已經卸下,還是打不開,不知道還漏拆哪邊,懇請各位協助,謝謝。

网友:
上方的左右各有一個卡榫勾住了
將正面面板往下在往前拉出,這型卡榫作的很緊,須要靠一點技巧。
調溫器很少壞這樣,
冰箱的計時器一天要停下來除霜好幾次,如果都沒有停,壓縮機跑2~3天冷凍庫也會解凍退冰

网友:
壓縮機一直不停~會有二種故障現象一是不冷~另一個是下層太冷結冰~前者漏媒~後者換溫控

网友:
最保險方式~拿兩支一字起子,中間孔先插一支往外掰,右邊或左邊縫隙再插一支,中間那隻要大力一點,試試看吧!!先把溫控的旋鈕拿下來,往外抽就出來了

网友:
溫控的旋鈕要先拔下來~才有辦法拔下來~如果還是無法拔除有可能是後面的霜黏住了 打開先等個幾分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