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LED面板軟排疑問? 短路?斷路?

楼主(2014-10-05):
我目前筆電是LED螢幕沒背光,追到最後發現軟排(應該是輸入到燈條的吧??猜的)
這邊長青銅綠了應該有受潮,我便用除鏽膏擦拭過,發現最右邊的是:原本就是設計上還是因為腐蝕掉了
因為我有量測PIN座最右邊這2點都是有32V,(其它都是沒電壓???)
之所以我也不敢冒然將最右這2條點跨接到軟排上...

所以小弟是想請教 大大是否曾檢修過或手上有類似此版號的面板嗎?

网友A:
你找面板規格書看看就知道了~~~

感覺是銅箔被腐蝕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面板規格書看看就知道了~~~

感覺是銅箔被腐蝕掉了..

我看不太懂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規格書我有看啦,但是它並未說明該插座的訊號腳位定義...
不過就我個人認為,應該就是背光VCC了....
不過其他現路似乎也是有腐蝕情況,銅箔邊緣都不規則了..

网友:
啊他就是不敢直接飛線過去.....不然拆下LED背光板跑線路好了..

网友:
可這塊板背光電路藏起來的~~~不拆開量最多可以確定不是GND...

网友B:
筆電不是要在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版?
還是沒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筆電不是要在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版?
還是沒差?

好問題!~~~這篇也可以算筆電螢幕維修....放螢幕區筆較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問題!~~~這篇也可以算筆電螢幕維修....放螢幕區筆較好找

因為我看即使是筆電螢幕壞掉,也幾乎都是po在筆電維修版那邊
這邊好像是主要以液晶螢幕(TV)為主..
突然冒出一個筆電的感覺怪怪的
但筆電的螢幕也算是液晶螢幕
應該也沒差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看即使是筆電螢幕壞掉,也幾乎都是po在筆電維修版那邊
這邊好像是主要以液晶螢幕(TV)為主..
突然冒 ...

如果不妥請版主搬移一下就好了~~

网友:
軟排壞了喔, 32V驅動LED背光應該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