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emgl-dt1無聲無影

楼主(2014-10-05):
機種

機種

換R202.IC3B2065

換R202.IC3B2065

請問前輩R201.202數值

請問前輩R201.202數值

請問前輩ZD170規格

請問前輩ZD170規格

楼主:
各位大大大家午安.新手第一次學習發帖請教.有不足之處.請指導.謝謝

网友A:
電原板書出正常否?

网友B:
這電源板好像補焊的很奇怪耶............
R200
R201
好像不見了.................
會不會已經搞到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大家午安.新手第一次學習發帖請教.有不足之處.請指導.謝謝

麻煩詳細說明一下狀況與您的動作處置及量測的數值...

這機台原本是好的? 還是拿來就已經故障不良???

网友C:
問問題這樣問,我想沒有人能給你答案,不是上幾張圖片上來,大家胡亂猜一通!

上了圖片,至少在每張圖片述說該張圖的重點在那裏,用標記指出來,
同時量測數據是幫助判斷的方向,否則物品在你手上,大家只能憑圖片瞎猜一通!

新朋友發問,請幫忙不要折騰熱心的酷友們,請儘量給多一些資料,
讓大家來協助你,用最短的時間,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网友:
快被抓去關呢...隔空抓藥有罪

网友D:
什麼都沒有給   無法幫你   電源版去買一塊  比較快完修喔

网友E:
我就是不太會電腦,一直不敢發帖,哪位大大,有較簡易懂的方法,不勝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原板書出正常否?

感謝大大,是沒有5v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原來是不能開機一查電源沒有5v.12.24.30v電壓
後來發現電阻r202.r201.r202.zd170不良,也把ic3b2065換掉,輸出5v點
目前插電後會出現2.5V一3V跳動,才想是不是數值與ZD規格弄錯,謝謝。
對不起,造成各位大大的困擾,今天會補上一些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不太會電腦,一直不敢發帖,哪位大大,有較簡易懂的方法,不勝感激。 ...

吳大您好.我也剛學一點只能勉強上去.還在增強學習中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是沒有5v

a471大大您好.謝謝您是電源版沒錯.因為5v電壓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問題這樣問,我想沒有人能給你答案,不是上幾張圖片上來,大家胡亂猜一通!

上了圖片,至少在每張圖片 ...

版主您好.謝謝您的指導.不知能否教一下那個標記紅或綠的方法
新手的還不會這個.感謝.新手會加強學習

网友C:
不知道你發文前有否善用搜索功能,爬過類似問題的發文,多看別文的發文有利於快速解決問題,

至於圖片中加註記,有很多現成的軟體可用,最簡單的就是利用小畫家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多練習一下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發文前有否善用搜索功能,爬過類似問題的發文,多看別文的發文有利於快速解決問題,

至於圖片中加 ...

感謝版主前輩的指導,新手會學習做看看,謝謝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求助文請參考!!   盡量提供資料!!    先進才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求助文請參考!!   盡量提供資料!!    先進才能幫到你!! ...

感謝前輩提供寶貴的方向,謝謝您,新手會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都沒有給   無法幫你   電源版去買一塊  比較快完修喔

謝謝jackhiphop大.本來也有想買一片電源板.但怕又發生以前情況
就是電源板買來.結果一 開機面板也是壞的.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用修
的.只是自己功夫還太淺.對不起.請多指導.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板好像補焊的很奇怪耶............
R200
R201

謝謝花大.專業的畢竟眼尖.那兩顆是壞的.本裝上1R0供電後
5V一直只有3V.怕不對又拆下來才造成.原都用一般焊槍.現已
改用恆溫的.以後應會改善.感謝您的用心.謝謝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後端異常造成輸出只有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後端異常造成輸出只有3V.........

感謝yctasy大提供,目前已經把後面供電插座都拔掉了,新手會再上傳各點電壓
再請諸位前輩幫忙診斷,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yctasy大提供,目前已經把後面供電插座都拔掉了,新手會再上傳各點電壓
再請諸位前輩幫忙診斷,謝謝 ...

不知這方法 行不行 有時我會拿塊良品 電源板 可能不同 跳線 下去測試 先確定是不是電原版問題
在考慮修不修<<~當然修我比較不會
就會考慮是不是買塊電源板n_044|
這樣也比較不會像你說的哪樣~怕買塊電源板來換後~
其實還有其他問題點結果因為電原版問題...一直卡在無法正常開機也無法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
我也是新手~~所以不知道~這方法是不是對??? 看其他大大意見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這方法 行不行 有時我會拿塊良品 電源板 可能不同 跳線 下去測試 先確定是不是電原版問題
在考慮修不 ...

感謝荒神大大提供這個好方法.只是這塊除5V.12V.外另有30V不知如何處理
謝謝您

楼主:
IC各腳電壓

IC各腳電壓

#3電阻值不知

#3電阻值不知

IC3B2065與R202

IC3B2065與R202

換R202.IC3B2065C.4輸出電壓5V只有3V

換R202.IC3B2065C.4輸出電壓5V只有3V

電源版上電壓

電源版上電壓

廠牌機種

廠牌機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