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達電源板求助
關閉

楼主(2014-10-06):
小弟的液晶螢幕是奇美CMV937A.目前狀況是插電後連燈都不亮.動作全無.懷疑電源板掛了.此機電源板是DAC-19008AF.市面上不好找.常見的是DAC-19005AF.請問可直接替換嗎?照片零件看起來有差異.

网友:
可以代用 但是一個沒有音效 一個有音效  可是燈不亮 不一定是電源板 ad板 機率高一些

楼主:
謝謝版上大大的說明.圖是網路上搜尋的截圖.在台中有找到賣AD板的.先買一塊試試看.不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上大大的說明.圖是網路上搜尋的截圖.在台中有找到賣AD板的.先買一塊試試看.不貴.

你如果有三用電表嗎 有的話量一下 ad 板上那2個穩壓ic 是否正常 如果電壓不對換起來就好了
電源板 如果音效ic短路也會不過電

网友:
我的看法是~~~看輸出針腳的腳位定義!

我的奇美配套是DAC19M005-BF,REV.02A

總共16個針腳,由於我顯示器沒有音效,因此其中有7個腳位沒使用到~

主要的是13.8V、5V、VADJ、EVA.....

壞了就自己修嘛,它電路並不算太複雜~~這塊P+I插上AC之後+13.8/5V就會輸出...
如果沒有輸出就先抓AC端進來的保險絲有無斷、然後大顆電容有無電壓....一次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三用電表嗎 有的話量一下 ad 板上那2個穩壓ic 是否正常 如果電壓不對換起來就好了
電源板 如果音 ...

如果它的AD跟我一樣~~~那它有兩顆50117K....LDO-3.3V

AD上~3.3V、1.8V要有!~這樣主控晶片才會運作....

网友:
改天來去加水~~~~腦闆~~~~98加200.....

网友:
你們公開人家店鋪,萬一他被人家搶劫怎麼辦.........甚至被LCD產業工會盯上....
太子爺要準備跑路了..

网友:
為什麼要關閉此帖?
首先樓主所貼的圖片,出處有問題並沒有交待清楚。
再來回帖者直接貼出了會員的住處,這和肉搜無異,有人身安全顧慮。

身為版主有必要維護論壇和會員避免無謂的困擾,因此關閉此帖。
若有意見,可以在意見版區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