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有ISP用全SSD配置的虛擬主機??

楼主(2014-10-06):
這個問題不知道要放哪, 只好放這裡了

今天上站點廣告, 看到這個 https://host.com.tw/tw_webhostin ... Rl8ECFZcDvAodkWwAtA
用全SSD配置的虛擬主機, 真的假的, 台灣的市場有這強??下這麼大的重本??還是我誤解了SSD的定義??

网友:
新一代的伺服器的確有配置SSD的。

网友:
確實有的,前陣子還在打廣告SSD磁碟陣列

网友:
SSD硬碟 印象中原廠有讀寫次數設定 據說達到次數就.... 不知真的假的

网友:
SSD降價很多了~~~~尤其是將來TLC顆例出來之後...

SSD怕寫入...所以控制器寫入機制很重要,要均勻使用每個區塊..

楼主:
我不知道專業款的SSD容量有多大, 假設以 ssd 256G, 只能接 10個客戶, 一個客戶分配 20g
成本比硬碟高很多, 收入卻少很多, 事實上若只用網頁的人, 不會感受到速度, 反而是用資料庫的人才會有感覺
但我的經驗是, 一個一般的SSD壽命不會超過兩年, 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如果要用 那種更高檔的, 就更貴了, 我忘了那種ssd 的名稱, 不過整體看起來, 是很好的概念, 又省電又省空調

對了, WISH大, 你要不要也把你的 SERVER 改成SSD??這樣你上次那個冷卻系統就不用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專業款的SSD容量有多大, 假設以 ssd 256G, 只能接 10個客戶, 一個客戶分配 20g
成本比硬碟高很多,  ...

這得要新的伺服器才可能實現。

网友:
論壇這種應用對資料庫很操,等於對I/O存取很頻繁,因此如果論壇資料庫用SSD其實是有不少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