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ECAVIEW YV2200W 維修

楼主(2014-10-06):
這台是老弟的自用機,症狀為上電白屏,指示燈不亮,對輸入信號跟按鍵沒反應,老弟雖然在學校教電腦,硬體維修只會換電容,更換P+I版電容無效後,改由拿注射器手術刀的老哥接手

外觀

背面,這台前後殼共4枝螺絲固定,其他靠卡筍,裡面連鐵殼都沒有,腳架做死在後殼上

AD跟P+I

先量電源版,5V跟12V沒問題

量AD,缺3.3V

兇手

找顆C1117 3.3換上,3.3V有了,電源燈也會亮了

上電上信號,可以正常顯示,1HR沒問題後交件

网友A:
恭喜完修!

再次證明: 動手的比動嘴的利害, 拿刀的比拿筆的兇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再次證明: 動手的比動嘴的利害, 拿刀的比拿筆的兇狠...

別小看我們大夫 ! 好歹我們也是拿刀混飯吃

楼主:
這類型故障應該版上大多數前輩一看就心裡有數,有背光表示12V有出來,問題不是AD就是T-CON
T-CON比較難搞,先查AD上該有的電壓有沒有出來

网友B:
穩壓要不要換成TO-220的比較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穩壓要不要換成TO-220的比較耐?

小弟想過,但是
1.不知代替型號
2.空間擠不下
3.剛好手邊有的殺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想過,但是
1.不知代替型號
2.空間擠不下

從板上的佈線來看, 空間上應該是與 TO-252 或 TO-263 共用, 可以 1085 (3A) 代用.
但整體沒有外掛散熱片的空間, 還是要靠 PCB 銅箔來散熱, 變成考驗零件的臨界特性了.

网友:
看起來空間還不小,要是我會改成1085+小型鋁散熱片,直接立起來焊就好

楼主:
您誤會了,小弟為了測量方便把電路板正面翻上來,安裝時是電路板零件面面對後殼,鎖在後殼上,所以TO220站立的話會頂到後殼,另1個問題是腳位間距,缺座台式放大鏡真的不好焊

网友:
不然就並聯兩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