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已解決】求助HP 971A & HP E2378A LCD

楼主(2014-10-06):
友人拿了兩台HP 971A & HP E2378A 電表請我看看,因用了金頂電池漏液,也閒置很久未使用,拿到手發LCD都壞了,請問大大這LCD可以那裡取得呢?
友人說這當時買很貴,看能不能給他起死回生n_050|
LCD這種現像是老化還是其他問題呢?

楼主:
剛剛拆了一片同樣狀況 1602 LCD 發現並非液晶壞了,而是背面那張紙質變,請問該張買得到嗎

网友A:
試試液晶電視的偏光膜.

网友:
小弟以前一直以為那張是鋁箔,就像樓上說的,您要不要拿偏光膜加鋁箔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一片同樣狀況 1602 LCD 發現並非液晶壞了,而是背面那張紙質變,請問該張買得到嗎

我也有一個2x20的LCD,其現象與你的相同,我都把它當做是老化壞了.

楼主:
剛剛拆了一台PDA面板,取下背面那片白色膠片,放上後,約修復了八成,請問有台南的大大有面板報廢可以賣我背面那片白色膠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液晶電視的偏光膜.

ciko.ciko版大剛剛我拆了PDA面板用最後面那片白色膠片,可恢復約八成,不知是否沒擦乾淨

有沒有台南的大大可割愛一片螢幕背面那片白色膠片。
再來就剩要用那種膠來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了一台PDA面板,取下背面那片白色膠片,放上後,約修復了八成,請問有台南的大大有面板報廢可以賣我 ...

就那個大小跟換上的LCD腳位來看,如果是四行字的話
原本的可能是一般的LCM20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個大小跟換上的LCD腳位來看
原本的可能是LCM2004吧

ethan42411大抱歉沒拍萬用表螢幕,那片是1602 我拿RFID壞掉的來試試的
我也說錯了那片了,應該是您說的LCM2004,謝謝您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ethan42411大抱歉沒拍萬用表螢幕,那片是1602 我拿RFID壞掉的來試試的
我也說錯了那片了,應該是您說的LC ...

我這裡有兩顆破掉的lcm,
一顆是我從阿乾兄那搜刮過來了,要謝謝阿乾兄!
我打算留下背光模組和排線,
dave兄,看看有沒有興趣,
需要的話,再跟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裡有兩顆破掉的lcm,
一顆是我從阿乾兄那搜刮過來了,要謝謝阿乾兄!
我打算留下背光模組和排線,

沈大!
昨晚搞了一整晚,那電表的LCD是內偏光膜的膠變質,且用的不是一般市面所見規格,看來要來去找找適合的偏光膜了用施敏打硬來黏合看看了n_028|

楼主:
感謝鄭大送了我一大片偏光片,換上後螢幕正常了

网友D:
任何角度偏光膜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裡有兩顆破掉的lcm,
一顆是我從阿乾兄那搜刮過來了,要謝謝阿乾兄!
我打算留下背光模組和排線,

沈兄,你的生肖勛章怎麼有兩個?你到底是牛還是馬呢?

网友E:
看到這一篇才想到我的照度計好像也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角度偏光膜都可以用?

a471大這台是用0度跟90度喔,角度應該可以自行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一篇才想到我的照度計好像也是這樣

wish大~~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sh大~~拆-------------

其實我是打算寄給你換........

网友:
看來沈兄跟亞瑟王是一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是打算寄給你換........

哈哈~~寄來我換OK阿~~~只怕貼功沒鄭大強~~哇鄭大躺著也中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寄來我換OK阿~~~只怕貼功沒鄭大強~~哇鄭大躺著也中槍~~~

雖然我們都還是妨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元兇,但都已經淪為不肯動手族。

网友F:
請問偏光膜一定要貼上去嗎,小弟有台30多年前的計算機,偏光片是放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偏光膜一定要貼上去嗎,小弟有台30多年前的計算機,偏光片是放上去的 ...

changold2大我以前接觸的偏光膜是沒背膠,都用施敏打硬黏,鄭大送我的有背膠,印像中拆過的都是貼合的,如果能壓牢不貼合應該也可以

网友D:
我有一台2顯示溫度計,用久了螢幕跟你一樣有黑一團,但是
顯示正常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2顯示溫度計,用久了螢幕跟你一樣有黑一團,但是
顯示正常功能正常.... ...

a471 大我那也是顯示正常,看不清楚應該也是偏光膜掛點了n_059|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 大我那也是顯示正常,看不清楚應該也是偏光膜掛點了

因為我還能稍微看見顯示的溫度,只是有黑黑在背景干擾..

网友:
其實只要是會反光的都好
對主要小尺寸LCD不用背光源  那是因為它反射環境光源  來達到顯示目的

用一張白紙也行

网友:
借轉載 - 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