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T200TA 變形平板 是否可改為win7系統

楼主(2014-10-06):
請教各位大大,朋友拿了一台華碩 T200TA 變形平板,問說是否可改為win7系統
平板的還沒改過,怕會有問題...

規格如下:
處理器:Intel Atom Bay Trail-T Z3775 1.46GHz( up to 2.39) 四核心
記憶體:DDR3 2GB
儲存設備:EMMC 64GB
LCD尺寸:11.6 "IPS面板 1366*768 16:9 HD Panel
無線網路:802.11a/b/g/n, Bluetooth V4.0
其他:Micro USB、USB 3.0、Micro HDMI
作業系統:Window 8.1

网友A:
http://sh2.obuy.tw/notebook/item.asp?item_id=1598648
應該可以~
不過要先做好備份ㄚ~

网友B:
你要確定這機器內的晶片有W7驅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2.obuy.tw/notebook/item.asp?item_id=1598648
應該可以~
不過要先做好備份ㄚ~

他的儲存設備:EMMC 64GB....不知是否是像手機的rom,無法格式化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確定這機器內的晶片有W7驅動可用~

哈,官網沒win7的驅動,目前也找不到....
真怕搞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官網沒win7的驅動,目前也找不到....
真怕搞掛了...

還有BIOS支援性~

你主要搞定關鍵功能驅動、網路、音效、晶片組....

不然...用工具軟體偵測相關功能晶片看看..